1.5伏低电压收音机,除了宝石花外,还有山鹰。

楼主(2021-08-31):
1.5伏低电压收音机,南通除了南通无线电厂的宝石花705、706等几款外,还有南通无线电四厂的山鹰743A、743B、743C,山鹰743的灵敏度和接收效果还很不错的。

网友:
有很多1.5V机器,有的还带短波,有的全硅管

网友A:
1.5V的全硅管机器制造难度比较高吧?对部分零件有特殊要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5V的全硅管机器制造难度比较高吧?对部分零件有特殊要求

海鸥171型收音机七管机,前边采用了四只硅管,低放和功放采用的3AX31,使用的是输入输出变压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海鸥171型收音机七管机,前边采用了四只硅管,低放和功放采用的3AX31,使用的是输入输出变压器……

推挽输出若是用硅管,三极管本身压降就有0.7V+0.7V了,对电池和退耦要求极高,用锗管就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推挽输出若是用硅管,三极管本身压降就有0.7V+0.7V了,对电池和退耦要求极高,用锗管就没问题

好像有全硅管的,没有接触过:

咏梅905也是一个全硅管的代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有全硅管的,没有接触过:

这款机器只有一级中放,指标很差

网友B:
库存商品吗?保存的这么好!
这俩机型貌似都使用了一只锗管。

补充内容 (2021-9-1 10:02):
经过查证,咏梅S101-A就有硅锗混合形式和全硅管

网友:
山鹰牌收音机是我参加工作买的第一台收音机,灵敏度还可以,但选择性较差。如在江苏淮阴:南京人民广播电台1008千赫广播好好的,淮阴转播台转播中央台981千赫开播,南京人民广播电台就被覆盖。但红灯753收音机就没有这个问题,红灯753机把方向调好,甚至可以清晰收到990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节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库存商品吗?保存的这么好!
这俩机型貌似都使用了一只锗管。

是库存全新没有使用过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推挽输出若是用硅管,三极管本身压降就有0.7V+0.7V了,对电池和退耦要求极高,用锗管就没问题

低电压对推挽功放的影响主要是饱和压降Vces,同功率硅管的Vces并不比锗管大。0.7V是Vbes,是偏置电压,只要电源电压不小于偏置电压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低电压对推挽功放的影响主要是饱和压降Vces,同功率硅管的Vces并不比锗管大。0.7V是Vbes,是偏置电压,只 ...

1.5V机器的推挽功放奥妙就在输出变压器上,输出变压器是没有初次级的,是自耦抽头变压器

网友:
1.5V低电压晶体管收音机,输出变压器也有不是自耦的。自耦的效率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