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减法器、差分放大器和仪表放大器

楼主(2021-09-0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如何将1ma满度的电流表,加装放大电路,成为能稳定测量1uA满度的有源电流表,谢谢

网友:
楼主的帖子很好,是真正的学习交流帖子,方便大家互相学习,共同提高。

阅览时找不到式子1.4,请楼主说明一下。

截图

截图

网友:
原来式1.4,调整后改成2.1,描述里忘改了

知道了。谢谢!

网友:
算是很基础的东西了 不过不错啊

网友:
09年做图示仪的时候意识到这个问题,当时需要测量high-side的电流,共模电压36V,但差分电压只有0.1V。
1.用high-side电流测量芯片,但这种芯片输入阻抗低,并且不确定分流了多少电流,导致uA级别的测量不可信。其次high-side电流测量芯片通常只能测单方向电流,但我需要测量双方向的电流。

2.就是用差分测量。将采样电阻两端电压分压降到ADC允许输入范围,即将36V衰减到5V以内,通过测量两组电阻之间的电压差来计算出采样电阻两端当时的电压。这种方式能够测量双向的电流。对于分压电阻分流,可以先经过跟随器再分压,允许36V输入的跟随器运放还是容易找到的。但差分测量最主要是受电阻精度和共模电压影响非常大。
例如共模电压36V,电流采样电阻上压降0.6V(即差模电压)情况下,自己可以计算一下
如果两组电阻匹配误差0.2%(这算业余条件下能做到的精度了),导致测量误差达10%。
但假如共模电压只有2.5V,差模电压还是0.6V,但测量误差只有0.9%。

其次分压电阻的温度系数影响也非常大,例如100ppm的电阻,室温变化10度,导致电阻误差就超过0.1%了。
所以差分分压电阻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并且要求同硅片下组装,仪表放大器最最最决定参数的就是这两组R/Rf的匹配程度。

网友:
电阻的温漂也是重点。至于仪表放大器,国产的指针表也有使用这个的。那会儿里面的电阻多半都是千分之五的红袍。。。当然放到现在的话,就直接上千分之一、温漂小的EE电阻了、、、、、

网友:
很好的教材!
注意图纸中的标号不要重复,否则会引起混淆,给新学者带来不变。譬如图1.1中,负输入端的输入电压用U1标识,运放块的标号就不要再用U1了,否则文字叙述中提到U1,别人还得分析一下这个U1表示的是哪个。

网友:
运放工作原理学习过,电阻精度影响减法器、差分放大器精度和仪表放大器通俗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