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学习三菱PLC要买那种数据线

楼主(2021-09-01):
淘宝上看了一圈,十几块到100多的数据线都有,
是不是买一根,一头圆口插plc,另一头usb那种就行了,大佬给指点下!感谢

网友:
买线没用,需要编程器的(猜

网友:
USB232转SC09----

网友:
买一根下载线,在计算机上编程,然后下载到PLC中即可。

网友:
三菱FX1系列用SC-09编程电缆
你的电脑有没有串口,有串口的话买串口转SC09的编程线。
没有串口就买USB转SC09的编程线

网友:
下载WORK2软件---就可以用,不要编程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坛友!

网友A:
一般的线就行  ,三菱官网 下载软件  笔记本电脑编程 直接买USB口的   很多年前就用过  改 FX2N-64 ,有的要密码   需要破解。建议再买个三菱的触摸屏 PLC连接到触摸屏上面 ,数据线从电脑连接到触摸屏 然后穿透连接PLC,一块都学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线就行  ,三菱官网 下载软件  笔记本电脑编程 直接买USB口的   很多年前就用过  改 FX2N-64 ,有的 ...

谢坛友,看了下您说的触摸屏,请教您用哪个型号?搭配我这个plc?麻烦您给推荐一个
性价比高点的,

网友B:
触摸屏威纶通的就可以了,
另外新手可以用手持编程器练一下手。三菱FX2N及以前的全兼容。fx20p。
需要私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触摸屏威纶通的就可以了,
另外新手可以用手持编程器练一下手。三菱FX2N及以前的全兼容。fx20p。
需要私 ...

谢坛友,fx20p,手头有一台,

网友(2021-10-20):
引用 网友B:
触摸屏威纶通的就可以了,
另外新手可以用手持编程器练一下手。三菱FX2N及以前的全兼容。fx20p。
需要私 ...

有电脑的话,不需要这个吧。

网友:
手编早就不需要了,电脑好得多。

网友:
三菱比较坑的是通讯口只有一个,插了触摸屏就没办法接电脑调试了。我都是用USB-BD模块。直接插USB就行了。松下就好很多,有三个通讯口。另外买也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