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耳塞收音机

楼主(2021-09-01):
一个善于冒充高档收音机的低档收音机,买之前没有仔细看,拿到手后才发现后盖开了些小孔,明明有不起喇叭,还要装作有喇叭,麻雀虽小,肝胆俱全,后盖上居然还有一个便于取下装电池的卡扣。原主人图片没有拍清楚,如图一,图二,所以我又重新拍。目测少了一个3AX31,暂没有,以后再修吧。

网友:
还吧快快丢弃,这个机器让它进历史的垃圾堆。

网友:
这么小,挺可爱的。

网友:
自己打理一下可把它弄好。

楼主:
由于找不到3AX31,就找了个3AX22换上,再把负极电源线焊好,这才发现原来是个再生机,再生线圈在可变电容左上方,已经可以收听了,再生没有调得很强。整机电流约10毫安。几十年的收音机,PCB品相还不错。

网友:
再生机比三管机年代可能还要早

网友:
机器虽小,看板子,磁棒线圈分段绕制,像是厂机。

网友:
晶体管收音机分为直放机和外差机,外差机加中放就是超外差。而直放机加再生就是再生机,加来复就是来复机。有很多单管机通常采用来复再生倍压检波。这机器明显就是三管再生机器属于直放机型。怎么能说再生机比三管机早呢?应该是单管机比这种三管机早。636就是典型没喇叭装饰了喇叭窗,结果成就经典。

网友(2022-07-18):
引用 楼主:
由于找不到3AX31,就找了个3AX22换上,再把负极电源线焊好,这才发现原来是个再生机,再生线圈在可变电 ...

可能是这个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