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喇叭,声音不一样大,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1-09-01):
两个喇叭,声音不一样大,一个声音很小,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是低音炮喇叭,单独用能听到什么频率的声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首先用数字表测量二个音圈的直流电阻。再用双手轻按喇叭的纸盆进行比较,就能发现问题。

强力反对!

我接触太多这种情况;万用表电阻档是丝毫也没有帮助的

唯一;只有用电感档测量,只要有一圈短路,电感则几近为零

网友B:
首先用数字表测量二个音圈的直流电阻。再用双手轻按喇叭的纸盆进行比较,就能发现问题。

网友C:
声音不一致的原因很多;比如经过摔砸、高温会退磁;弹簧板老化、线圈局部短路……

网友D:
卡圈或音圈局部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卡圈或音圈局部短路

是不是应该重新绕音圈的线圈了?

网友C:
2只喇叭阻抗相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2只喇叭阻抗相同吗?

一样的阻抗

网友:
受潮过,可能发霉了

网友E:
功放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功放会不会有问题?

功放好的,同样的声道换别的喇叭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声音不一致的原因很多;比如经过摔砸、高温会退磁;弹簧板老化、线圈局部短路……

重新绕线圈才能恢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用数字表测量二个音圈的直流电阻。再用双手轻按喇叭的纸盆进行比较,就能发现问题。

在喇叭两个接线柱上量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重新绕线圈才能恢复么?

这个非常普通的喇叭不值得重绕线圈吧?

网友G:
1.将喇叭对调左右声道排除功放双声道不对称输出.2.排除喇叭蹭圈故障.3.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强力反对!

我接触太多这种情况;万用表电阻档是丝毫也没有帮助的

您说的方法更好。谢谢分享。向您学习更正确的判断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喇叭两个接线柱上量么?

抱歉;对于喇叭音圈 匝间短路的扬声器而言,我的这种方法不如shiuyipyuen版主的方法直接。还是按照shiuyipyuen版主的方法更准确。但是这种方法只可用来鉴定音圈匝间短路的喇叭。对于其他原因引起的例如磁钢松动,夹住音圈,蹭音圈,喇叭内引线接触不良(从喇叭的接线柱到音圈的那段编织线腐蚀霉变等)都可以引起声音偏小,时断时续等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喇叭两个接线柱上量么?

对的。按压喇叭的纸盆应该会有感应电动势。音圈有短路就没有。或许能判断。
用指针表比较好
另外个人以为没必要修。再买两个更合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重新绕线圈才能恢复么?

高音喇叭好修些,音圈和振膜是一体的。修低音喇叭是直接换音圈,有成品出售;重新绕也太麻烦。大功率成品音圈骨架是铝材质的,有利于散热。音圈是朋友弄来的,不知从何而来。朋友是做生意的,出于商业秘密吧。

网友H:
功率不一样的,声音也不一样

网友I:
一般是摔了或者退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音喇叭好修些,音圈和振膜是一体的。修低音喇叭是直接换音圈,有成品出售;重新绕也太麻烦。大功率成 ...

音乐爱好者,上班族。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般是摔了或者退磁了

磁铁都是永磁体。

楼主:
引用 网友J:
里面部分短路了,应该是这样

噢,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H:
功率不一样的,声音也不一样

标签上都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K:
换个新的,不必要重修

是啊,修的和买新的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L:
关于,磁铁错位,要用专门工具才能弄。比如,pvc管。要合适直径的。还要精细打孔,+螺栓。

专业人士才能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1.将喇叭对调左右声道排除功放双声道不对称输出.2.排除喇叭蹭圈故障.3.扔.

第一点已经排除,第二点还没有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非常普通的喇叭不值得重绕线圈吧?

是的,普通的喇叭!

楼主:
看来没弄过还弄不了!

网友M:
如果只是个普通喇叭且不是为了练手,还是买个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如果只是个普通喇叭且不是为了练手,还是买个新的吧。

是的,配件就很贵,不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