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MI的问题

楼主(2021-09-01):
HDMI接口在电视盒上可接显示器,但我的手提电脑上的HDMI接口接到显示器上却没有显示。为什么呢?

网友:
要设置吧

网友A:
你的电脑是什么系统

网友B:
电脑要切换屏幕,或者把显示设置成双屏幕显示,这样可以一个屏看电视一个屏工作。

网友C:
新增信号源后要选择正确

楼主:
电视盒不用设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脑是什么系统

肯定与电视盒的系统不一样!电视盒开机即有,与系统无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要切换屏幕,或者把显示设置成双屏幕显示,这样可以一个屏看电视一个屏工作。

这就有点难了,本本的显卡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增信号源后要选择正确

电视盒不用选择啊!?

网友D:
笔记本的HDMI默认没有输出的,有按键切换,win里面也有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笔记本的HDMI默认没有输出的,有按键切换,win里面也有设置

我本本的显卡坏了,什么都看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本本的显卡坏了,什么都看不到。

显卡坏了你的笔记本是不会亮的,这里要看你的笔记本是XP/WIN7还是WIN10系统,各种操作是不一样的,我经常使用笔记本带投影机或大屏幕。

网友E:
电视盒只有一个视频口,也就是hdmi口,它是兼顾音视频。而笔记本和台式机如果需要多输出源,那就得设置,其默认的显示为自带的屏,不会自动搜索外接的显示器。如果使用Intel核显芯片,按Ctrl + Alt + F12,调出显示窗口,选择就可以了。javascrip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卡坏了你的笔记本是不会亮的,这里要看你的笔记本是XP/WIN7还是WIN10系统,各种操作是不一样的,我经常 ...

开机后有背光。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视盒只有一个视频口,也就是hdmi口,它是兼顾音视频。而笔记本和台式机如果需要多输出源,那就得设置,其 ...

谢谢!我试试吧!不过这本本可能没有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