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郎配:变频管6SA7(6A7P)推6L6(6P3P)单端

楼主(2021-09-01):
前段时间在本坛发表了6P3P制作单端功放时的多种线路,例如6G2P\6N2\6N9P\6J8P等分别作为推动管的单端线路,(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885567&extra=)一部分烧友进行了仿制,效果很好。也有朋友希望用更加奇怪的管子来做推动实验。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琢磨,设计出了6A7P-6P3P的单端线路,在此贴出来共烧友们参考。
6P3P(6L6)作为最常见的功放管,在标准接法时只需要15-20V有效值的信号即可推满,这给我们选管推动带来了方便。除了前述比较常见的高U三极管、低跨导五级管可以用来推动以外,还可以采用常见的廉价收音机管6A7P或6K3P来推动,这两个管子在体型上跟6P3P相当搭配,做出来比较美观。且管子来源易得,几乎每个玩胆之人手边都会散落几个,曾几何时也是管商手边的常见赠品。其原因无怪乎这只管子除了做超外差收音机的变频管以外,市面上真找不出在音频放大上的应用,所以管子经常被打入冷宫。为了挽救国之瑰宝不至于流入废品之列,必须有必要挖掘一下。当然如果用小7脚对应管子如6A2、6K4来推动也是可以的,除了管型上不太般配,性能上应该是一样的。
6A7P作为变频管,比正常的五级管多出来了一个信号栅(8脚),这是一个可变跨导的栅极,有遥截止的特点,把这个脚接到0电位,管子就没有遥截止特性了,把屏蔽栅当做帘栅极,震荡栅当做音频输入极,管子就构成一个线性的低跨导五级管,在用作音频放大时线性很好。其标准接法大约有60倍左右的放大量,推动6P3P绰绰有余,经过纸面计算,于是就有了图中的电路。按照惯例首先声明,这个是纸面设计的线路,并没有经过实作,图上的元件值、工作点和关键电压都是计算所得,有待于同好们实作验证。不过根据以往发表的十数个线路后烧友们实作反馈的结果,工作点相对比较准确,元件值几乎不用调整,作为作者深感欣慰,所以相信这个电路也不会让信任的烧友失望。6K3P或6K4推动的线路稍候推出。

网友:
10年前我屯了1大箱的6P13P,10年后价格翻了2倍多。

楼主:
下面简单谈谈设计思路:1、以前没注意,变频管因为构造的原因,作为帘栅极的2-4栅极,工作时电流挺大的,其帘栅降压电阻竟然要用到10-20K之低。这里用10K电阻给两个声道的6A7P提供帘栅压。注意功耗不能低了。2、R9作为屏栅负反馈,对6P3P的失真度初步压低。因为第一级低跨导五级管在小信号放大时的线性较好,而6P3P做功放时电压输出摆幅大,失真度要接近10%,所以有必要先经过局部负反馈进行压低,以便于跟前级进行拼配,进一步压低开环下的失真度。3、最后在以R7构成环路负反馈对整体失真度进行修正,同时提高输出的阻尼系数,提高束射管功放对喇叭的控制能力。4、末级管子的帘栅极电压的稳定对整机的失真有一定的影响,要求变动尽量小。我习惯于将帘栅级供电跟前级放在一起,这样就可以采用1个降压退偶电阻R11,节省倒在其次,主要是这样可以选用较小的数值,相当于帘栅极的供电电源内阻的降低,对帘栅压的稳定有益处。同时可以采用较大的退偶电容C4,进一步加强这种稳定性,使整体电路简化。5、当电位器后信号电压达到0.68V的有效值时,在8欧喇叭端可以得到约7.9V的电压有效值,理论输出功率是7.8W,考虑到实际的输出牛因品质不同有约80%-90%的效率。

网友:
貌似很合理,收藏了。6P3P管音色好像不很讨人喜欢,电路图这样画挺好看!

网友:
6A7推6p13已复制,有时间再做一个推6p3。造福矿坛,利用闲置管子,谢谢了。

网友:
院长出品,必属精品。

网友:
院长的新图,稍后准备材料开工。但还是期待6K3P(手里有不少6K3P

网友A:
我有欧洲的6be6,能否代用6a2

网友:
支持上6k3p  6k4,我手上也有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欧洲的6be6,能否代用6a2

当然可以代用,我的一台6A2推6P1就是用的别人给的6BE6。没问题。

网友:
院长出品必是精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可以代用,我的一台6A2推6P1就是用的别人给的6BE6。没问题。

考虑屯点6be6,趁现在还没明显升价

网友:
感谢楼主付出辛劳,推出这款实用设计电路!

楼主:
6P12P的单端和推挽都应该有,可惜管子不多了,现在也不便宜。

网友:
我屯了近三十个6p13p,自己玩可以用好久了

网友:
读院长的帖,学院长的电路,当院长的好学生

楼主:
感谢斑竹及各位大佬的顶贴加分鼓励!吾常三省吾身,版版的帖子读懂了没?版版的思路贯彻了没?版版指明的方向迷失了没?唯如此方能日有所思,行有所进。

网友:
你又来被人抄贵管了砸管

网友:
认真学习了,按jupeter老师的电路做事半功倍,准备做老师的6j8p+6p3p,在此感谢。

网友A(2021-12-13):
变频管当五极管用,g2+g4电流是比较大的。我用ech81中的7极管当五极管用,g2+g4电流5ma,比屏流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管当五极管用,g2+g4电流是比较大的。我用ech81中的7极管当五极管用,g2+g4电流5ma,比屏流还大

说得对。所以6SA7还可以接成三极管,当成中U管子玩。

网友B:
是否可以用6U1推?我见过台东德机就是用ECH81(6U1)推EL84(6P14)还是台高端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可以用6U1推?我见过台东德机就是用ECH81(6U1)推EL84(6P14)还是台高端机

这个图的环路负反馈貌似有点问题。末级管子的阴极处。

网友:
6A2做推功有點可惜,其实用這作音量擴展是這管的理想用法。用6U1做就更省。為什麼要擴展?原因時1995~2015二十年間的音量大戰,各大唱片么司都把聲音壓縮再放大,以便唱片有“爆澎“效果,邊對古典音乐是一个大失真,必须還原。

這大戰五年前大唱片公司協議停戰,放權調音師自己搞,因此音量擴展又變成可有可无。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图的环路负反馈貌似有点问题。末级管子的阴极处。

不好意思,是我图截小了引起院长误会了

楼主:
看错了,不是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