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没见过这样的usb接口,求资深坛友给个针脚定义

楼主(2021-09-01):
老旧手机,不知什么牌子,没有充电线,充电接口类似microusb,比通常所见的充电接口宽,想找到接口中与充电相关的针脚,但拆开一看,傻眼了。实物如下图:

网友A:
只是充电既然打开了还不简单,大地是负极。剩下的没有难度了吧!

网友:
还能买到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充电既然打开了还不简单,大地是负极。剩下的没有难度了吧!

发帖求助就是因为不确定哪个是正极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发帖求助就是因为不确定哪个是正极呀。

找大电解,保险丝〔F〕大电流正或反向防误插保护二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大电解,保险丝〔F〕大电流正或反向防误插保护二极

谢谢指点,我试试。

网友C:
我的旧手机充电线实测,拍摄的是引脚测面,内部共12个引脚,下面第二脚+5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旧手机充电线实测,拍摄的是引脚测面,内部共12个引脚,下面第二脚+5V

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谢谢谢谢。

网友:
应该有十多年的手机,不然不会这个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