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飞乐261a中波天线线圈型号

楼主(2021-09-01):
修复一台上海飞乐261a收音机,发现中波天线线圈四个线头齐根断了三个,没办法修复,求教这个线圈是什么型号的,或者替代的型号,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版,红灯711机加装磁棒天线,能否用您上面的线圈数。

红灯711收音机可变电容为365PX2,磁性天线140mmx10mm磁棒28X0.07mm纱包线(或0.45mm漆包线)绕60匝,180mm磁棒50匝。替换时在频率低端选定一个电台,把原调谐线圈拆下,换上磁性天线,调整线圈位置使原电台出现即可。

网友:
这种线圈可能没有型号,是厂家特制,因而没有产品对外,现在接收环境恶劣,顺便把它改瓷棒天线岂不更好。

网友:
闲鱼卖一个,也就几十元吧。

网友B:
261-A收音机与飞乐265-1均采用2X465P的双联可变电容,可以参考265-1收音机电路,改为140X10mm磁棒,用0.07mmX28纱包线(0.45mm漆包线也可)绕50匝做调谐线圈。业余条件可以不用天线输入线圈。

楼主:
多谢回复了,我去咸鱼找找吧,不行就改磁棒天线吧,不过真心还是想修旧如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了,我去咸鱼找找吧,不行就改磁棒天线吧,不过真心还是想修旧如旧。

改为磁性天线接收效果较好。如果手头有电感表,也可以利用常见的365P的天线线圈(101,610)改造,原调谐线圈电感约253微亨,拆去约12%,减小到200微亨即可。

网友A:
白版,红灯711机加装磁棒天线,能否用您上面的线圈数。

网友:
多谢白版主的指导。

楼主:
多谢版主指导,您的意思是说磁性天线可以不用输入线圈,那原机的那个天线是不是要接到调谐线圈的一端呀?

网友B:
改为磁性天线以后,原来的中波天线线圈不用接线,外接天线输入仍然接波段开关的一连,这样不影响短波接受。

楼主:
多谢白版主,如有问题再来请教您。

楼主:
按白版主说的方法改装了磁性天线,中波能收到三个台了,但感觉整机灵敏度低,各个波段都噪声大,除了6P1和6E1,其他四个电子管都换了新的,没什么效果。本人第一次动手修电子管收音机,没什么经验,求版主或大佬们给点指导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白版主说的方法改装了磁性天线,中波能收到三个台了,但感觉整机灵敏度低,各个波段都噪声大,除了6P1和6 ...

这是没有通统没有调好........

楼主:
总算修的差不多了,先是换掉几个纸介电容,收台还是不行,自己觉得是灵敏度不行,但又束手无策,看了论坛上网友的不少帖子,受到启发,干脆抱到阳台试试,结果立马好了,猫眼几乎全部张开。看来还得向论坛网友多学习。
还有就是偶然发现,工作台上那个LED调光台灯能产生干扰,调到最亮时干扰特别严重。现在的电磁环境真是糟糕。

网友(2022-08-16):
引用 网友B:
改为磁性天线以后,原来的中波天线线圈不用接线,外接天线输入仍然接波段开关的一连,这样不影响短波接受。

白版主,我也有台261-A,短波尚可,但中波都是杂音基本无法收听,是这样改造吗?另外我这种磁棒线圈可以用吗,一个是某种台式机上的,没有型号,如果不能直接用如何改制?

补充内容 (2022-8-28 16:30):
按白版主的方法已经改造完毕,中波接收效果改善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B:
261-A收音机与飞乐265-1均采用2X465P的双联可变电容,可以参考265-1收音机电路,改为140X10mm磁棒,用0.07m ...

白版您好 请教您一个问题  我有几台机器 有的中波磁棒有天线输入线圈   有的没有就直接是个输入线圈  请问这个天线线圈对收音机收台性能影响大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