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电解电容能代替低频电解电容吗?

楼主(2021-09-02):
分压偏置RE旁路电容50uF,信号是音频,能换成高频68uF吗?

网友:
内阻不一样,不能代换

网友:
高规格电容替代低规格,肯定没问题
容量大个10多uF小问题
有极性电解电容容量误差一般都在正负20%。
音色变化不讨论

网友:
可以代换,也不会改善什么。

网友:
高频电容可以代换低频电容。反之则不能。

网友:
成本要不要考虑一下

网友:
高频电容代替音频电容会造成音色发冷,暂时替代是可以的,时间长了就会很不舒服的。

网友:
固态电解电容不行。同意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