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服务器的内存条可用用于台式机吗?

楼主(2021-09-02):
如题;请教服务器的内存条可用用于台式机吗?如果可以用,如何操作?先谢谢。

楼主:
自己百度了一下;服务器的内存为了能够更隐定的工作。通常都是使用带有ECC的内存。它带有错误检查和纠正的功能。ECC的服务器内存可以用于家用机,只是在使用时要注意,在CMOS中要将ECC校验功能去除,并且安装时需要将台式机内存放在第一个插槽,将具有ECC功能的服务器内存放在其它插槽中.

网友A:
纯ECC可以,REG-ECC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纯ECC可以,REG-ECC不行

如何从外观纯ECC与REG-ECC?外观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B:
长话短说、不可以。想都不用想了。
如果非要较真,有可以的,但肯定不是你所拥有的那一款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话短说、不可以。想都不用想了。
如果非要较真,有可以的,但肯定不是你所拥有的那一款就对了。。

谢谢指教

网友C:
服务器的内存条不能用于PC台式机,虽然接口一致,亲测无法点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内存条上每面的芯片数量是偶数(如8块),那一般就是无校验(非REG)的普通内存条。如果是奇数(如 ...

好的,谢谢详细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服务器的内存条不能用于PC台式机,虽然接口一致,亲测无法点亮

亲测无法点亮,有这个回复就放弃自己测试

网友:
主要是看自己的主板和cpu呀

网友:
服务器用的内存一般是纯ECC或者ECC REG内存,一般来说ECC REG内存无法在桌面主板上使用,据说纯ECC内存可以在桌面主板上使用,只不过没有ECC功能,甚至还有说部分AMD型号桌面平台支持ECC REG的。但是考虑自己尝试的风险和成本,不建议尝试。另外,如果是服务器平台的寨板,尺寸跟普通桌面主板一样,上服务器CPU的,就可以用这些内存。

网友:
应该是用不了

网友(2021-10-03):
过几天内存到了试下普通PC内存插服务器主板回事什么样子。我这个三星的ECC REG DDR2667 4G内存插P45主板是点不亮

网友:
你需要 至强洋垃圾处理器 和垃圾主板但是黑科技的魔改X79 X99主板
直接用服务器内存条

不过某些品牌主板可以通过魔改版BIOS来识别服务器内存条

网友:
搞服务器硬件8年的技术人员告诉你:不能! 纯ECC的可以 一般频率为8500E 10600E 12800E 14900E 等等, 毕竟服务器内存要比台式机内存便宜很多。 所以为了利益大厂也要区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