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伙,空调里的带铁芯电抗器能不能做石机电源里的滤波电感?

楼主(2021-09-02):
如题,现在空调更新换代很快,有许多10A5mH或5A10mH的带铁芯的旧电抗器(50或60Hz)被换下来,仅15~25元一只。这些淘汰下来的电抗器,能不能用两只参数相同的,来做功放电源100Hz滤波电感?请大伙指教

网友A:
功放变压器屏蔽的好, 滤波做的好, 正常是听不见50-100HZ的噪音的啊!  好像没见过功放带电感滤波的!(老式汽车收音机上有,小电抗线圈,那是滤波汽车发动机,点火干扰的)

网友:
电感量太小了

网友B:
电抗器很多是铝线的

网友C:
自己绕是最好的,电流想要多大,感抗想要多大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放变压器屏蔽的好, 滤波做的好, 正常是听不见50-100HZ的噪音的啊!  好像没见过功放带电感滤波的!(老 ...

CLC滤波,还是要比纯电容滤波好一点!

楼主:
是的!但对于石机来说,mH级的电感量也算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抗器很多是铝线的

这个得睁大眼睛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绕是最好的,电流想要多大,感抗想要多大都可以。

如果现成的,有合适的,不愿再花精力搞了!再说,废物利用,发展循环经济,还是有意义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CLC滤波,还是要比纯电容滤波好一点!

你说的是 π  (pai   圆周率符号)  型滤波器,  我玩的少,反正我感觉没必要加电感滤波, 至少我没有见过功放带电感滤波的,  带电感滤波 会不会影响,放电响应速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 π  (pai   圆周率符号)  型滤波器,  我玩的少,反正我感觉没必要加电感滤波, 至少我没有见 ...

真正的阻流圈可以对直流电流中微小的纹波(再多电容也无法再让电流更平滑了!)做再一次的狙杀!所以有些大甲石机还是用到了mH级的滤波电感;还有的烧友说,可以让石机火辣辣的冲劲,变得更柔和些,比如LM3886功放!

网友D:
那样的话体积太大了!和电源变压器相比有点本未倒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样的话体积太大了!和电源变压器相比有点本未倒置了!

的确如你所说,但发烧友都是重效果而不图形式的人,机箱大一点、丑一点,只要声音好,也可以接受

网友D:
引用 楼主:
的确如你所说,但发烧友都是重效果而不图形式的人,机箱大一点、丑一点,只要声音好,也可以接受

你可以用以前日光灯里的电抗器试试。那个体积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用以前日光灯里的电抗器试试。那个体积小!

那个电流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