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了一下我的天线竟然可以微微点亮一只LED

楼主(2021-09-02):
要想矿机收台多,电流大,必有一个强大的天线作为坚强的后盾!趁这几天天气凉爽,公司的事情也不是太多,于是就有了想升级我在公司里用的矿石收音机天线的想法。说干就干。刚好厂里有之前上一家公司遗留下不要的4个刀旗底座支架(展开为5米)和两卷1平方毫米的非标软电线(取了十几米作为天线),又找了1根长3米的竹竿,3根3米的PVC穿线管,板砖,重物若干。
用了半天的时间,天线升级完成!天线水平长度35米,斜拉15米,一共50米,高度约24米(约6.5层楼的高度,每层3.8米高,商用楼房)!收拾完工具和施工现场,洗干净手,就开始做各种有趣的试验。先用万用表交流电压档,测量了天地线之间的电压为25V。天地线直接接舌簧耳机和普通64欧耳机,都可以听到很响的交流声。这么强的感应电压,是否可以点亮一只LED?于是,拿了一只LED接上试了一下,竟然微微点亮了!LED正反接,都会亮。又用一只整流二极管整流后再接上LED,发现LED不亮了,看来能量不足以使整流二极管导通,或者导通了,能量太小,已经带不起来LED了。又用升级后的天线,分别接入我的三回路矿机,花篮矿机,磁环矿机上都试了下,各电台的信号都明显增强!电流都比原先大了1倍多!收的台数也比之前多了一些。
升级后的天线,可以微微点亮一只LED!

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电流22uA!已可以轻松的用舌簧耳机收听高质量的广播。

网友A(2022-05-28):
在科技发展的今天,矿机早被人们遗忘和丢弃,对矿机嗤之以鼻的人在我看来是没有玩过矿机。而现在对矿机感兴趣的人多半是以前玩过矿机的老人。我55年接触矿机现在已经67年了,但我对矿机还是兴趣满满。矿机看似简单,但是它确有很深的学问。主要他是个无源机。在无能源的情况下要想达到好的效果,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包括了很多学问。没有一定的电学理论基础,是做不出好的矿机的。我是才入会的新矿友,刚能发表意见,只是想谈谈我对矿机的感想。这个平台的确很好,又使我仿佛回到了童年时代。

网友(2021-09-02):
天线真不错,就是雷雨天气时要注意避雷。

网友B:
要充分利用你的有利接收条件,好好的研究一下矿石收音机,肯定收获满满。

网友:
高处的天线要安装避雷的那个避雷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充分利用你的有利接收条件,好好的研究一下矿石收音机,肯定收获满满。

嗯!一定会的!矿石收音机真是其乐无穷!看似很简单,其实很深奥。越研究,越有趣。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很不理解。开玩笑说,一个几十块钱的收音机,非要2000块造出来,还要各种折腾,上天入地,就为不用电就能收听到广播,图个啥?我也只是一笑而过。

楼主:
你怎么知道?难道你和我同城?

网友C:
高压电线旁边,与高压电线平行
你可能还有 轻微的 触电感

网友D:
请注意,能点亮你的LED的能量很可能来自附近的高压线,请用你的试电笔必须氖灯的那种,试试亮不亮。如果能亮(夜里看)那要注意你附近的高压线的影响了。高压线路短路时你的电线上可能出现较高的电压!!这是有危险的事情,希望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注意,能点亮你的LED的能量很可能来自附近的高压线,请用你的试电笔必须氖灯的那种,试试亮不亮。如果能 ...

嗯,说的应该没错。赞同!的确是感应的高压线的交流电压。我的天线距离高压线,离得很近,直线距离估计也就最多50米,可能50米都不到,并与其平行。试电笔试了,不亮。高压线就在这个大楼的旁边,东环路路边。晚上,仔细观察了一下LED,刚接上时的一瞬间,LED稍微亮一下,瞬间就变为微微亮。应该是交流电的峰值,有效值造成的这个现象。谢谢坛友的提醒,关心!我会注意安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压电线旁边,与高压电线平行
你可能还有 轻微的 触电感: ...

这个暂时没有
这一点,我会小心的。

网友:
在高压线下面,我的试电笔拿在手里都亮。高压线附近的导线最危险的是高压线路短路发生时,会有极强的磁场,感应出较高电压。另一个危险就是断线后。

网友:
祝品你好天线获得成功

网友:
边上有大量的电线群,这个对天地线也会有相当大的贡献。同时又有一定的危险。雷雨季要注意。最好等雷雨季过后再收听

网友:
我也要做一个学习了

网友:
感觉楼主的天线离高压线太近了,看样子是10千伏-110千伏的电压等级,建议确保大风天气你的天线不会断线飞到高压线上去,否则很危险。

网友A(2022-05-28):
老兄,天线越好危险越大。尤其是雷雨天。加上你的天线离高压线又近,这就更增加了危险性。希老兄多多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兄,天线越好危险越大。尤其是雷雨天。加上你的天线离高压线又近,这就更增加了危险性。希老兄多多注意。

谢谢新老矿友的关心 。这是在公司的楼顶架设的天线。目前,早就拆除半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一定会的!矿石收音机真是其乐无穷!看似很简单,其实很深奥。越研究,越有趣。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很 ...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网友:
这就是无线充电的原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科技发展的今天,矿机早被人们遗忘和丢弃,对矿机嗤之以鼻的人在我看来是没有玩过矿机。而现在对矿机感兴 ...

英雄所见略同!强烈支持你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