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维修一个商用ups的功率模块,请各位前辈多指点

楼主(2021-09-02):
第一次修,也没得电路图,脑壳大

网友:
修商用机一般坏哪修哪比如管子驱动,'数控为dsp一般就不用修了

楼主:
初步检查无明显损坏元件。。apc的sypm10k16

网友:
关键是要有图纸就好修

网友A:
拍几个照上图最好有细节再提问,否则很抽像大小?样子?大家猜

网友:
拍照,详细说明问题,这样大家才能帮到你

楼主:
这个样子的。。。。。。。。

网友B:
检查功率管及驱动电路,一般都是一对一对的坏,其他坏的比较少

楼主:
两台,一台没有明显损坏元件。一台坏保险一个,IGBT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功率管及驱动电路,一般都是一对一对的坏,其他坏的比较少

一台检查到一个功率管短路。另一台还没检查到损坏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几个照上图最好有细节再提问,否则很抽像大小?样子?大家猜

主控板是这样

楼主:
一个二极管导通压降低一点点

楼主:
igbt的驱动。ic是a1213

楼主:
买的igbt跟原装比有明显差别,只能试一试了

楼主:
逆变部分的草图,真的草

楼主:
另外一台,目前仅发现一个47微法的电解降为37微法,各位大神给点思路

楼主(2021-10-12):
第一台今天装入主机,上电,工作正常

楼主:
蓝色那个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