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喇叭网罩是怎么安装了?

楼主(2021-09-02):
淘了一对喇叭,同轴喇叭,看看我的这个步骤对不?这个网罩是在外面的圈上扣着了,先固定这个外圈,再固定喇叭,再扣上网罩。有个疑问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网罩和外圈没有外力撬动的痕迹,网罩压紧后,怎么无损地拆除下来?

网友:
汽车音响喇叭。

网友A:
用牙签就挑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牙签就挑下来了。

不会挑变形了?

网友B:
我使用钢锥往起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使用钢锥往起翘!

窟窿有没有越来越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窟窿有没有越来越大?

从来没有把窟窿搞大,现在好多插卡小音响都是这种方法才能打开,只要撬起一点高度就得换个下面点的窟窿,而且要多变换几个位置撬。

网友:
当初就没考虑让用户经常拆卸,有条件的维修部门,会把全新的装上。

网友C:
汽车喇叭,我是用圆规尖在网罩边缘上撬动一下就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汽车喇叭,我是用圆规尖在网罩边缘上撬动一下就下来了。

看来有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