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本的显卡坏了

楼主(2021-09-02):
本本的显卡坏了,可以外接显卡然后外接显示器吗?
网上查了一下有一种玩游戏的外接显卡,但太贵了不值得买。我只需可打字、上网、看看图片、看看视频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别人送的。他说之前发现显卡坏了,拆开用热吹风吹了一下显卡的IC后就好了,但用了几月后又坏了。

修主板吧,要找对人,网上有发视频的那些,应该不难搞定。

网友B:
拆去独显芯片换北桥集显!

网友C:
怎么确定是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确定是坏的?

别人送的。他说之前发现显卡坏了,拆开用热吹风吹了一下显卡的IC后就好了,但用了几月后又坏了。

网友D:
显卡坏了连开机看都开不了,还想显示?

网友E:
如果有核显的cpu,那就拆了独显的供电电感,等于废了独显,这样3d要求不高的照样可以用

网友F:
吹一下还能用,多半是GPU虚焊,重新值球也许可以用。还有可能是散热压不住热量,重值之后还是用不了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主板吧,要找对人,网上有发视频的那些,应该不难搞定。

我怕几月后又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显卡焊点虚焊了,把笔记本拆开,重新BGA下,弄好了还能用几年。有的笔记本独立显卡坏了,外接显示器 用VGA ...

我想显卡坏了那边VGA也没输出吧!?我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显卡坏了连开机看都开不了,还想显示?

外接显卡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有核显的cpu,那就拆了独显的供电电感,等于废了独显,这样3d要求不高的照样可以用

这本本可能没有核显,不过也可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吹一下还能用,多半是GPU虚焊,重新值球也许可以用。还有可能是散热压不住热量,重值之后还是用不了多久。

你说对了,之前朋友也是这样做的。

网友H:
基本废了。我一个华硕笔记本也是显卡坏了,修的人把主板放焊接机(叫不出确切名称)上试后也修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基本废了。我一个华硕笔记本也是显卡坏了,修的人把主板放焊接机(叫不出确切名称)上试后也修不了。

我也淮备把它废了——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主板便宜的话,可以考虑买个主板换上

谢谢!我到网上看看。不过我也怕买到坏的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去独显芯片换北桥集显!

怎样换呢?工程有点大吧?

网友I(2021-10-15):
这个修一下还是可以的

网友J:
我上个月就是给朋友的一体机换了块主板,效果还行。
原来的因为导热不行,导致显卡烧了,更换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修一下还是可以的

修好了以后也用不了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上个月就是给朋友的一体机换了块主板,效果还行。
原来的因为导热不行,导致显卡烧了,更换了就好了。

我这本本的这种现象可能是通病,修好了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K:
本本独显可以更换

网友L:
好像有USB的外置显卡,问题是咋装驱动?根本看不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本本独显可以更换

我的本本显卡与主板是一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好像有USB的外置显卡,问题是咋装驱动?根本看不见啊。

我想也是不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L:
好像有USB的外置显卡,问题是咋装驱动?根本看不见啊。

USB速率是不够的!那种外挂的游戏显卡基本都是雷电接口。显卡芯片损坏不显示的都是没有核显的,有核显的一般会出现显卡感叹号。坏了还是安心的换一片显卡吧。有些芯片是体质不型吹吹芯片就能工作。

楼主:
没有用的我用带HDMI显示器试过不行!

网友M:
本本有的只有集显,价位高的有独显,在bios 的默认设置里,他们工作时是数据小时只有集显工作当有大的数据时自动切换到独显,集显和独显是来回切换的,目的就是节约电力,所以开机屏幕不亮集显肯定坏掉了,就算独显好的也是通不过自检无法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本本有的只有集显,价位高的有独显,在bios 的默认设置里,他们工作时是数据小时只有集显工作当有大的数据 ...

本本的显示不知为什么不设计成如自检显卡坏了就自动跳至外设!?

网友M:
引用 楼主:
本本的显示不知为什么不设计成如自检显卡坏了就自动跳至外设!?

显卡故障率很低的,一般都是硬盘内存条坏掉的多,你可以拔了硬盘,替换一下内存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M:
显卡故障率很低的,一般都是硬盘内存条坏掉的多,你可以拔了硬盘,替换一下内存试试

谢谢!巳确定是显卡“坏了”。其实不是坏,是焊接不良!

网友:
显卡门机器?

楼主:
好像这型号的本本有很多是显卡坏的!

网友(2022-01-13):
如果不是集成cpu的,修主板修显卡 不如直接买个主板换上

网友:
估计是显卡门的显卡 话说这么老的本本还用着干嘛尼

网友N:
楼主对笔记本使用要求不高,现在二手本价格也不高,这种显卡坏了就直接把硬盘数据倒出来后扔掉再买过一台二手好的笔记本用,因为你花掉的时间都不只这个价钱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对笔记本使用要求不高,现在二手本价格也不高,这种显卡坏了就直接把硬盘数据倒出来后扔掉再买过一台二 ...

我已把它大卸八块了!

网友:
有的机器拆掉显卡供电电感,就能用自带的集显,有的不行,不用拆显卡,拆电感。

网友:
挺麻烦的,要找修手机能芯片级维修的还可以吧。费用,估计也不会便宜。

网友:
现在北桥早就消失多时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