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功率日本100V变压器,能否串联个电容,接入220V使用?

楼主(2021-09-03):
    手上有2个sony日版收音头拆下来的100V变压器,功率估计不到20W,质量不错。打算做耳放电源,如果再配个220转100的隔离变压器体积就太大了。

请教,能否在初级串联个合适的电容,接入220v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家剃须刀一出厂就是变压器串电容的,电容才是限制电流的主要因素,变压器的作用仅仅是电流“放大”, ...

这种电路优点明显。
一个CBB电容串一个小变压器,成本和体积比单独一个大变压器低。
电流比单独用一个电容大,而且实现了隔离,安全性高。

网友:
感觉不行。如果两个变压器功率一样,次级电压接近,把两个变压器初级串联起来使用倒是可以试一下。

网友:
最好不要串电容器,否则次级会变成接近恒流源,空载或轻载电压会升高,重载电压会下降的厉害。

网友:
不能用串电容的方法给变压器降压,电容电感在回路上会产生谐振高压。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学习了,手上有几个4uf 630V的电容,改天试试看。反正废物利用,烧了也不可惜。

耳放好电极少估计不到5W, 加了稳压电路,串联电容造成的功率波动应该没影响。

网友B:
再弄一个一样的变压器串并起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弄一个一样的变压器串并起来使用

两个变压器串联肯定没问题,就是太占空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弄个120V的变压器更不容易了。这个120V的变压器还得有负载,如果没有负载串联在一起,原来变压器上得到 ...

我正好2个一样的,可以初级串联,次级并联使用。就是占地方加浪费。

网友:
计算的好,肯定没问题的。我修过AV调制器,机顶盒,游戏机,里面都有变压器串电容器使用的。以前电容降压整流,给收音机做电源的很常见啊!只是后面的稳压电路不能用串联调整,正能用并联调整

网友:
理论上说,变压器串电容器后,单从变压器看,和以前没变化。只是电源变了,不是接近理想电源的电源了,变成了大内阻的电源

网友D:
两个变压器初级串连,次级各用一套整流滤波分别供给一个声道,只是耳放体积有点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没看到,楼主说是耳放,就是甲类放大,固定的负载。

耳放输出功率也就十几毫瓦,就算是乙类放大,也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初级一般不能串电容或电感降压,除非是负荷固定的特殊情况。变压器初级串电抗元器件降低电压,负荷电 ...

您说的问题可以用并联调整的稳压电路来解决。就像以前电容降压的稳压电源给收音机供电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变压器初级串连,次级各用一套整流滤波分别供给一个声道,只是耳放体积有点大了。

次级可以并联,当然相位要搞正确。

网友:
小功率电器一般没问题,我的床头收音机就是串的电容用的,十几年了,一点问题没有,就是有时声音大的时候时钟显示会暗一下,串电容时,如果不愿意计算,可以先从小电容试,测量次级电压在正常值就行了,不要一上来就用几微法的电容,容易烧机

网友:
20-30年以前,广州这边卖的大量各类日本钟控机,都是100V电源的。店主都是在初级串个小电容后直接在220V上用。

网友:
100V的变压器如果串一个无极电容电压升高一倍,马上冒烟

网友:
可以串,要根据输出功率计算串联的电容大小,记得电容上并联一个大电阻放电

网友:
为了这个100V的变压器大动干戈,何必呢?
要么重新绕制线圈,要么直接采用国标的变压器……

网友:
耳放为什么不直接用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学习了,手上有几个4uf 630V的电容,改天试试看。反正废物利用,烧了也不可惜。

耳放好电 ...

我拆过三洋的剃须刀,里面充电电路的电压切换(100V、220V)是100V变压器串联一个电阻实现的,当然充电的功率很小,只有1.5-1.7V,50mA(用的是镍氢电池)。

网友:
有困难要上,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折腾!发烧就是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都是野路军的招数,不足取!
规范的是,要么改绕,要么加装自耦或者隔离变压器。

你想想,电动剃须刀的体积,里面装个手机充电头都不容易,但是一个电容+一个小体积变压器就能解决问题。而且还非常耐用,可不是啥野路子。是知识和实用结合的典范。

网友:
小变压器接较大的固定负载初级端呈电阻性 电容降压比较容易实现 谐振了Q也很低。

变压器轻载呈感性 与电容串联容易产生高次谐振 并且内阻较大 输出电压不够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家剃须刀一出厂就是变压器串电容的,电容才是限制电流的主要因素,变压器的作用仅仅是电流“放大”, ...

这种电路优点明显。
一个CBB电容串一个小变压器,成本和体积比单独一个大变压器低。适应电压范围也有所增加。
电流比单独用一个电容大,而且实现了隔离,安全性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才是真正的野路子!剃须刀电池充电电流很小,但100/2变压器初级电流可远不只1mA,串联电阻上面的发热功 ...

是的,当时拆开就想看看电压切换,看到的是2只6.8k 、2W的电阻并联后串联在小变压器初级里;但这个剃须刀用起来还顺当,用了近20年网罩都有些磨损、电池损坏,做工(看注塑件和金属零件)应该没得说,很精细。

网友(2022-08-31):
我认为重绕一下了事。可以练练绕变压器的技术。反正是好玩,动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F:
我经常绕变压器,如果把什么工作都准备好了,单绕这个线包我不会超过半小时。小时候,我家邻居开了一个无线电修理铺,没事就去看老板修理收音机。他老婆是小型变压器厂的工人,绕变压器相当快。我在他那里学了一些。做电源,做示波器等,所需要的变压器,都是自己绕。我说这些好像有点不谦虚了。实际上我是想告诉你,手越动越灵活。当然有些技术你没看见,绕线包不会很快。而且你绕线包时不会吧线绕得很靠边。靠边了,线会跨掉。这样一来,变压器的绕线空间就变小了。如果你能看看我绕线包,那你就会知道该怎么做了。这是小时候爱学,如果是现在,可能我不会去学了。想来老兄年纪也不会很小了,不知还想学吗?

网友:
能,但都用在几瓦的小功率上,而且功率下降得很历害。电容会谐振的,耐压要足够高。变压器Q值低,电压到是可用。十瓦以上的就不建议这样做了。

网友:
买个220/110V转换器,也不贵十几块。

网友G:
可以串联电容用变压器,但要注意电容量选择要远离电源频率,不然会烧毁变压器,或者击穿电容器。几微法电容和变压器串联接近电源谐振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经常绕变压器,如果把什么工作都准备好了,单绕这个线包我不会超过半小时。小时候,我家邻居开了一个无线 ...

拆变压器才是麻烦事,比绕制麻烦多了。

而且拆废掉的硅钢片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以串联电容用变压器,但要注意电容量选择要远离电源频率,不然会烧毁变压器,或者击穿电容器。几微法电容 ...

谐振过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次级可以并联,当然相位要搞正确。

既然你有两个一样的100V变压器,不妨先把它们串联起来给机器供电。等实验完成后、测一下两只串联的变压器上面的工作电流,电流确定后用一只CBB电容替代其中一只变压器就可以了......
每1uF电容能提供62mA的电流。总机电流/62=所需的电容量。

网友:
风的100伏变压器串CBB 小容量电容器的宇宙牌红色夜光数字时钟用于220伏市电28年如一日:安然无恙。风购买了七八个。目前状态:在用。

网友:
小功率如5W以内凑合着用吧。以上都功率还是用上220的吧。

网友:
电压不会稳定,会随着负载变动。

网友:
用双向可控硅做一个交流调压器,很方便,或在淘宝上买个调光器也便宜。

网友:
怎么样了???

网友:
早期,手里一只电子管收音机的输出变压器,想改为繁用表的±9V然后稳压输出±6V电源。直接接入AC220V试验,变压器发烫。因手里没有漆包线,只能改造次级。串联了一个电容器为繁用表供电。最后测量变压器的压降只有100V左右,完全不发热,就这样一直用下去了。当然其电流极小,几毫安而已。

大学期间,同寝室的同学有台三洋便携式录音机,在宿舍接到了日光灯的电源上使用(早期的大学寝室没有电源插座),不久变压器就被烧掉了。估计变压器与日光灯的电容器谐振了,变压器实际电压高于220V。

也就是说,变压器串联电容器是可以的,但是要注意谐振的问题,试验中要测量变压器的实际电压,确认是否符合设想,避免超压被烧坏。

网友:
可以串联电容器限流,我曾经就是用一个电子管收音机的6P1输出变压器,串联一个1uF的耐压250V的浸油电容器,给电子管灯丝供电,一直用了很多年。不用担心谐振问题。RC谐振值差距很大的。

网友:
两只110v变压器初级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