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台丰田车载先锋音响改家用

楼主(2021-09-03):
另外一台丰田车载先锋音响改家用,不带cd,有aux,usb接口,可以调前后喇叭、左右声道平衡。

楼主:
改造了一下,上下边各加了一根木条,好看了一点吧?

网友:
实话实说 难看

楼主:
最后一张图是没有装面板的,让人看里面怎么安装的,装上面板还可以的!

网友A:
是有点那么。。。。。,我有一台本田CRV的车机,在某宝买了壳子套件,12V还是24V电源类似手提电脑电源、木头外壳、前后板全齐,天线音箱外接端子齐全,也不贵,型号各种车机选你对应型号就行。改了放客厅LP也说蛮漂亮。她可是不给我垃圾进门的主。每次拉旧电子管机子回来,都瞅准她不在家的空子。推一对书架箱,听听邓丽君还行。就是箱子8欧的,不是4欧,有点力不足。最中意的是多碟功能,星期天从早到晚不必换碟。建议楼主买点实木皮贴一下,更好看。30元木皮够贴十几台的。

网友B:
是不是威驰那台,收音效果 音质好吗

网友C:
丰田的车机声音一直都不好。,,他三儿子斯巴鲁的车机就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有点那么。。。。。,我有一台本田CRV的车机,在某宝买了壳子套件,12V还是24V电源类似手提电脑电源 ...

经历差不多,要是有一个工作室就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丰田的车机声音一直都不好。,,他三儿子斯巴鲁的车机就好很多

三儿子,头回听说,还有其他儿子是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威驰那台,收音效果 音质好吗

搜索了一下,还真是,17款原车新威驰拆车丰田收音机和16致炫汽原装车载cd机,收音机用过几次音质挺好的!收音机用的少,大部分播放ipod。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个车机,折腾半天,这个音质很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