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时间继电器怎么用的啊?

楼主(2021-09-03):
网上搜了下,没找到资料,我自己也没试出来怎么用,有没有接触过类似继电器的坛友,给指点下,

网友A:
只能触发(开或关),延迟(开或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触发(开或关),延迟(开或关)

您好 ,能不能详细说说怎么接线的

input control 我接的24v直流,

input load 没有电压,

input load  + - 那两个接上24v ,调整时间那个旋钮,确实是可以随着时间能量出来电压,
但是不能带负载,而且电压也不对,输入的24v load那个接线柱 和 - 号接线柱上的电压不是24V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种时间继电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 ,能不能详细说说怎么接线的

可以拆开看到结构就知道咋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拆开看到结构就知道咋玩了。

封胶水了,拆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拆开看到结构就知道咋玩了。

打开里边是这样的,胶不好拆了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结构的,好像是固态继电器?

楼主:
多谢坛友,我就是这样接的,
那可能这个继电器有问题了,只有电压,不能带任何功率很小的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的控制电压是5V,看你说把24V接到了控制上,有没有损坏就不知道了~

您意思是,标签上那个24v,是负载的电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直流模块,24V就是工作电压,和控制电压是2码事~

谢谢您 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