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ICF-506收音机调谐有咯吱咯吱的机械噪音

楼主(2021-09-03):
SONY ICF-506收音机调谐有“咯吱咯吱”的机械噪音,而且调谐有点不顺滑,怎么调整?打开看了一下是齿轮传动的,能上润滑油吗?会不会打滑?

网友(2022-09-03):
与我的ICF19一样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也很困惑,但前面有人讲这问题根本就不是机械传动的问题,而是电器问题。。曾经也试着加过油但没解决问题。。。

网友(2021-09-09):
彻底解决的办法是不嫌麻烦,把滚轮都改成V型或U型小轴承,我上个月买了三种,好像几毛一块一个,特别爽。麻烦就是固定轴,把原来塑料轮子中心塑料的轴忍痛剪掉,打3.1孔改用M3不锈钢螺钉当轴用。看你舍不舍得剪塑料轴破坏原貌了。注意:无法打穿孔地方打2.4盲孔。用ST2.8自攻螺钉做轴。
补充:还有一个教训就是上面朋友说的四联可变千万不要滴润滑油。或其它油,我开始无知,用买的喷灌螺丝松退的罐子对着需要地方一通乱喷,结果其它滚轮还好,四联主轴那里喷灌溶剂进入四联内部,几分钟以后悲剧出现:定动片之间的有机薄膜全部报废,四联也报废。
再补充:没看清你是齿轮传动,不是拉线,这就不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不弄到可变电容器上,你就可以用润滑脂,膏状的,润滑油就不要弄了,电路板会搞的七荤八素的。

好的,买点润滑脂试试

网友B:
红霉素软膏一类的也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红霉素软膏一类的也可以用。

就是凡士林。

网友:
红霉素软膏不是凡士林,它是凡士林加药物!

楼主:
在所见的齿轮上和指示针的滑道上抹上了润滑脂,调谐咯吱咯吱的声音稍微小了点,但是还是很明显,不知道什么原因?另外还有个问题,就是调谐的时候容易调过头,造成低端台往上跑了,比如540千赫的中央台指示针跑到700左右了,下端下不到530处了

网友(2022-09-02):
引用 楼主:
在所见的齿轮上和指示针的滑道上抹上了润滑脂,调谐咯吱咯吱的声音稍微小了点,但是还是很明显,不知道什么 ...

此机估计是电位器模拟指针调谐的DSP收音机。此类机灵敏度不错,但存在一个显著的缺点,调谐手感差!
即调谐有明显的步进感或跳跃感!这是此类DSP芯片自身的原因,无法根除。不是机械调谐机构产生的。

调谐过程中有嘎啦声,若极慢速调谐消失,而快速调谐又出现,则同样是电位器模拟指针调谐的DSP收音机固有的现象!而不是机械调谐机构产生的,所以在机械运动零件处涂润滑脂不能解决问题。

唯一的方法,就是调谐时应尽可能慢速。

“调谐的时候容易调过头,造成低端台往上跑了,比如540千赫的中央台指示针跑到700左右了,下端下不到530处了。”
这同样是电位器模拟指针调谐的DSP收音机固有的现象!在好多不同品牌的同类机上都有此问题,无法解决!

网友:
齿轮需要润滑,旋钮的轴更需要润滑

网友:
遇到过有的拉线调谐会叠层,拉线和拉线摩擦发出的声音也会吱吱响,拉线机构的设计瑕疵。

网友:
据我的了解发出唧唧声响的大部分是小滑轮卡住不转,有的机型没有小滑轮也会吱哎响。

网友:
齿轮的调谐机构可以上油。

网友:
我的伯龙902是小滑轮与轴之间有响动,加了点硅脂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