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专业软件画电路版图工作量有多大?

楼主(2021-09-04):
一个反激开关电源电路,按9cm*15cm按时间算工作量有多大?

网友:
这个要看经验和复杂度,如果PCB库OK,摆放元件和layout,大概也就一天吧.
如果原理图OK,30%工作是建立PCB库(异形元件,比如变压器,散热器等),30%工作是布局摆放位置,20%走线,10%优化检查(DRC,安规等).

网友:
只要元件库齐全、操作熟练、电路不是太复杂、绘制的工作量应该不会太大。

网友:
要看方案的,普通的小功率,二三十个元件,没有特别的元件布局要求,封装准备好,脚位不出错,也就两三个钟的工时可以布通,优化另算。

网友:
一般来说按照设计要求选方案和器件需要半天,出原理图需要半天,PCB绘制最快需要一整天,包括优化布局布线。如果说软件用不熟,元件库封装库需要自己做,那么时间还会更长

网友:
如果你是专业的每天都在用设计软件且设计过类似的图有元器件,而且电路很简单三几十个元器件,估计两个小时,如果啥都没有从网上下一个设计软件开始的话,估计三几天都不一定

网友(2021-11-08):
我在工廠做這個案子:
1.選芯片型號並打樣,1天
2.PCB Layout,1-2天.
3.打樣其它元件,做貼片圖,1天
4.焊接,調試1-3天
一共是5-8天比較好做,如耗時時間太短或拖得太長對完成此任務都會有缺失.

网友(2021-12-08):
做出来,快的半天,慢的两天。

想要做好,优化设计的时间会很长,有时,改版前后只是调整了很细微的地方。

网友:
干这活儿需要来情绪,没情绪的话一天干不了几个元件。一来情绪,上百个元件的板子一天就妥。

网友(2022-09-15):
对于我们这些业余爱好者只能自制单面PCB板

网友A(2024-08-15):
布局调整麻烦,布线用自动布线试了一次又一次,很浪费时间,特别考验耐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布局调整麻烦,布线用自动布线试了一次又一次,很浪费时间,特别考验耐心,

前两年学会画板打板后,就知道这个问题问的多幼稚了 ,想精益求精达到完美的话半个月感觉也不够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两年学会画板打板后,就知道这个问题问的多幼稚了 ,想精益求精达到完美的话半个月感觉也不够用;

个人做的话,还经常出现打版回来了,焊上元件一调试,啊呀,最好这里再改一下,这个元件换个规格,接线端子换个样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做的话,还经常出现打版回来了,焊上元件一调试,啊呀,最好这里再改一下,这个元件换个规格,接线端 ...

同感,确实是这样,打板回来,感觉这里空间应该再加大点,那里应该再减小点,反正各种遗憾和不足;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感,确实是这样,打板回来,感觉这里空间应该再加大点,那里应该再减小点,反正各种遗憾和不足;

在这里,我仅代表自己,由衷感谢嘉立创!

网友(2024-09-19):
确实,板子回来试一试后,永远发现做的都不好

网友:
感觉这种东西都是很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