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拉罐铝皮做SMT钢网,试验焊接贴片元件

楼主(2021-09-04):
钢网加工费太贵,以往贴片件都是拿烙铁一个点一个点的手工焊,费时费事费眼睛。

最近又打了两三种板子,面对一堆贴片件比较头痛。以前用投影胶片做钢网试验刷锡膏,失败。扔垃圾时发现易拉罐薄厚合适,萌发用易拉罐铝皮做钢网的想法。

今天休息,试了试这个想法。

1、易拉罐剪成铝皮压平整,实测壁厚0.11mm,稍薄但可用。

2、0805焊盘1.16*1.47=1.71mm^2 ,铝皮比较薄,为防止锡膏不足,实验钻孔为1.5mm。
用1.5mm钻头按0805焊盘间距钻了2个孔用于刷锡膏。

3、将钻孔对准焊盘,铝皮紧紧的压在PCB板上,用刮刀刷锡膏,刷了两个0805封装的焊盘。
取下钢网后目测,锡膏调的有点稀,刷上的锡膏有些变形,正式焊接时锡膏应该再稠一些更好。

4、尖头镊子贴了俩0805的1K电阻。贴歪了不要紧,焊接时熔融的焊锡会自动把元件拉回正确位置。

5、就两个元件不值得用加热台,热风枪温度调到320度,最小风量吹焊的效果。

看来用易拉罐铝皮做SMT钢网的想法可行,下一步做个“正式”钢网,焊下面这块板子:

网友:
把做的板子转化成商品 就轻松了

网友:
自己做钢网  少了还不如焊锡 然后铁板烧

网友A:
用0.3~0.5mm厚的透明麦拉片,用夹子固定在PCB上,用尖头烙铁一个焊盘捅一下,全部焊盘捅完,取下麦拉片用刀片把麦拉片两面刮平,就可以当钢网了。

网友:
就这几个元件,焊接一下更快,除非你做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0.3~0.5mm厚的透明麦拉片,用夹子固定在PCB上,用尖头烙铁一个焊盘捅一下,全部焊盘捅完,取下麦拉片用刀 ...

用打印机在透明投影胶片上打印出焊盘,下面垫张A4纸,准备钻孔:

防手抖,花点时间做了个电机支架:

开钻:

钻好的焊盘定位“模版”:

胶片厚0.12mm,直接拿胶片当钢网再试了试,效果和以前试的差不多,还是不好。钻孔壁太毛糙,锡膏上的不均匀。
下一步拿胶片当模版,在易拉罐铝皮上钻孔,希望能成。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打印机在透明投影胶片上打印出焊盘,下面垫张A4纸,准备钻孔:

我是用936白光尖头捅的,小电阻就捅小点,电容脚就大点,有些大贴片电感就多捅几个。烙铁捅的孔内壁比较光滑,不怎么粘锡膏。注意捅的方向,从PCB面向上捅,焊盘面焊锡面积大,刮下去这面面积小。再两面用美工刀片垂直刮除烙铁捅后涌出来的脚边,效果还不错。用完了用酒精刷干净,做样品十个二十个效果还相当不错。
唯一要注意的是一不要挪位,二是用力大了麦拉片容易变形不平。

网友:
我上次打样,人家问我要不要帮我把元件都焊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936白光尖头捅的,小电阻就捅小点,电容脚就大点,有些大贴片电感就多捅几个。烙铁捅的孔内壁比较 ...

不知道有“麦拉片”这玩意,网上搜了搜,厚度合适,买几张回来试试,谢谢。

网友B:
太复杂了,看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复杂了,看我的

以前用过类似的方式,注射器
眼花手抖,总是控制不好锡膏量。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打印机在透明投影胶片上打印出焊盘,下面垫张A4纸,准备钻孔:

这东西是激光雕刻的活计,其他都是徒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是激光雕刻的活计,其他都是徒劳。

总不能为这点事弄台激光雕刻机吧,休假没事做,瞎捣鼓慢慢试......

易拉罐铝皮不好加工,已否。这几天试了上几楼朋友提到的麦拉片和学生写字用的塑料垫板。

0.2mm厚的麦拉片和0.4mm厚的塑料垫板:
0805焊盘孔径1.2mm、1206焊盘孔径1.5mm,麦拉片比较薄,刷出来的锡膏量少,又扩孔到1.5、2.0mm再试。

特意做了个“夹具”,竖着的是两根PCB尺摞在一起,负责夹紧“钢网”,上、下横着的PCB尺负责限位。
有了这个“夹具”方便多了,钢网、PCB不会移位,换料也方便,几分钟就能刷一张PCB。

准备测试0.4mm厚的“钢网”:

刷完后试着贴几片电阻和IC:

孔径1.2、1.5mm,目测锡膏量有点多。这个基本上可以用了,问题不大。
以后再试试0.3mm厚的塑料文件夹皮,效果应该比目前这个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