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连与密封连

楼主(2021-09-0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2021-12-20):
引用 网友A:
谢谢您的指导。动片一片一片拆下来清洗。是用软刷还是棉球好。怕刮伤表面。好像动片薄和软。拆洗要格外注 ...

前两天翻80年代无线电合订本,有一期专门介绍了密封双联的维修,你可以看看,哪一年哪一期没有记住。关键是我曾经拆下一片一片耐心修过,最后都不满意,都是最后满怀希望,装上去,只能收个吧台了,都是动片只有部分能旋转。要一片片搞,首先眼神要好,我55了,近视+老花。其次,要有修表师傅的一半功力和耐心。所以后面遇到双联,只是拆开用酒精泡,简单处理。其实问题有时不在动静片,有时是动片杆子与磷铜皮接触那个地方有氧化层了,这个地方很重要,两组动片子接地都靠这个地方。咔咔响的大部分来源是这个地方。而不是动片与绝缘片的静电和灰尘。拆开后这个地方接触良好是重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拆开?壳子好像是胶水粘的。我有个上海复旦牌gbc-2x-270,调台有嚓嚓声。而且搜台很困难。另外,噪音 ...

拆下双联后戴个手套(防止划伤),把正方形壳子用刀片沿根部撬开,拿出芯子,在100%酒精里来回转几十次,然后放通风处晾干。我经常这么干,效果明显但没有把动片拆下一片一片擦效果好,但后者太麻烦,费时间。在酒精里主要是去除静电和大灰层。干了以后不上盖子装上试一下,好了再盖盖子,完了用502胶水用镊子滴2点就行,不必全部密封,以便下次再清洗。胶水多了下次无法翘盖子了。

网友:
七,八十年代装收音机时候,空气联一些弱电台能收到,换上密封联就收不到。还是介质的事。

网友B(2021-09-06):
引用 网友C:
都不是,是塑料介质附上了静电荷,转动时对动片放电,经逐级放大便产生了可闻的脉冲干扰。

我遇到的最主要原因,几乎都是因为动片转轴和外部焊片之间磨损而接触不良,造成密封式的寿命短。

网友:
除了体积小成本低没有其它优点。

网友:
变容二极管又是一次飞跃,可是,我们还在用可变电容器。

网友:
库存了有30多个,有大有小,

网友:
空气联的介质损耗要低一些,个谐振回路Q值高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动片变形还是进了灰尘了?

都不是,是塑料介质附上了静电荷,转动时对动片放电,经逐级放大便产生了可闻的脉冲干扰。

网友:
主要是密封的寿命短。

网友:
没有觉得有质的进步。

特别是器件电气性能方面,可靠性,Q值,操作手感,都是空气电容占优。

网友:
涨知识了

网友:
        有机可变电容器,比空气可变电容器,体积小很多,在袖珍收音机和便携式收音机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是空气可变电容器比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的最主要原因,几乎都是因为动片转轴和外部焊片之间磨损而接触不良,造成密封式的寿命短。

这确实是原因之一,除非体积不允许,否则还是空气可变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