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没几年的空调氟利昂泄漏

楼主(2021-09-04):
四年,还在质保期之内。格力空调。
今年夏天空调基本上没有制冷效果,找售后来检查,说是氟利昂没了。

如果真的是氟利昂泄漏,是不是很大的可能由于当初安装人员螺丝口没有拧紧?如果这种情况下,公司会不会追究原先安装人员的责任?

网友A:
没拧紧你能用四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拧紧你能用四年?

今天售后人员来了,好像并没有发现泄漏的地方。只把几个螺丝拧紧了一点。另外,又补焊了一点。

网友:
我的格力也漏了,过保了,自己加,一个多月又漏,嫌麻烦不想多查

网友:
用洗洁精加少少水用海棉抓泡泡涂在可疑的地方,冒泡的地方是漏的。

网友:
我们这安装漏氟一年内是安装工的责任(仅限于内外机连接的四个螺帽处漏),有些微量渗漏是很难查的,工人也不愿意费那个劲,既然能用四年,给你加上过了保修期再说,下次还不知道是谁来修呢!当然了要给你一个能过得去的理由。

网友:
亏红咯诺你弄

网友:
又是焊又是紧固的,估计是作假单!单加氟厂家结算低,补焊加氟结算高!这种四年漏的不能使用的,很难查漏点的!除非是新出的裂口!估计没人那么麻烦给你

网友:
查!大部分漏氟都说是没安装好!糊弄过去!安装一般半年吧!四年是不会找安装工的麻烦的烦

网友B:
4+2、6个接头安装时搞好用到报废也不漏,
接头处看看有油污吗?
没有的话?内漏就头痛了
劝人买外牌(又不贵)被人喷不爱国。

看到邻居外管保温套散开了, 里面是铝管(TCL)

网友C:
引用 网友B:
4+2、6个接头安装时搞好用到报废也不漏,
接头处看看有油污吗?
没有的话?内漏就头痛了

TCL一直就是铝管,好像十年前就比其他品牌便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TCL一直就是铝管,好像十年前就比其他品牌便宜。

我不大关心这些,正好厨房烧菜时看外面人家看到,
我前面有户19年6000多买的3P柜机,外机冷凝器铜管是上色的,不是本色,很不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大关心这些,正好厨房烧菜时看外面人家看到,
我前面有户19年6000多买的3P柜机,外机冷凝器铜管是上 ...

听说格力是铜管,冷凝器里面管子表现为白色会不会是亲水涂层?

网友:
格力家用空调都是铜管!冷凝器翅片都是铝的呀!不用上色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售后人员来了,好像并没有发现泄漏的地方。只把几个螺丝拧紧了一点。另外,又补焊了一点。

看一下4个衲子接头吧,如果非常干爽没有油渍,就是焊口漏,如果衲子及附近铜管有油,就是铜管喇叭口有缺陷导致渗漏应该重做喇叭口,一般安装工不会拧的不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