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具网分试玩,测电容、晶体管

楼主(2021-09-04):
2000V 高压瓷片电容,高频,得要1MHz以上才能用

S8050 400MHz Ft

S9018 580MHz Ft

CBB22 1uF 电容

104独石电容(MLCC)

楼主:
分析座是这样的,方便焊接贴片电容和直插
使用需要校准,不过感觉不怎么样,可能布线或者板材不好,不太懂高频布线

网友A(2022-05-30):
这个东西 测 三极管,如何测试啊? 三极管,不是要搭到电路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 测 三极管,如何测试啊? 三极管,不是要搭到电路里?

测三极管的结电容把,结电容决定了三极管能到的频率,大概是这原理
具体原理没深入,反正是能测

网友B(2022-11-14):
这个 每次测试之前需要校准一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 每次测试之前需要校准一次吗

当然需要,LCR也每次需要校准,很正常

网友(2023-01-08):
请问楼主,测量电容和三极管特征频率Ft都是看的S11史密斯图吗?

网友C(2024-08-01):
网分是什么概念?百度不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分是什么概念?百度不清晰

网络分析仪

网友C:
和现在坛内讨论的频谱分析仪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买了台4.3寸的

看菜单功能很多

可以上图来看看吗?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和现在坛内讨论的频谱分析仪是不是一样的?

网分是网分,频谱是频谱,不一样,一个测网络特性,一个测信号特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网分是网分,频谱是频谱,不一样,一个测网络特性,一个测信号特性

那么搞接收机,例如FM 88-108收音机,两个仪器都要准备才能?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那么搞接收机,例如FM 88-108收音机,两个仪器都要准备才能?

这个怎么说呢,如果只是FM广播接收机,两者其实都不必要,因为网分是为50欧射频系统设计的,在收音机调试中使用会有很多要注意的事情,如果你经验不是很丰富,这会很麻烦,因此产生一些奇奇怪怪的测试结果反而让你摸不着头脑。反过来如果你经验比较丰富,有没有网分对调FM收音机就不重要了,因为不难。而频谱,尤其不必要,你拿来干什么?看FM广播信号吗

综合来讲我觉得对于业余爱好者,网分的使用面要比频谱仪广一些,不过它和收音机玩家常用的扫频仪是有一些区别的,你最好先去了解一下网分的技术知识在来考虑是否购买。其实按照我的看法,只玩收音机的话,一台能扫频的信号发生器配合示波器就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么搞接收机,例如FM 88-108收音机,两个仪器都要准备才能?

如果你是搞比较专业的接收机,网分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仪器了,频谱仪同样也是需要的,只是没有网分那么重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个怎么说呢,如果只是FM广播接收机,两者其实都不必要,因为网分是为50欧射频系统设计的,在收音机调 ...

谢谢
“扫频仪”与这里说的频谱仪是不是一样,或接近一样。
一个朋友是“火腿”,这样是不是要预备网络分析仪?
我不想入坑,但是有兴趣,想玩玩“火腿”,“火腿”涉及发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谢谢
“扫频仪”与这里说的频谱仪是不是一样,或接近一样。
一个朋友是“火腿”,这样是不是要预备网络 ...

扫频仪和频谱仪不是一种东西,扫频仪的基本原理类似网分,你可以认为是个简化版。你还是先了解一下相关仪器的基础只是吧,至少要搞懂怎么回事吧,否则不都是花冤枉钱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咸鱼上买的全套,便宜又好用

这些精密的仪器,不敢在鱼。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买了台4.3寸的

看菜单功能很多

能不能上图看看?

网友F(2024-12-26):
请问是TinyRFEquip的NanoVNA-F V2 50k-4.4G 吗?这款性能怎么样?看到这家还有一款NanoVNA V3的1M-6.3GHz,看了许多家的, 不知道哪家的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是TinyRFEquip的NanoVNA-F V2 50k-4.4G 吗?这款性能怎么样?看到这家还有一款NanoVNA V3的1M-6.3GHz, ...

4.4G应该用的si5351的谐波
6G估计是全新的芯片

一般这种东西标称3G的实际都能4G

网友F:
引用 楼主:
4.4G应该用的si5351的谐波
6G估计是全新的芯片

看介绍上是这电路结构方案的,5351是200M以内使用的吧?更高的是另一个芯片才对吧?应该不是谐波的方式,这原本标的是3G的,说升级后4.4G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扫频仪和频谱仪不是一种东西,扫频仪的基本原理类似网分,你可以认为是个简化版。你还是先了解一下相关 ...

我买了两个东西一个东西一段时间,完全没有进一步的动作,尝试一步一步玩。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介绍上是这电路结构方案的,5351是200M以内使用的吧?更高的是另一个芯片才对吧?应该不是谐波的方式 ...

2代的嘛,还是5351没毛病
哦,你那个好像也没错,TX/RX synthesizer adf4350

楼主:
1代

2代

网友F:
不知道LiteVNA可否适合入手玩一玩?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LiteVNA可否适合入手玩一玩?

值得,这个还能测晶振、滤波器啥的
比普通的功能更多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值得,这个还能测晶振、滤波器啥的
比普通的功能更多一些

看了NanoVNA-F V2和NanoVNA V3 ,介绍上说 LiteVN 更新至0.3.2版本,大幅降低了本底噪声,比较之下就是LiteVN性价比较高,而且范围是50k-6.3G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