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理五灯大胆收音机机芯之一

楼主(2021-09-04):
修理五灯大胆收音机机芯之一
电子管:12SA7—GT,12SK7,铁壳管,字迹磨蚀玻璃管,5Y7—GT,
输入线圈:553,554A
振荡线圈:553B
除污,拆卸双连,拆卸电源整流滤波电容,拆卸指示灯,拆卸拉线滑轮,修调谐轴,修电位器,拆输入线圈,拆振荡线圈,拆微调电容,拆50微法电解电容座。
以上作业是为分析电路做,修理做准备。

网友A:
早期购买过一个六灯电源变压器,灯丝绕组12.6V,中心抽头,整流管灯丝有5V和6.3V两种电压,高压为350VX2。

网友(2021-10-05):
引用 楼主:
统一回复ISRAEL、原名矿石1号二位:不知道原机的壳子是什么样子的。可以考虑按原机的壳子自己做一个。也可 ...

网上找了一张

网友:
我用的6E2,为了省钱,去掉整流管。用一个桥将5伏升压,给6E2用

网友:
好像是上海155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理五灯大胆收音机机芯之二
整理变压器灯丝绕组引线,绘电路图,变压器和铁壳电子管喷漆防盖锈

好手艺,就是工程太大了‘’

网友:
向楼主致敬!修这台GT管五灯机等于再造,投入的精力可想而知。

楼主(2021-09-04):
修理五灯大胆收音机机芯之一更正
电子管:12SA7—GT(Toshiba),12SK7—GT(japan),铁壳管,字迹磨失玻璃管12S? —GT(japan),5Y3—GT南京,
输入线圈:553,554A
振荡线圈:553B
除污,拆卸双连,拆卸电源整流滤波电容,拆卸指示灯,拆卸拉线滑轮,修调谐轴,修电位器,拆输入线圈,拆振荡线圈,拆微调电容,拆50微法电解电容座。
以上作业是为分析电路做,修理做准备。
59年机

网友B:
这个状态 应该是南方用的机器 八成 电容器和中周线圈 保不住了

网友:
这个修理工程量不小,佩服楼主。

网友:
楼主手艺高,望早日老机恢复青春。

楼主:
五灯大胆机变压整流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期购买过一个六灯电源变压器,灯丝绕组12.6V,中心抽头,整流管灯丝有5V和6.3V两种电压,高压为350VX2。

350伏电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选这么高,我测量的是380伏,以为不对。看了白老师的帖子后才踏实。

网友:
引用 楼主:
350伏电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选这么高,我测量的是380伏,以为不对。看了白老师的帖子后才踏实。

早期交流收音机电路设计比较保守,市场上买到的电源变压器次级电压一般都比较高,后来一些厂机电源变压器把高压降低(如上海132为250VX2,红灯711为230VX2,海燕D321为200VX2),整流输出从滤波输入端直接输出变压器供功放管屏极,滤波后供帘栅极及前级。

楼主:
修理五灯大胆收音机机芯之二
整理变压器灯丝绕组引线,绘电路图,变压器和铁壳电子管喷漆防盖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状态 应该是南方用的机器 八成 电容器和中周线圈 保不住了

有一个中周初级断线

网友:
等于重新装一台,工程浩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修理五灯大胆收音机机芯之二
整理变压器灯丝绕组引线,绘电路图,变压器和铁壳电子管喷漆防盖锈

楼主你好,你这台机的铁壳功放管看形状和高低有些像12A6,此管与6V6管脚位相同,输出阻抗不同应为7,5K欧。
http://www.tubebbs.com/tubedata/sheets/049/1/12A6.pdf
供你参考
与6V6性能相同的,美国也有灯丝电压12.6V的型号12V6,,但铁壳的很少见,12A6此管倒是铁壳的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你这台机的铁壳功放管看形状和高低有些像12A6,此管与6V6管脚位相同,输出阻抗不同应为7,5K欧。 ...

主要是没有电子管图,从外部使用看,除过灯丝电压不同外,接法与6V6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