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指针表?万用表?

楼主(2021-09-05):
收藏了挺长时间的一块表,看着做工很好,但不认识也不会用,请教同学们科普一下

网友:
测量电压:
测量电阻:
按下开关(4),通过挡位开关(3)选择适当的量程,然后旋转调零旋钮(5)使上面大表盘指针指到零点,读取窗口(6)的数值即为阻值(可能还需要乘挡位开关(3)所示的倍率数值)。

楼主:
最后这张图是扫面翻译的,驴唇不对马嘴的。

网友:
电阻档量程很宽还能测毫欧

网友:
类似电桥,

网友:
从毫欧到兆欧,附带测试0-100的2挡电压,非常实用的一个表。应该算直流电桥吧!
品相好,值得拥有。

楼主:
谢谢耐心详细具体的指导!

楼主:
内部图片

网友:
这种表是实验室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