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图中LED驱动芯片型号

楼主(2021-09-05):
请教各位大佬,附图是一款直流12-85伏输入的18瓦LED灯,驱动芯片丝印是2584C。但我不知其完整型号,请各位赐教。另外,或者有低压8-85伏美的大功率(30瓦左右)LED驱动芯片推荐也可以,谢谢各位了

楼主:
补充图片,这样可能清晰点

网友A:
找到个引脚定义相同的,TX6135,看你的需求参数也挺吻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个引脚定义相同的,TX6135,看你的需求参数也挺吻合。

收到,谢谢了。我先去仔细看看您发的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