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事(去库存癫疯之作续)

楼主(2021-09-05):
话说为了去库存,也是拼命了,原作见: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1

前后制作了近十三个版本,的确消耗了不少晶体管,但也增加了不少电子垃圾。
昨天在测试输入回路对电路的影响时,有了一个奇怪的发现:
不使用输入初级回路,整个电路效果更佳!!!
意思就是现在的电路只需要使用单联就可以了。

另一个发现就是:在无调谐输入回路的情况下,
天线由2T到15T效果差不多,唯一区别就是对电磁环境噪音的过滤影响不同,
圈数越少,效果越好。

测试中的几个不同版本的收音机:

另外两个还没有接天线磁棒的:

几个带输入回路测试天线残骸:

补充内容 (2021-9-10 09:22):
22#提供了制板文件,欢迎参(围)观学习。:p

楼主:
电路原理图:(有点简陋哈,将就看)

补注:第一版本和最终版本比此原理图少一级中放。中间部分版本使用了和此原理图一样五级中放的,噪声水平显著增加,AGC更难控制。

楼主:
然后惊奇地发现,第一版本(10cmX15cm)和最后个版本(10cmX10cm)的效果最好。
中间的一些奇怪的想法都是多余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然后惊奇地发现,第一版本(10cmX15cm)和最后个版本(10cmX10cm)的效果最好。
中间的一些奇怪的想法都是多 ...

10X10的磁棒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X10的磁棒吗?

PCB板制作尺寸。

网友B:
实践出真知,加油,等套件,最好啥都焊好,回来自己组装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践出真知,加油,等套件,最好啥都焊好,回来自己组装一下的。

实验之作,套件就不出了。
很多数据需要调试才能确定,如果出套件,问题咨询都会烦死我了。
如果想研究,可以提供制板文件。

网友A:
坛子里好多朋友都在为去库存而癫疯大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坛子里好多朋友都在为去库存而癫疯大干,

最后的疯狂?

网友:
哈哈。玩这东西的都是60+的老头了。尽情地玩吧,

网友C:
得,输入改成宽带了,当然只要单联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得,输入改成宽带了,当然只要单联啦。

问题是增加输入调谐回路,除了增加噪声外,毫无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增益太高了,只保留三级中放应该就差不多了。集成块内部的三极管放大倍数都不大,同样的电路用放大倍数 ...

此中放电路增益是人工可调的。

网友E:
修改电感参数,看看短波能否也能收到。甚至加个FM前端电路,接收FM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是增加输入调谐回路,除了增加噪声外,毫无作用。

不会呀,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修改电感参数,看看短波能否也能收到。甚至加个FM前端电路,接收FM

改变本振就可以接收短波了。
增加FM前端电路,改进一下FM检波电路,的确就能接收FM了。毕竟这个电路原来就是从一款AM/FM收音机IC简化而来的,绝大部分电路AM和FM是共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呀,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是啊,百思不得其姐。

楼主:
不想它了,就使用单联吧。还省了统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原理图:(有点简陋哈,将就看)

天线输入部分接晶体管基极的次级绕组,中间抽一个头,串联一个0.01uF的电容器到地,再试试效果。

或者不要这么麻烦,在次级绕组上并联一个(1~3)K欧左右的电阻,试试效果。

网友:
我想是输入回路Q值太低,使得选频名不符实。

楼主:
现在提供制板电子原始文档估有兴趣的坛友去做试验及修改。
注意事项有四:
1、文档上的元器件数值未必最佳,需要调试决定;
2、如果有人做了试验,或对文档进行了修改,请在坛上进行反馈交流;
3、错漏难免,不保证试制一定成功;
4、请勿商业化。(估计商人不会这么蠢,但声明还是必需的)

楼主(2021-10-27):
调试中还发现一个问题,混频出来后接双中周或单中周,在检波处出来的中频曲线都是较为尖锐单峰。

楼主:
实际电路中,检波改为半波可以降低检波中周的制作难度,效果差别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标注TA7613在板上又没看到,总让我联想起TDA1083和ULN2204的IC来

不是TA7613,哈哈。
有点类似ULN2204。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几种集成块几乎是一样的吧?不同的应该只是生产厂家。

中波部分基本一样。

网友G:
引用 楼主:
现在提供制板电子原始文档估有兴趣的坛友去做试验及修改。
注意事项有四:
1、文档上的元器件数值未必最 ...

感谢分享,学习了,线宽最小1.1,大部分都是1.5双线。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谢分享,学习了,线宽最小1.1,大部分都是1.5双线。

能画多粗画多粗。这个是我的思路。

网友G:
引用 楼主:
能画多粗画多粗。这个是我的思路。

我看《我也做了个简易扫频仪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28929》电路图布线特别粗,频率400多K和10M,算是低频到高频了,相关资料介绍布线高频布线线宽不易太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看《我也做了个简易扫频仪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8143&fromu ...

我这个,算不得高频吧,最高才1650K。
尽量画粗一些,想法是增加板的粘性强度,SL没有水滴焊盘设计。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这个,算不得高频吧,最高才1650K。
尽量画粗一些,想法是增加板的粘性强度,SL没有水滴焊盘设计。

知道了,看些PCB板子的布局线宽,焊盘大小等有所收获,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知道了,看些PCB板子的布局线宽,焊盘大小等有所收获,谢谢。

如果真的要研究高频线宽,一定要仿真,此时使用SL明显达不到要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真的要研究高频线宽,一定要仿真,此时使用SL明显达不到要求了。

高频还没有涉及到,就是看PCB布局要求提到的,PCB电路+元器件仿真,线路间电容电感怎么模拟。我看DIY扫频仪帖子线宽也很宽,低频还没弄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