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了一对音箱,如何打开呢?

楼主(2021-09-05):
淘了一对音箱,一晃里面会响,不知道什么掉下来了,怎么打开呢?卸开防尘罩,没有发现有螺丝啊?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A:
里面响估计小孩子从后面导向孔塞里东西了,面板网罩的四个胶垫挖出来看看有无玄机?

楼主:
南京夏普电子有限公司生产的双声道扬声器

网友:
有蒙皮吧

网友B:
前面板是整体塑料成型,跟箱体间有缝隙,可以撬开,。

网友C:
固定音箱布的四个孔像是六角孔,像是四个内六角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定音箱布的四个孔像是六角孔,像是四个内六角螺丝。

四个孔是插网罩的底座,是塑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面板是整体塑料成型,跟箱体间有缝隙,可以撬开,。

外面是还有一个塑料壳,挺紧的,没有缝,可能没有拆过,硬拆会不会弄坏安不上了?

网友D:
前面板因使用热熔胶粘接整体加热胶体软化就能取下。

网友E:
日本常见的桌面型组合音响音箱 大部分内卡扣式 一般在底下两个防滑块中间 用金属格尺插进去提一下就可以拆下卡扣
然后有固定销和螺丝 就可以拿下来

还有一种需要专用工具 这种一般松下和索尼用的多 用塑料板贴着低音喇叭边放进去 会有个销子 拨动到位置可以直接拿下面板  然后是固定喇叭螺丝 直接拆下即可

最好是找到该机型的维修手册 里面的分解图 可以分解全部东西

网友:
没什么一锤子下去解决不了的问题

网友F:
只要声音正常就不必管它,可能是紧固件脱胶掉下来了,也可能是小孩子从导向孔塞进东西了,我收的音箱就是小孩子塞了磁带、笔、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要声音正常就不必管它,可能是紧固件脱胶掉下来了,也可能是小孩子从导向孔塞进东西了,我收的音箱就是小 ...

呵呵,还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日本常见的桌面型组合音响音箱 大部分内卡扣式 一般在底下两个防滑块中间 用金属格尺插进去提一下就可以拆 ...

谢谢分享怎么详细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同意你这说法。风枪吹加小刀从结合部撬。

哦,那时候不知道有没有热熔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响估计小孩子从后面导向孔塞里东西了,面板网罩的四个胶垫挖出来看看有无玄机?

好的,四个胶孔取下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面板因使用热熔胶粘接整体加热胶体软化就能取下。

那时候的有没有热熔胶?

网友:
先打开音箱的前面壳,可能是打胶固定的,打开面壳后一般可以看到锁喇叭的螺丝,这样就可以拆下喇叭了。

楼主:
型号,cp-xl2088gr,组合音响
src=http_//img.go007.com/2016/09/21/5024aaeff301c13c_0.jpg&refer=http_//img.go007.jpg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分享怎么详细的经验!

因为以前在售后没少这样干 一家中心管5个品牌 先锋 索尼 爱华 建伍 天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因为以前在售后没少这样干 一家中心管5个品牌 先锋 索尼 爱华 建伍 天龙

怪不得原来是专家,现在不做维修售后了?

网友H:
直接侧面撬带喇叭的塑料面板,我曾经有一对这样的音箱,没有螺丝,是面板上的塑料柱用树脂塞在孔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直接侧面撬带喇叭的塑料面板,我曾经有一对这样的音箱,没有螺丝,是面板上的塑料柱用树脂塞在孔里面

哦,回去试试!

网友I:
千万别打开,我有一台就是打开了后来就废了

网友J:
你好!面罩脚套取下来就看到木螺丝了,拧下来就分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好!面罩脚套取下来就看到木螺丝了,拧下来就分开了!

哦,谢谢指点

网友K:
把整体音箱放到烤箱里面加温200摄氏度,加热后前面板或后面板会脱胶,从而打开。烤箱一般改装汽车灯光的店里有此设备。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L:

怎么看不到你发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I:
千万别打开,我有一台就是打开了后来就废了

还好没 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K:
把整体音箱放到烤箱里面加温200摄氏度,加热后前面板或后面板会脱胶,从而打开。烤箱一般改装汽车灯光的店 ...

音箱贴片也会涨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