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P1S 新手求教

楼主(2021-09-06):
  我在学装阎锡山老师的4P1S推挽,超线性接法,灯丝用4.2V交流供电,1-7脚入.前几天看见坛上老师装此机釆用1-7脚合併后和8脚釆用交流2.1V供电,认为很好,因为本人基础薄弱,想问一下,改接后4脚仍然接8脚吗?还有我将管柱和5脚相连后接地,是否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但灯丝变压器初次线包之间必须有屏蔽层,屏蔽层必须良好接地!

这个静电隔离层可有可无,它是消除收音机调制交流声的,与供电电路纹波系数引起的交流声无关。

网友:
灯丝改为并联后4脚仍然接8脚。管柱和5脚相连后接地是正确的接法。

网友C:
用2.1V就意味着没有中性抽头,那就参照直热管 平衡电阻的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2.1V就意味着没有中性抽头,那就参照直热管 平衡电阻的做法

  莫老师好!
    现在向您坦白:不弄不知道,一弄吓一跳,不瞒您说,我就这个后级己装拆4次,均不如意。第一次4.2v供1-7脚不理想,拆!第二次4.2v供1-7脚,8脚接中心抽头,不行!拆!第三次,釆用屏蔽线4.2v供1-7脚,8脚接中心抽头,也无效果,拆!第四次,併1-7脚后和8脚供2.1v,没用电位器平衡措施,也不理想,拆!今天挠了一天头皮仍未理出头绪,郁闷哪!更可恼的是:开机5分钟之内,B+从250V跌至238V,总电流从115MA上升到135MA以上,伴随交流声也慢慢明显增大.更换电源,更换管子仍如此,真不知从哪里入手?又气又恼又急.碰到鬼了哟.

网友:
4P1S电子管有灯丝中心点,4.2V交流供电是最佳方案!

网友:
4.2V灯丝供电压无需中心点啊!

网友B:
但灯丝变压器初次线包之间必须有屏蔽层,屏蔽层必须良好接地!

网友C:
引用 楼主:
莫老师好!
    现在向您坦白:不弄不知道,一弄吓一跳,不瞒您说,我就这个后级己装拆4次,均不如意 ...

4P1S做单端哪需要这么高的电压?又不是搞推挽

网友:
管子超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灯丝变压器初次线包之间必须有屏蔽层,屏蔽层必须良好接地!

   老师您好!
   首先由衷地感谢您及时指导!其次向您汇报一下:我将阎大师的电源部分作了以下修改,您看有问题吗?我没釆用独立的灯丝变压器,因为原图也没有。如果加装灯丝变压器能极大地改善底噪,我可将扼流圈让位。还有您说的屏蔽层我是加了二层:即初--次一层,先绕完4.2v后又加了一层。我是4.2v接1-7脚,中心抽头接8脚。自已觉得似乎服侍得它蛮周到。至于超耗,我看原图273V/25MA功耗6.8W,我是250V/27MA=6.75W,估计是超了,下回按250V/22MA差不多吧。
  静侯老师金言!

楼主:
引用 网友C:
4P1S做单端哪需要这么高的电压?又不是搞推挽

  我学装的是阎锡山的4P1S推挽机,他屏压273V,我是250V,自我觉得己降了很多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莫老师好!
    现在向您坦白:不弄不知道,一弄吓一跳,不瞒您说,我就这个后级己装拆4次,均不如意 ...

我做的6N11+4P1S耳放,AC180V整流RCRC滤波,也是有可闻的噪声,暂时闲置一边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师您好!
   首先由衷地感谢您及时指导!其次向您汇报一下:我将阎大师的电源部分作了以下修改,您看有 ...

谢谢你的信任!
直热管(包括4P1S)灯丝交流供电还是比较难搞的!一是管子要优质品,灯丝中心点两侧必须绝对(当然只能相对)平衡;二是带中心点的灯丝变压器绕法有讲究,也得保证绝对(当然只能相对)平衡问题;三是安装布局走线都有讲究,总之,初学很难搞好,建议先采用直流供电方式,待有了技术积累以后,再搞交流灯丝供电不迟!
另,看了一下4P1S的资料,如用4P1S做单端或推挽,觉得三极接法应该更好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静电隔离层可有可无,它是消除收音机调制交流声的,与供电电路纹波系数引起的交流声无关。

电子管输入阻抗是很高的,因灯丝变压器初次之间分布电容和各种分布电容的存在,通过这些电容构成的回路,灯丝变压器初级的交流噪声信号,会注入电子管的栅极,放大后形成更大的噪声!所以,这个屏蔽是有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静电隔离层可有可无,它是消除收音机调制交流声的,与供电电路纹波系数引起的交流声无关。

  谢谢于版的叮嘱,上次院长也说过,关系不大,可有可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信任!
直热管(包括4P1S)灯丝交流供电还是比较难搞的!一是管子要优质品,灯丝中心点两侧必须 ...

  老师好!说谢谢的应该是我。
  刚才仔细看了您的回复,我想告诉您,我就是看网上大家都说4P1S底噪难弄,我就一定要试试,看看究竟难弄到啥地步才弄的.现在看来不假,但我还没服输,再想装几次(记得有人装过8次)。
  请老师帮助提供一下绕这个灯丝变压器的要点,我先谢谢了。
  我再想到一个方案您看可行?利用我前阶段讨到的电阻电桥,将1--8和7--8的阻值用电阻絲配平衡,不知可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师好!说谢谢的应该是我。
  刚才仔细看了您的回复,我想告诉您,我就是看网上大家都说4P1S底噪难弄 ...

绕变压器我不专业,只记得过去和我玩过的老哥们(现在已无法联系)说过此事:一是中心点的两边的绕组必须高度对称(似乎说可以采用双线并绕的办法);二是初次之间应有良好的屏蔽。若对你有用你可试试,若无帮助一笑置之!

网友:
另,若管子品质不够一切都是白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绕变压器我不专业,只记得过去和我玩过的老哥们(现在已无法联系)说过此事:一是中心点的两边的绕组必须 ...

   绕变压器我自我感觉还行,两组相同绝对没问题,我现在机上的4.2v就是双线2.1V+2.1V的,接下来我来用电桥测一下灯丝,估计很难的,0.00几的Ω太微小了.

网友B:
那你就摸索前行吧!变压器两组对称可以试试双线并绕!祝你成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子管输入阻抗是很高的,因灯丝变压器初次之间分布电容和各种分布电容的存在,通过这些电容构成的回路 ...

    按照你的理解。恰恰相反。屏蔽层正是电容的一个极。增加了布线电容。
当收音机接收到一个电台播音时,伴随在语言或音乐声音的背后,会有一种低沉的50赫或100赫的交流嗡声;在没有输入信号时,它也随之消失。这种与外来信号同时并存的交流声,我们称之为调制交流声。
    调制交流声产生的根源有二。一是由于电路中各类零件和导线的安装排列,它们相互之间的变动磁场、静电场、泄电、杂散电容等影响所造成的,其中受变动磁场的影响比较显著。
    调制交流声的另一产生根源,是由电子管内部造成的,也就是阴极与灯丝之间有泄电现象。例如丝极和阴极之间的电容感应、电子发射、直接泄电等,都可以产生泄电电流。同时这种泄电阻抗,
除直接泄电外,大部分属于容抗性,在电流内包含有各种高次谐波,直接影响了屏极输出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就摸索前行吧!变压器两组对称可以试试双线并绕!祝你成功!

  我现在用的就是双绕併绕的,平衡度应该绝对没问题。刚才用电桥测了,1--8和7--8脚,均有0.1--0.2Ω左右的误差,看来用电位器平衡灯丝是最佳选择了,实在不行只能改直流了,不过有点不甘心。

网友A:
4P1S电子管灯丝的热惰性比较高,中心抽头就是为了建立一个中性面,以便用交流去点燃灯丝。中心的两边对称,比人为的用平衡电阻或者变压器灯丝绕组中心抽头都要好,精度相对要高。
产生交流声原因很多,你可以搜索一下矿坛里的帖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的理解。恰恰相反。屏蔽层正是电容的一个极。增加了布线电容。
当收音机接收到一个电台播 ...

本人因为是业余爱好,不是专业人员,对一些理论问题,看懂的不多,遇到问题也只能靠百度!

但见正规厂家的胆机电源牛(包括灯丝牛)都是有屏蔽层的,我想这肯定是有原因的!如果屏蔽层不起作用,何不取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4P1S电子管灯丝的热惰性比较高,中心抽头就是为了建立一个中性面,以便用交流去点燃灯丝。中心的两边对称, ...

    谢谢于版吩咐!
    刚才我重新焊接了一下,仍然交流点灯,1--7脚4.2V。8脚接中心抽头,将B+从250V降到230V,效果改善非常明显,我阴极电阻用的330Ω,总电流在110MA,算下来每管仍有27--28MA的电流,可能还是太大,改天再弄了.顺便请教一下,刚才我看了"土八路"老师的4P1S推挽图,他B+250V,阴极电阻只有180Ω,甚是惊讶,而一另德国人的图(与阎锡山图几乎相同),B+仅用210V,阴极电阻也只有220Ω。而我在B+230V,阴极电阻330Ω的情况之下,电流仍较大,有点想不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人因为是业余爱好,不是专业人员,对一些理论问题,看懂的不多,遇到问题也只能靠百度!

  我也是业余爱好者,退休前本职工作是与纸片打交道的一个铁匠。你百度的不仅仅是电子管的市电输入线路干扰,而是电源的通用举措之一,请您百度一下什么是共模干扰及其防治,ATX开关电源进线市电采用两级EMI滤波后
可以得到较纯净的50Hz交流电。
你百度的变压器加内外屏蔽,其作用是不一样的,外屏蔽是减小漏磁干扰,最典型的是电子管电视机的电源变压器有铜与铁双屏蔽,且屏蔽是闭合的。这与楼主的交流声无关。内屏蔽不允许闭合。作用前面已经阐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本人因为是业余爱好,不是专业人员,对一些理论问题,看懂的不多,遇到问题也只能靠百度!

谁也没说变压器的静电隔离层不起作用,这里说的是在音频放大器里即便没有也不会影响什么。CRT显像管对磁场比较敏感,因此变压器的外屏蔽很重要。收音机的调制交流声很不悦,因此内屏蔽很重要。
电源进线共模滤波:
ATX开关电源的两级EMI滤波;
i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于版吩咐!
    刚才我重新焊接了一下,仍然交流点灯,1--7脚4.2V。8脚接中心抽头,将B+从250V ...

阴极电阻就是采用了自给偏压,用不同阻值就有不一样的工作点,万用表有内阻的问题,测量电压需要高内阻越高越准,测量电流内阻越小越准确。一般阴极电阻调大,屏压升高,反之则降低。我以前都不测量电流,除非遇到无光的电视机。多试几个阴极电阻,耳朵取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也没说变压器的静电隔离层不起作用,这里说的是在音频放大器里即便没有也不会影响什么。CRT显像管对 ...

深奥的道理不懂,个人片面的实践体会:一体机电源牛内外屏蔽最好都要有,否则布局稍有不当就会有交流声;分体机(仅指电源和放大电路分为两体),电源牛内外屏蔽都可不要。

网友B:
记起我多年前做交流灯丝2A3单端,十八般武艺都用上,拆拆装装多少次,就是解决不了交流声问题,最终将电源和放大分体,才最终得到基本满意的效果。自那时起,我再没做过直热电子管机,并且功率大一些的,电路稍稍复杂些的旁热电子管机器,也都做成电源和放大分体模式,虽然制作起来繁杂了些,但再也没有遇到过交流声的困扰!
上图是我最近做的6N5P推挽机的分体电源,两个电源牛采用的是最普通的工业变压器,没有任何的屏蔽措施,只要让它稍稍远离放大器部分,整个功放机无信号时静若深海,放音乐时细微毕现,绝无丝毫交流声!

网友E:
引用 楼主:
莫老师好!
    现在向您坦白:不弄不知道,一弄吓一跳,不瞒您说,我就这个后级己装拆4次,均不如意 ...

你说的不理想 到底是 哪不理想?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做的6N11+4P1S耳放,AC180V整流RCRC滤波,也是有可闻的噪声,暂时闲置一边的

像4P1S这种管子最好处理了  直接用固偏  灯丝中性点直接接地 保证你这部 交流声微弱可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像4P1S这种管子最好处理了  直接用固偏  灯丝中性点直接接地 保证你这部 交流声微弱可闻

经验之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不理想 到底是 哪不理想?

  报告海版!
  就是8Ω输出端多在10mv以上(前级不加,后级栅极接电容入地)。因为是初学装,心理价位也不高,保5争4。

楼主:
引用 网友C:
像4P1S这种管子最好处理了  直接用固偏  灯丝中性点直接接地 保证你这部 交流声微弱可闻

  谢谢老师的指导!
  您这方案我想过,而且还对末级管匹配要求低,是个好主意,(我在电牛上己预绕了固偏绕组),只是阎大师的这个推挽有点特殊,在两个栅地电阻中间还夹了个4.3K,接到前级了,这个电路我不会改.

网友A:
这才是变压器真正意义上的外屏蔽,就加一个盖不算外屏蔽,因为外屏蔽主要屏蔽的是漏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才是变压器真正意义上的外屏蔽,就加一个盖不算外屏蔽,因为外屏蔽主要屏蔽的是漏磁。

网友A:
说的是外屏蔽并不会影响楼主放大器的交流声(楼主的问题),你这是辩论地一种技巧,转移命题。再说坛友们有几个用密封变压器的,这样的密封变压器多为拆机件,就是出厂的扩音机也没有用密封变压器的,27厂也没有,因为对音频放大器没有必要,大大的增加成本。
再说这样的密封变压器都不是电源变压器,因为画蛇添足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的指导!
  您这方案我想过,而且还对末级管匹配要求低,是个好主意,(我在电牛上己预绕了固 ...

电路没多大问题的话,还是走线布局的原因。特别是电源变压器挨着输出变压器 是很容易引起交流声的。一般都是看机箱大小 能远离劲量远离。而且还要做磁力线平行放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的是外屏蔽并不会影响楼主放大器的交流声(楼主的问题),你这是辩论地一种技巧,转移命题。再说坛友们有 ...

版主误会我了!
为省钱,我常购普通工业用变压器(无任何屏蔽措施),装入铁茶盒中,并将铁茶盒接地,认为这就做好外屏蔽了,如下图所示:
见你37#(b)图有铜或铝做屏蔽,所以就产生了怀疑:这铁做的外壳,能屏蔽吗?所以,才有此问。言语不当处,还请见谅!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路没多大问题的话,还是走线布局的原因。特别是电源变压器挨着输出变压器 是很容易引起交流声的。一般 ...

我也觉得位置和走线(其实就是互感程度)最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误会我了!
为省钱,我常购普通工业用变压器(无任何屏蔽措施),装入铁茶盒中,并将铁茶盒接地,认 ...

大家都是讨论问题,都能从中受益、 。铁是软磁性材料,对漏磁有屏蔽作用,铜包住线包,对电场有屏蔽作用。电场与磁场是能够相互转换的。

网友:
4P1S用直流灯丝,可以立竿见影的降低底噪,不过如果采用自给偏压的话,需要特别注意直流灯丝需要两端浮地,否则偏压值就变成2.1V, 会烧变压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做的6N11+4P1S耳放,AC180V整流RCRC滤波,也是有可闻的噪声,暂时闲置一边的

4P1S直流供电,把6N11用屏蔽罩罩起来,基本就看可以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4P1S直流供电,把6N11用屏蔽罩罩起来,基本就看可以解决了

好的,谢谢
下次试试把6N11罩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没多大问题的话,还是走线布局的原因。特别是电源变压器挨着输出变压器 是很容易引起交流声的。一般 ...

  禀告阿莫老师,今天弄了一天,搞定了50%!(还是交流点火)
  一个通道(靠近电牛)己达预定指标,噪声最低到3.7mv,另一远离电牛反而在11-12mv,老是搞不定。顺便问问,这4P1S推挽的声音怎么象单端?有女声男腔之嫌,低音肥硕,金属声倒是挺嗲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报告海版!
  就是8Ω输出端多在10mv以上(前级不加,后级栅极接电容入地)。因为是初学装,心理价位 ...

这有点费劲。
噪声跟很多因素都有关系,布线方式,地线连接方式 等等。
不排除有些管子自身噪声就高,这你得多买管然后筛选。
路漫漫其修远兮。
解决噪声 是放大器的终极课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有点费劲。
噪声跟很多因素都有关系,布线方式,地线连接方式 等等。
不排除有些管子自身噪声就高, ...

版主所言极是!
老鸟弄直热,一下子也未必能弄好,新手自然要更费些周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有点费劲。
噪声跟很多因素都有关系,布线方式,地线连接方式 等等。
不排除有些管子自身噪声就高, ...

  报告海版!
  昨天弄了一整天,头都暈了,但也小有收获,一个通道己达标,是3.7mv,而另一通道相同佈局还远离电牛,却始终在12.5mv左右,居高不下,今天的捣鼓目标是创造一个两通道完全一样的环境试试,另外,管子我己对调过,没用,说明还在佈线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主所言极是!
老鸟弄直热,一下子也未必能弄好,新手自然要更费些周折!

  谢谢你的回复!
  有难度但也有动力,有难道也就有剌激。反正不急听,我就不信尿能憋死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有难度但也有动力,有难道也就有剌激。反正不急听,我就不信尿能憋死人了!

祝你成功!

楼主:
   谢谢老师!
   往后可能会多多请教,望能帮助为感!

网友G:
你是高手,直热管交流点灯我是搞不定,特别是音箱灵敏度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是高手,直热管交流点灯我是搞不定,特别是音箱灵敏度高的。

  车老师见笑了!
  我只是好奇才试装的,我没有能上台面的箱子,仅有一套89db的惠威三分频算是厂品,所以我对4P1S的交流点火要求不高,保5mv争4mv就心满意足了。
若真能实现愿望,需要实力的还在后头呢。那才是高手施展本事的疆场!无奈本人技低多筹,只能自己慢慢摸索偿试了。反正只要自己喜欢即可!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记起我多年前做交流灯丝2A3单端,十八般武艺都用上,拆拆装装多少次,就是解决不了交流声问题,最终将电源 ...

借楼主宝地,咨询老胆师傅一个问题:

电源分体,以下哪个分法比较好?

1.电源机箱内部仅是电牛,用线缆传出去,在功放机箱整流滤波;
2.像老胆师傅那个图,电源机箱内部是电牛+桥;
3.电源机箱有电牛扼流圈,整流滤波后传出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借楼主宝地,咨询老胆师傅一个问题:

电源分体,以下哪个分法比较好?

可选3和2,3应该还会好一些,据实际情况而定!分体之间用多芯线,航空插头,插座联结!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借楼主宝地,咨询老胆师傅一个问题:

电源分体,以下哪个分法比较好?

在分体电源和主机之间的线缆上最好只有纯净直流流通,整流滤波甚至稳压都在分体部分完成。线缆进入主机之后再接一数十uf电解与0.01~0.1uf无极电容进行退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选3和2,3应该还会好一些,据实际情况而定!分体之间用多芯线,航空插头,插座联结!

谢谢指导,我一般做一端有接插头即可,觉得比两端都做接插的要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I:
在分体电源和主机之间的线缆上最好只有纯净直流流通,整流滤波甚至稳压都在分体部分完成。线缆进入主机 ...

谢谢,就是灯丝得是交流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J:
忙了半天  热闹非凡  追问结果  还差半边  请问结果?好处增添?相比直流  音色美满?如若不然  何苦麻烦   ...

  谢谢老师关注及提议!
  因为我是烙铁党初装偿试,所以感受体会也是肤浅至极,汇报如下,(高手可教莫指责,谢谢!)
1:"还差半边"---------已经诊断确认:是管子问题(海版提醒过我)。噪声跟着管子走!(管子换位法),这次本人总共买了9只,(扣除一只旧管烧坏,还有一只加电后屏流下行,能用的只有7只)理想的仅2只,(噪声3.7mv)最后用筛选法,另一通道最低只能做到6.5mv。(见照片)
2:“相比直流”----------我也用直流4.2v和2.1v点火(电解1万),感觉还不如2.1V+2.1V理想。交改直噪声基本没有明显改善。
3:“音色美满”----------噪声搞不定,何来音色?初听这线路是偏向单端味。
4:“如若不然  何苦麻烦 ”---------不偿梅子怎知酸?学生本来就是自找麻烦的偿试,没有挫折那来进步?
5:体会:A:此电路推动管亦必须精良(海版也叮嘱过)方能理想,不怕您笑话,我用6N2做前级,噪声很大,一筹莫展,改用6N11后,还是基本可以接受的(还没细调)。B:主滤波电解不宜大,我用470UF代替147UF(二只)后,声音明显发混。C:管子的选配比交流声难弄.
6:感受:如有理想的管子,此电路效果肯定不会差。

网友G:
引用 楼主:
车老师见笑了!
  我只是好奇才试装的,我没有能上台面的箱子,仅有一套89db的惠威三分频算是厂品,所 ...

ECF80老师你好,用在89DB的惠威箱子上应该好搞定,祝早日完工。

楼主:
引用 网友G:
ECF80老师你好,用在89DB的惠威箱子上应该好搞定,祝早日完工。

   谢谢车老师的祝福!(首先大声声明:经自测目前本人离老师称谓还有十余年之距,因此现阶段仍在学生段爬窝。)
   在您强有力的鼓励之下,我昨天基本完工了,己听了6个小时,刚才又开了,准备12小时的验听。
   噪声控制在2-2.5mv左右,夜深人静也听不到交流声了,若不计功率丢失,最低可降至1.2mv左右。基本己达到既定目标。(说明一下,完全按阎图施工,仅后级电压改为250V,阴极电阻改为330Ω)
   顺便请教一下车老师几个基础问题,望能赐教为盼为感!
   1.据本人现有的了解,倒相是否只有三种?即1.长尾,2.屏阴 ,3.差分,但不甚明了其各特长,想知道一二。
   2.阎大师的这个4P1S推挽就是差分倒相是吗?那么我如何才能将末级改为固偏电路?因为我发现购买的4P1S管子个性差异较大,目前耳朵听听虽无可指
     责,但心里总感觉不舒坦,就好像4个管子不是在齐心协力地工作(匹配问题未了)。
万望阁下指道!老汉先有礼了!

外型

外型

噪音电压

噪音电压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车老师的祝福!(首先大声声明:经自测目前本人离老师称谓还有十余年之距,因此现阶段仍在学生段 ...

  哦,刚才可能说错了,可能没有差分倒相这一说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车老师的祝福!(首先大声声明:经自测目前本人离老师称谓还有十余年之距,因此现阶段仍在学生段 ...

哈哈,我是纯粹的电子管小白,只是动手多点,还是请各位老师帮你解惑吧。
前几天刚看了有关倒相电路,翻了一下有十三种之多。
1自动平衡式倒相
2屏阴分割式倒相
3共屏极负载式倒相
4共阴极负载式倒相
5长尾式倒相
6长臂式倒相
7分压式(衰减式)倒相
8阴极耦合(剖相式)式倒相
9柴尔式(交叉平衡式)倒相
10双四极管阴极耦合式倒相
11变压器倒相
12扼流圈倒相
13帘栅倒相-------
我也是刚学习的,有些眼花缭乱

网友G:
请看本坛ID:无线电静默的帖子,题目:初学者对电子管倒相电路的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看本坛ID:无线电静默的帖子,题目:初学者对电子管倒相电路的学习。

   谦虚是所有有本事人的共性,车老师亦是其中之一,值得使人学习和崇敬!
   闲话节约,切入正题。
   学生将阎大师的原图随意改了一下,您有空的话,麻烦帮助批改一下作业,不胜感谢!

作业本

作业本

原图

原图

网友B:
补充:还有自倒相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充:还有自倒相电路!

   哈哈哈,不问不明了,一问多如毛!

网友K:
我还是同意上面几位建议灯丝用直流,因为我做的单端4p1s,虽然功率小点,但是对高灵敏度喇叭,音量也还大,贴近也几乎没有噪音。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看本坛ID:无线电静默的帖子,题目:初学者对电子管倒相电路的学习。

感谢分享,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还是同意上面几位建议灯丝用直流,因为我做的单端4p1s,虽然功率小点,但是对高灵敏度喇叭,音量也还大, ...

    谢谢您的建议!
    我装这图本来就是试试的,从目前来讲,基本达到预定目标,在晚上也听不到噪音,要耳朵贴音箱才行。
    体会是按装布线确实是需要动动脑子的。现在是三极管接法,过几天准备再改成固偏心里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