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关电源漏电问题

楼主(2021-09-06):
两个开关电源,交流挡都有100多伏特电压,都没有接地,吓一跳,试了几个都这样,大佬给说说,开关电源咋回事啊,

网友:
正常的,谁让你不接地的
环牛如果不接地,能到270V

网友:
开关电源火零线都有接外壳的电容,你不接地肯定有电压。

网友A:
开关电源一般有Y电容,外壳漏电很正常,接地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一般有Y电容,外壳漏电很正常,接地就好了

此话正解,火/零线上的2个Y电容都接在外壳上,那么作为2个Y电容的中点的外壳自然分得220v的一半就是110v了~现在电源电压都高过220,机壳的电压也就110v多了。
虽然机壳电压100多,人体接触到了会麻电,但Y电容很小,不会形成危险电流而发生触电事故。

网友:
Y电容,你没有接地虚电正常。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有一点不明白,外壳带电,如果接地了,漏电保护器为什么不会跳闸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有一点不明白,外壳带电,如果接地了,漏电保护器为什么不会跳闸呢

漏电保护器一般到30毫安才动作,你这个电源外壳接地电流1毫安都没有。

网友B:
能否把Y电容取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否把Y电容取消?

不可以;偷工减料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否把Y电容取消?

我有台800W艾默生通讯电源有4对Y电容总漏电有点大,全部去掉就保护不工作,但可以去掉3对漏电减小不接地人摸壳也没感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有台800W艾默生通讯电源有4对Y电容总漏电有点大,全部去掉就保护不工作,但可以去掉3对漏电减小不接地 ...

为啥要这么多Y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要这么多Y电容?

可能有一对压敏电阻其他是Y电容,移动机站使用的电源模块是工业级成本高点不奇怪。

网友:
本人曾经亲身经历,某种产品老化试验,配电箱用32A漏电保护器,当老化的产品超过26台,工作电流并不大,漏电保护器就跳闸,内部用的电源就是某伟的,经过查资料才知道是开关电源Y电容惹的祸,后来果断去掉了漏电断路器,加装隔离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