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音下潜是什么感觉?

楼主(2021-09-06):
总是见到在描述音响时,用了“低音下潜”很深的语句,能有解释一下的吗?
我就知道,没有大口径的喇叭,功放再好,低音也是发不出来的。

网友:
感觉整个房间的空气都在跟着低音“联动”,但听觉上一点也不吵

网友:
下沉的低音,耳朵没什么感觉,身体有感觉

网友:
自己经常用来作鉴別音响机器和喇叭箱的『天碟』本己经非常熟悉各段音乐的乐器组成/搭配动态.

有一天友人搬个巨型音箱来比较比较;突然间发现自己以为非常熟悉的『天碟』在某段多了一件乐器

-----一个大低音提琴实际上在弹拨和弦,变成自己完全不熟悉的华丽乐曲,完全是另一种完美.

  整个乐曲从本来是群鸟争吵变成镜头拉远;原来下面是新会市的小鸟天堂岛.

    简单的几人碰杯,当镜头拉开;深蓝色海洋上众歌星遊艇和歌----有一个美丽背景的

网友:
其实说吹裤管的,多数都是低端低音炮的效果
声音是叠在恒定大气压上的空气波动分压,注意这个分压必须是波动的才是低音,刮风是一股劲往前吹,请问它是正负压反复交替的波动压差吗?  弄清原理就知道问题所在了  一定要理解低音是压力差传递,不是空气位置的空间移动!我调试的很多双18寸低音都没有吹风感的

网友:
一定要抓住问题的关键:低音是压力差传递,不是空气位置的空间移动!是波动传递,不是流动传递!

假设从音箱到沙发之间,只有4个空气分子叫做ABCD,音箱驱动空气后,压力从振膜传给A,A传给B,然后A的压力恢复常态,B获得压力;B传给C,然后B的压力恢复常态,C获得压力;C传给D,然后C的压力恢复常态,D获得压力以此类推,这个是声音的波动传递。而不是一炮把空气从A打到D,这是压力的单向度传递,这是刮风不是声音。
录音的时候,话筒要装防喷罩,因为喷口气流是单向度的刮风,不是声音。如果防喷罩仅仅只是消除多余低音的话,完全可以不用这个罩子,后期直接软件切割就可以了,但因为它是单向度的刮风气流,不用罩子遮挡的话,相当于这个气流“按住”了话筒振膜不松手,这会导致其他有效频率无法驱动振膜完成反复运动。
所以倒相孔对低音的加强,不等于管内出来的气流就是低音 倒相管的存在是相当于一个物理带通压缩器改变了箱体的等效阻尼,并不是喷气流就增加了低音  否则直径一米五的大风扇就应该有很震撼的低音了       倒相管吹风是低音的副产品,不是低音本身

网友:
交响乐《黄河大合唱》第二段?的慢板;的大低音提琴.以及结束句.

一般试音CD碟有西洋交响乐开始和结束段有用真大炮炮声那一首.

有华裔演员杨紫琼的那集【007】开始开场白一段,有重型坦克开过画面中央后,发动机尾气管正对观众

时,就象你离手扶拖拉机排气管十厘米,喷到面的肉都凹一个洞和衣服全张紧,按气流一股一股撞击胸口/胁骨.

文革前中央台少年儿童节目开始曲;头句的西洋乐器【木管】和之后的低音和弦

网友:
我的理解低频下潜深,就是音箱在80hz 以下还有比较大的声压

网友:
具有弹性的,推动空气感。

来自大口径扬声器。

柔和,而不混!

分贝不能大,心脏吃不消。

网友:
5.测试音轨-超低频浪涌-16比特44.1千赫兹-立体声.wa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交响乐,除了大动态,宽频响,还要有方位感;

听人声歌曲,要中音饱满,高音亮丽。

在不同的音量时都要听清人声层次,要中音饱满,高音亮丽,各种乐器分得清,在同一个音阶,分出小提琴,中音提琴,大提琴的音色,------。最不好分出位置的低音提琴的位置,有的叫贝大,贝斯,低音的方位感差。不同的音响系统对音乐有不同的重放音质。

网友:
高音甜、中音准、低音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网友B:
拍胸口扫裤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拍胸口扫裤脚

拍胸口扫裤裆

网友:
这个事估计只有大师知道

网友:
用大口径扬声器重放出来的低音给人感觉在推动空气运动。

网友:
我也想知道,我用2个最低级的功放接同一个桌面音箱,一个低音在表面蹦蹦蹦的那种,一个感觉是要感受轰轰轰的。。。

网友:
99。99%都是外行不懂装懂的跟风炒作概念。包括所谓的知名公司的所谓专家
个人愚见:所谓的真正的震撼低音是一种气场感受,(不是人类听阀可以听见的)。就好比我们听到的牛叫声实际上只是它叫声的尾音,但是您能感受到叫声之前还有开始。再举一个例子,北方元宵前后的开春几个人一起敲的大鼓那种震撼(听了)?就感觉震撼可是那种震撼你多少钱的音箱也表现不出来,包括音响公司的试音室,顶多就是听个响而已。只有身临其境才可以感受到

网友:
打仗的时候炮弹大就是真理,听(感受)低音喇叭口径就是真理。在不是身临其境的情况下,
感觉无论是电路改进还是技术进步都败在在口径和功率下

楼主:
大型音乐厅的管风琴的声响才是震撼。

网友:
“低音下潜”就是但凡你把音响开大点,楼下邻居就要上来敲门,说你的低音“下潜”到他们家了

网友C:
夏天,满头大汗,走进一个大的房间听到一首好听的音乐,当低音下潜很深时,会有一种很凉爽舒服很美的感觉,当然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感觉,不同的音乐也会有不同的感觉。

网友:
在用较大音量听富有低频份量的音乐时,裤管会飘动,有些门窗会有振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夏天,满头大汗,走进一个大的房间听到一首好听的音乐,当低音下潜很深时,会有一种很凉爽舒服很美的感觉, ...

听交响乐,除了大动态,宽频响,还要有方位感;

听人声歌曲,要中音饱满,高音亮丽。

这是我的体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什么吹裤管的,多数都是低端低音炮的效果
声音是叠在恒定大气压上的空气波动分压,注意这个分压必须 ...

一部分倒相式音箱,倒相孔会有吹气的,关键是箱体的声学设计以及密封要好,其中倒相孔的安置、深入位置和口径都是关键的参数。用俗话讲,倒相孔会有加强声音的作用,如果去测试音箱的电声特性,会发现在低音区有个峰值。

网友:
以一首流行音乐为代表,陈慧琳的-穿越时空遇见你,在一分钟的时候有一个低音下潜。我的家用音箱、耳机统统没有那个效果,BMW 530车机能完美听到这个下潜的低音。

网友:
声音不用大但充满弹性,不浑浊不吵耳

网友:
低音下沉不一定要大口径喇叭

网友:
自然情况下 打雷的震撼感 应该是最理想的状态  以前有盒磁带《加农砲》的效果不错 在夏普777的测试下 超重低音特别爽
如果准备制作土炮可以考虑长冲程8英寸低音喇叭加上一个10英寸的无源辐射器  也可以达到超重低音效果

网友:
低音好感觉是排山倒海,撼人心弦.

网友:
播一段有低音結他的音乐就知道了,低音不良的多變抄粉一樣根本听不到拍子。再者可播白遼士幻想交響樂的尾段低音號段,低音不良只听到像打悶雷。

网友:
一台机器有杂音,难以确定发声位置,好比自行车或电瓶车有异响,修车师傅爱莫能助,金耳朵有广阔天地。

网友:
低音下沉需要人命币打底

网友(2022-03-14):
我家凤之声999声音开一半,声压就压得胸口透不过气,像一块大石头压胸口上,所以,这多年来,最高只打过三分一音量

网友:
好在我们还原的一般都是音乐和人声,而一般常见的乐器,低音的频率不够低,振幅也不够大,还原相对容易

比如C4启动后的气浪把附近的人或物推将过来的不适感和恐惧,我们靠常规喇叭肯定只能模拟极短一段,可能重现大概的现场气氛,效果有那么点效果,但还是和现实差了很多的,毕竟一般场合没见到哪个电声喇叭箱能真正连续吹出多少立方米的空气出来,没见过不代表没人搞过这种的超级发声设备(气动)。

至于很多人经常碰到低音驻波引起的不适感,又是另一种和现场不一样的感觉

网友E:
人耳只能听到最低频20赫兹最高频率20千赫兹,这是极限频率再过就听不到了,下潜再深有啥用

网友:
低音感觉在胸部,不打头,那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人耳只能听到最低频20赫兹最高频率20千赫兹,这是极限频率再过就听不到了,下潜再深有啥用

低于20赫兹的低音,不是您用耳朵听到的。那是皮肤感觉到的,只是没有好的音响您没感觉到而已。音乐的低音声压不见得多大,但那种无处不在的震撼,感受一次忘不了。

网友F:
下潜很深的话大概不是耳朵听了,而是身体感觉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下潜很深的话大概不是耳朵听了,而是身体感觉到的了!

对于少数发烧友用形容词来描述音响的优劣,我很难准确理解到能够把不同的设备进行比较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