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式整流滤波后的开路电压

楼主(2021-09-07):
我有一个标称输出直流9v、1.2A的电源,忘记以前是否曾把半波整流改为桥式整流,现在看到的是一个桥式整流滤波电路板。测其开路输出电压,竟然稳定在17v左右。作为9v、1.2A直流滤波电源,输出开路17v正常吗?请资深坛友指点迷津。

网友:
标称电压不对,大概是12V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现象,加个合适的负载再看看;

网友:
输出电压确实超过额定电压的1.4142倍许多,让电源输出1.2A,输出电压如果就是9V,那还是符合要求。这不是稳压电源, 普通整流电源就是这个屌性。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

网友:
DC开路17时AC是9V才不有疑问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AC12V的,因为就是理想点的就是1.42倍,不能再高了。

网友:
按1.41倍算*AC电网波动值就对了。

网友:
如果是半波整流输出空载电压还要高0.5V。接入负载让电流1.2A看看电压是多少,可能是电源内阻大负载能力低就设计高压低用发热大的不良品。

网友:
如果以前是半波整流出来的9V电源,改为桥式整流后,空载达到17V完全正常。但是1.2A的输出电流的电源,当初用半波整流的可能性极小。

网友:
前题是你得测量一下交流输入是多少伏?乘以1.414就是整流后的空载电压。

网友:
不少变压器特别是小变压器都是这样,因为本身内阻大,所以靠提高电压来达到要求,一般接上额定负载后,电压就会降到额定电压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