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LC电源与硬开关电源输出纹波、噪声比较

楼主(2021-09-07):
对比的二款电源为DELL的12V18A电源,都有主动PFC电路,其中一块为LLC半桥的软开关,一块双管正激的硬开关。
测试探头均用线夹测,比标准测会大一点。

分别测了4A输出波,即48W。
硬开关,功率波是三角波,但开关噪声相当高,峰峰值达407mv。

软开关,功率波是馒头型,开关噪声明显要低,峰峰值仅有70.1mv。

6A输出波,即72W。
硬开关,功率波是三角波,但开关噪声相当高,峰峰值438mv。

软开关,功率波是馒头型,开关噪声明显要低,峰峰值仅有132mv。

10A输出波,即120W。
硬开关,功率波是三角波,但开关噪声相当高,峰峰值431.1mv。

软开关,功率波是馒头型,开关噪声明显要低,峰峰值仅有171.2mv。

从上面的测试可以看出。
1、        硬开关电源的三个开关噪声都比较高,但变幅并不大,属于固有噪声。
2、        软开关电源的三个开关噪声都比较低,但变幅比较大,可能与主动PFC有关。
3、        硬开关用了双管正激,所以功率纹波(三角波)变值并不高。
4、        软开关的电源功率波变值较大,但这个很好解决,加大一点滤波电容就能降低。
5、        硬开关的开关噪声占输出电压约3.59%
6、        软开关的开关噪声占输出电压约1.42%,

再测了一下无主动PFC电路100V的LLC电源,输出400W时的纹波的峰峰值298mv,占输出电压0.298%。

由此推断有主动PFC电源的开关噪声要高些。
以上观点对否,希共同探讨。

网友A:
请教,这两款开关电源的驱动芯片您注意了吗?都是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这两款开关电源的驱动芯片您注意了吗?都是什么型号?

软开关的用L6571,硬开关的用UCC3808。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软开关的用L6571,硬开关的用UCC3808。

在网上只找到了两个芯片的简图:
16571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网上只找到了两个芯片的简图:
16571的:

在这里查元器件PDF文档https://www.alldatasheetcn.com/view.jsp?Searchword=AD5171

网友:
这两种芯片管脚少,老师是不是在研究这两个芯片?依您的实力再动手做个LLC电源应该不太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种芯片管脚少,依您的实力是不是在研究这两个芯片,再动手做两个LLC电源?

这是老芯片,不值得研究,准备收手,不再瞎弄电源了。

网友:
老师是我崇拜的偶像,心中的神啊

网友(2022-05-13):
看来戴尔18A电源完败给了LLC架构电源了.

网友:
LLC调压范围小

网友(2022-10-11):
听说多回复一个帖子就不会扣分到负数!

网友:
PFC目的只是使输入端的电流-电压尽量同相(也叫波形相同、或者叫功率因素接近1),哪管你输出端波浪滔天?
PFC就是利众不利己

网友:
LLC电源在固定电压电流的电源上的确都有很大优势,但是在可调电源上就不行了(比如大范围0V起调)。

网友:
3808查了下规格书,并不是双管正激,看着像是推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