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铅蓄电池。

楼主(2021-09-07):
我的电瓶车蓄电池长时间没用也没充电,单节12V,4节串联48V的铅蓄电池。用原装充电器充不进电,“饿死了”。表现就是正常单芯电压12V,单独测量都是2V以下。
拆下来死马当活马医。两个12V的串联,用24V直流电源充电,调整充电电压稍高一点26V左右,然后就可以看到充电电流在慢慢变大,心想有戏,然后就这样冲了一晚上,第二天起床看充电电流4A左右,电池里面能听到液体沸腾的声音,拆下充电电源,测量电压正常了。同样的方法又充了另外一组,然后再用原装充电器充电,完美,现在用的很好,就是不知道寿命还剩多少,反正也不怎么常用,偶尔冲一次电保证不要饿死就行了。

不知道这样做有没有风险,坛友们不要盲目测试。

网友:
风险就是鼓包,爆炸

网友A:
我有一个UPS,长期没有,也是饿死了,12V7A的,两节电池,我试了重新加电池水,充电一直绿灯,充不进去。用30V3A的可调电源,2个串联,调好24V,3A输出。想试试你这个办法,看看行不行?不知道会不会损坏可调电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UPS,长期没有,也是饿死了,12V7A的,两节电池,我试了重新加电池水,充电一直绿灯,充不进去。用 ...

不保证有没有危险,我用的明伟开关电源,24V输出电流10A的电源,这样冲的话电池充电电流比用标准充电器大,最起码保证开关电源的充电电流够用吧。可以把开关电源输出电压调低一点,风险能小些

网友B:
你那个充电器带可控硅的,检测到一定的电压才导通。用普通的充电器直接冲就可以。

网友C:
严格来说,各种维修铅酸电池的办法都只是应急的办法,恢复原先的性能是不可能的。

但是临时的办法也有它的价值,那就是性价比比较高,凑合用用还是可以的。

而且铅酸电池也不像锂电那么危险,顶多就是充爆浆了呗,也不会爆炸着火。

网友D:
这种方法对付饿死铅酸,锂电都可以。前题是一开始你得看着,发现电流大了就随时往小调。因为一开始时电压高,电池被激活后电流迅速增加。很容易把电池充爆。

网友:
小孩的电动玩具里面的镍氢电池和普通镍铬电池,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用较高的直流电压冲击一下,一般点击一两次就可以充电了。
充电时观察电流表的读数就能看到效果了,

网友:
用带变压器的可控硅充电机就可以救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严格来说,各种维修铅酸电池的办法都只是应急的办法,恢复原先的性能是不可能的。

但是临时的办法也有它 ...

看来这么老旧技术的电池还是有一定优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充电器带可控硅的,检测到一定的电压才导通。用普通的充电器直接冲就可以。

用的电动车自带充电器,可能自带充电器做工良心一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方法对付饿死铅酸,锂电都可以。前题是一开始你得看着,发现电流大了就随时往小调。因为一开始时电压高 ...

我保持4A充电电流,冲了一晚上,最起码六七个小时

网友(2021-10-28):
铅酸短时间,半天的过放还可以,   几天的,可怕以及破坏很多结构了

网友:
电池长期亏电容易硫化,轻微硫化的蓄电池可以,用稳压电源小电流充电,充满再放电,反复几次,可以去硫化。

网友:
这样修好,容量也大不如前了。临时凑合一下还是可以的。

网友:
       水电池被那个短命的研究生改变了一下姿势,做成了阀控使电解液回流,既然你水会回流就可以减少水,就缩小了体积有没让你加水维护,成了免维电池。用也二年不用也二年,不用就更短命。救活了能让人高兴,但还得掏钱买新的才好正常使用。

网友(2021-11-28):
天能股份官网上转载来的

最全的电动车电瓶修复方法

发布时间:2017-1-14 14:05:00
阅读数:82643

电动车的电瓶在使用一段时间后,都会出现电池容量下降的现象。失水、不平衡、硫酸盐化、极板软化等都影响着电池的寿命。那么,如何才能让电动车电瓶使用的更久一点呢?下面就给大家收集到的关于简单修复电动车电瓶的方法。

1、失水

需要对电动车电瓶进行补水,这样可以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特别提示:补水工具使用玻璃、塑料等吸管。建议使用医用一次性注射器,使用方便而且方便计量。补水工具不能使用任何含金属的器具,注射器应拔去金属针头,套一节塑料管后使用

2、不平衡

找出容量、电压、自放电、电池内阻等一直的电池一起用。

3.硫酸盐化

将硫化的电池用科帝修复仪修复,采用模糊数字控制理论,通过测定电池状态,在充、放电的同时不断发出正负变频微粒波,用10到20小时的时间,去除电池里结晶后变的坚硬的硫酸铅。

4. 极板软化

将电池放电止10.5V后,用灯泡深放电1-5小时。然后用活化仪,活化修复。

希望以上的方法可以帮助到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