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T2166E型彩电偏红的故障

楼主(2021-09-07):
一台康佳T2166E型彩电,在无信号时有满屏红色光栅,是什么原因?显像管尾板红色视放管集极电压是74-108V之间变化,有点接触不良的可能性,就是找不到哪里接触不良?

网友:
把三个视放管全部加焊一下看看

网友:
视放管附近有个电位器,检查一下

网友:
统统的焊!你的明白?

楼主:
我把红基色视放管射极电阻焊好后,解决了偏红的问题。还是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