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码多年终于遇上一次坑了

楼主(2021-09-07):
        耕码多年第一次遇上这种情况,代码在 keil5 MDK arm 上编译为汇编时,把有符号的除法翻译成了无符号除法,在操作数都是正数时,工作正常,一但遇到负数,就懵逼了。
        遇到代码问题汇编还是要看下的,毕竟中间商要赚差价。
        不知道前些年的 扑街 车(电动独轮车)是不是也是用的这个算法和编译器,在车子检测到超出设定时速时,系统突然有负的加速度,于是根据出错的代码运行,结果速度突然就变成 0 静止了,于是完美的产生了一个扑街。

arm汇编无符号除法说明

arm汇编无符号除法说明

强制转为long类型

强制转为long类型

强制转为signed long 类型

强制转为signed long 类型

手动转换为正数计算

手动转换为正数计算

网友A:
-1转成补码参与运算溢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转成补码参与运算溢出了?

不,是编译器压根就不认负数,所有数的运算都用同一个无符号除法指令,在c代码里强制成为有符号运算也没用,最后只好把负数也变成正数才运算正常。

网友B:
mdk不应该会出现这种错误 应该是编译器的理解和你不同 比如赋值语句左边是无符号数 编译器可能把右边全部当成无符号数处理 而不是一部分当成符号数运算  当然我是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mdk不应该会出现这种错误 应该是编译器的理解和你不同 比如赋值语句左边是无符号数 编译器可能把右边全部当 ...

你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