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维修康艺8080-2S中的问题

楼主(2021-09-0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磁管的,寿命也就那样了,更换云母电容吧。
试验的时候焊接在线路板铜箔面即可;后期想完善的时候,再整理。

网友:
直接装在里面很不靠谱,有些数值你根本确定不了,所以只能先并联在印板上,结合中周调整大致有个差不多再移到里面凹槽中,用虫胶涂覆,也可以就近在电路板的高频部分挖点儿高频蜡,然后用电烙铁加热融化后密封防潮。当然最终还是要细调中周的。
如果有合适的高频瓷片电容、独石电容或者云母电容,可以直接焊在铜箔面就可以了,也很稳定。

网友:
我的8080-2S调频也是偏频,偏到居然收到航空频率,后来调的基本准确了,航空再也收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咋调的?

我不懂,也是问了别人,就是调一下调频线圈,我记得是往紧挤了一下。

网友:
不是随便一个蜡烛的蜡就可以用,高频会衰减的。

网友:
说实话,康艺8080机器不错,

但是,比不上日本三洋夏普,收音部分很少故障的,

8080,我用过,拆过,品相很好,还是出了。

网友:
如果偏频太多,除更换槽电容结合调中周以外还需结合调整调谐可变电容进行统调

网友:
我有一台灵敏度很低,换电容调整都无效,无从下手

网友:
最近心血来潮,也是在鼓捣刚从某宝购买的二手8080-2S,内部电路让之前用户修得一塌糊涂。,把卡带机芯换了新的,电位器也换了,收音部分也是嘈杂不堪。不得不把示波器,信号发生器找出来。买了个目黑的扫频仪。大出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