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收藏的电子管收音机修理难题请教求救

楼主(2021-09-08):
       笔者1966年开始开展业余无线电爱好活动,当然是从学装半导体收音机起步,不过自1970年进入广电系统以后,起初维修的扩音机、广播机全是电子管设备(30多年来有线广播机推动和功放级用的还是电子管),所以对电子管设备有一定的钻研,比较熟悉,当然也修理过不少电子管收音机,认为和其他广播设备比较,电子管收音机相对元件少,电路简单,修理也没有遇到过困难,自以为是“小菜一碟”的事情,现在却意外遇到困难,不得不向各位师傅请教求救。

      我在秦皇岛避暑的地方有一位亲戚是古董收藏和交流的爱好者,家里收藏有十几台电子管收音机,都不能收音。我今年从家里带来一些仪器和零件自告奋勇要给他修理好一部分。先做机体清洁、明显损坏零件更换,再修音频放大、中频放大电路,都能正常工作,但插电试机时都收不到电台,无论中波、短驳,双联可变电容器无论调到那个位置,都出现很大的“沙沙声”(双联没有相碰短路),应该有电台信号的位置音调有变、声音更大,但不能出现电台节目声音。

      中周调试好以后(原来调的基本没多少变化),情况也不能改变,短路震荡联,从变频管栅极输进465KHz中频信号,调好后增强输进信号强度(仪器输出最大值),检出信号波形不畸变、无杂波(有畸变、出杂波的做了矫正),基本上可以排除中频自激。

     用中波信号输进天线进行统调,低中高端都能输出调制信号波形,但伴随很多频率更高、幅度更高的噪声杂波。

      中短波线圈开路的都做了复原,接线不会有错误,调试中中短波都偶尔出现电台播音声,但背景噪声很大。我觉得应该是变频级引起的高频振荡,按照“教科书条文”做了不少试验,都解决不了问题。特向各位坛友请教、求救。

     藏收音机的地方是一楼,水泥地面,基本上不开窗,白天开门,湿气比较重,收音机上银镀层氧化发黑很严重,用无水酒精清洗、反复转换以磨掉接触处氧化银,用万用表测量已通;双联也用无水酒精清洗过,不碰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

        您说的很对,不过,我现在的条件,没办法做定量分析。

不要树上站个观察员/大寨除草你除草,大寨种花生你吹哨开工种花生.

我介绍我见不得光的穷办法;修低频;烙铁当低讯.

    修中频/变频,这要啰嗦多了;用指针万用表Rx1档时表针碰刮二中周次级.牢记此时杂声大小.

一定要重视碰刮这动作,是为了发生小火花

用Rx10刮二中周初级两端,这时杂音比上一步大

用Rx100刮一中周次级,杂音更大.应满输出.

用单一支表笔碰一中周初级,最起码杂音不会比上一步小多少,有些机子比上一步还大声.

用单一支表针碰本振和天线连定片,都比上一步噪声大.

别看简单得象小孩玩电火花一样,选用不同指针表档干万用表档量程以外的活,正是老一代DIY

者不愿丢掉针表.简/灵/快修机的最高精华之结晶,轻易不传人
别的一切无线论坛一定没有,几近失传.

其实己经包含定性定量法的奥妙在里,是我静悄悄偷看我的老师学的.

记得初用此法是徒步串连上到井冈山,刚好住在【广播事业管理局】维修室,晚九时多才到,吃完饭找地方

安置睡觉;看到地上一排全是特供高干七八管待修机,拿出一个MF-160的最低价万用表,三下五落二,近十台

机全部义务修好,一一写了完工单,天还未亮,还可以睡三四小时.

网友:
简单测试方法,用高频信号发生器在收音机的天线引线附近分别送550-1600KHZ信号,看是否能够收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指导!

       我检修的几台电子管收音机,电眼不张、噪声很大,也可能是音量 ...

太乱了,太乱了 太乱了.

几台机搞来搞去,零件拆来拆去,检波/中放/变频怀疑来怀疑去;

就象店家把辣酱倒入米粉那么一搞;稀里糊涂.

无线电爱好者,讲讲条理,讲讲排列,遇到测量/判断很难时,一定不要忘记;

修理三测量法,后又扩展到修理七法,修理十一法

用不同方法去甄別特定的毛病.

才能把一碗加了辣酱又搞成一团的米粉;清理出条理来.

首先;你要把几台机各填一张病历表;型号,毛病,修理手段,解决了什么毛病,各管各脚直流电压,

交流电压,噪音发生在那级,中放放大情况,变频管一栅本振所产生的负压,,,,,,

修理三测量法,当然不能解决无线电机最后修/调,但你一定要测量,一定要登记呀;

例如;音频电压放大级屏压不停跳,你不作全机电压测量,你怎知原来屏电阻甩脚跳火?

或管座接触不良?用完电压法发现了此级是噪音源,马上改用电阻测量法

屏负载电阻;阻值不稳;跳动;噪音源在此!而或用Rx1档测管子脚和管座接触;表针如跳舞;

〝缴枪不杀!〞捕个正着了,

检波级和AGC电路这么复杂的大系统怀疑出噪音,修理十一法中,那一法是专门对付噪音的?

矿友中有谁知道?

卖个关子;人有三急,待续,,,,,,,,,,,,,,,,,,,,,,

更精彩还在后头; 简易有效估算中放有无放大。

国内所有业余胆书最不敢讲的;变频级有否变频...

网友:
说一点不成熟意见:各位都是大佬就算是班门弄斧了
金银类金属都属于不易氧化的,所谓变黑通俗来讲是氧化。个人记忆中应该是硫化黑色的表皮应该是硫化银或者硫化金,建议就不要用氧化的常规还原方式处理。咨询一下化学方面的内行人怎么还原比较恰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退后一步,先不作电气修理,把机子尽数用大水法彻底清去灰尘,虽氧化在你这批机是主要毛病,但一定
...

         版主一席话,胜读三年书,通篇是目标精准的金玉良言、无价之宝。衷心感谢!!

网友:
你离北戴河太近了,和中央首长别墅太近了,有信号屏蔽,所以收不到电台。

网友:
胆管脚不要用刀刮,镀銀层极软,最好用电器清洁喷剂喷后马上把管子插/抜百下,再轻喷少许,效果要三五天

后才达到最好,有不懂的人拼命喷了又喷,它是R-12来的,多喷绝对不环保.

没有喷剂可用衣车油,甚至机油,有一种汽车商店卖的机器用强力除锈喷剂;建议只许点半滴在管脚上作插抜,不可

喷到机上,用后要用衣车油或洒精,反复多次清洗

再次强调;电子设备触点,不允许用刀刮,所有电子触点,唯一只有厚白金块的继电器触点是可用刀/砂纸修理,

镀白金的片状触点的继电器,亦同样不可用刀及砂纸修刮,因修刮后会粘死,发生工业事故,切记切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好收音机先试试接收环境!

这位朋友建议很好,先找一台好的便携式收音机,看看青岛有哪些中波台。然后记下强烈本地台的大概频段。确认好收音环境。我最近一年多,捣鼓了二三十台电子管机子,没有示波器,只有一台教学信号发生器,不管怎样,最差的机子中波在南京6-8个台基本都能收到。短波效果更加好。我住2楼,靠整栋居民楼最东面,有个窗户,天线不给拉,接防盗不锈钢窗户不锈钢管上。防盗窗大概伸出墙面30公分。防盗窗是直接固定在混凝土墙上,估计膨胀螺钉没碰到钢筋。还有不知道楼主有没带新的6A2(6U1)、6K4备用。有的老管子能用但灵敏度下降很多,不单单是接收调谐部分或本振部分。管子也很重要。

网友:
是否这个一楼钢筋比较多,屏蔽了信号,把收音机移到外面试试呢?

网友B:
从楼主描述的情况看,天线问题居多。你的机子估计很少带磁棒天线的,所以必须拉一根较为标准的天地线。光用随机的那根2米以内平放的天线肯定不行。维修地点必须靠窗户。还有就是高频增益要能调高一点最好了。我一般打理旧机子,中波都加磁棒,改善很多。(不破坏原来电路,只要把原天线次级不接地那头焊下来包好即可)把磁棒天线一端接地,一端接刚刚焊点,改善不少。短波应该效果不错啊。补充:最好把短波天线、中短波震荡线圈、中周线圈拆下来用80-90度蜂蜡水煮一下,去除匝间水分,提高Q值。如果拆下太麻烦,用调温烙铁调到低温(焊锡丝不能融化的温度),靠在线圈加热,你会看到蜂蜡冒出气泡。这样处理效果还凑活,没有煮的效果好。祝你玩机快乐!

网友D:
看到海燕的D321机子了。

网友:
这是个费力不讨好的差事,不干!

网友:
修复后,十几台电子管收音机,白天晚上,无论中波、短波都收不到电台吗,

网友C:
用好收音机先试试接收环境!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指导!

       选台调到没有信号的地方,都有较强的背景噪声,沙沙声伴连续的爆裂声(见附图1)。调到疑似有电台的地方出现更强的噪声(见附图2),电台声音出不来。中波有一点收到100Hz很强的交流声(见附图3)。短波没有收到交流声的点。

     我在20楼,邻创口修理,窗户很大。在调试过程中都曾偶尔调出中波一个电台(秦皇岛交通台),短波若干电台,音量不错,但背景噪声很大。接收信号没有问题。

     带来的维修元件不少,但远远不够。

补充内容 (2021-9-9 08:02):
说明:示波器显示屏横坐标每格0.3ms,纵坐标每格0.3mV; 信号输入线是接在音量电位器两端。可见捡波输出的静态基本噪声电压已经超过0.3V(扬声器出沙沙声),跳动突发噪声电压超过0.9V(卜卜的爆裂声)。噪声超高。

楼主:
现在首先需要解决的强烈的背景噪声,会掩盖电台信号。大概是高频自激引起,找不到有效的解决方法。不是没有电台信号。
4、统调 中低端调准时输出信号波形_20210908135730.jpg
5、统调
6、统调
7、统调

网友:
水气大会引起收音机收不到,放太阳下晒晒再试?

网友:
应该是中频465失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到海燕的D321机子了。

那台海燕应当是D322六灯机,海燕D321是五灯收音机:

网友E:
    你是老五届64.65年的,而且是专业工作者,74~76令。有背景噪声说明本振已经工作,你有相应仪器这可以排除中周及三点统调的失谐。从背景噪声的变化看也不像是自激。问题可能出在天线输入回路包括波段开关。环境过于潮湿对元件也有影响。利用身边条件尽可能加天线扑捉信号。
    变频级的常见故障是不收音、收台少、杂音等。
    首先看这级的屏压和帘栅压正常与否。屏压一般在180~230伏之间,帘栅压在70~90伏之间,帘栅无电压,一是降压电阻断,二是旁路电容击穿。如果管子的帘栅压高(120~150伏),可换好管子试验。测其阴极电压。一般阴极是无电压的,如果有较高正电压,说明阴极电路有开路处。如波段开关接触不良,振荡线圈断路等,这时振荡栅也将有较高正电压。如果阴极无电压,管子工作正常,可再测其振荡栅有无-3~-5伏电压,如有则证明本机振荡在工作。

网友F:
凭楼主的资历和设备修理这些机器小菜一碟,估计是接受环境不好,试着接一根室外天线。红灯711收音机中放管阴极直接接地,6K4老化容易自激,可以在阴极接一个470欧姆电阻,并联0.1微法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凭楼主的资历和设备修理这些机器小菜一碟,估计是接受环境不好,试着接一根室外天线。红灯711收音机中放管 ...

       谢谢版主指教!
       6A2、6K4、6N2都更换试过,没有效果。6K4阴极接电阻傍电容器也做了。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高频自激,背景噪声很强,掩盖了电台信号。按教科书条文做了好些措施也没有效果,接下去将降低变频管、中方管屏极电压试试,不知有效否。

补充内容 (2021-9-14 06:03):
现在搞清楚,不是高频自激,而是变频管没有起振,465KHz及附近频率的倍频信号直接从天线进入变频管放大变化引起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楼主描述的情况看,天线问题居多。你的机子估计很少带磁棒天线的,所以必须拉一根较为标准的天地线。光用 ...

        谢谢指点!
        仔细清洁后,放阳台晒太阳十几天,维修时再用电吹风吹,现在不存在潮湿问题,波段开关有时接触不良有发生过。我在20楼,靠大窗口,信号不成问题,无论白天或晚上短波能收到几个电台(等会儿重新开机可能又收不到了),有好几个点似乎有电台信号,但出来是强杂音(和中波一样)。有磁棒天线的红灯711-3也存在一样的问题。

       当地无线广播电台中波频率都搞清楚的,分别是:603、783、900、990、1359KHz.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老五届64.65年的,而且是专业工作者,74~76令。有背景噪声说明本振已经工作,你有相应仪器这可以排 ...

       谢谢指点!
       我是62届,学农业技术的,因毕业当年遇到经济困难时期没有分配到农技部门工作,回家当近8年农民,WG开始后搞业余无线电活动,1970年进广电工作,修理技术都是自学的,所幸有充裕的学习时间和较好的实验条件,修理技术只是能马马虎虎应付,并不精通,也不能达到科班出身的那种水平。况且后期专心于有线电视技术的研究和网络设计,修理的也是有线电视器件为主(https://xueshu.baidu.com/scholarID/CN-BH84LUEJ),修理电子管收音机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不免生疏,碰到难题还得向本论坛的各位行家请教。
       目前选台调试的是两台红灯711、711-3收音机,碰到的问题相同,都是噪声很强(将震荡联接地,噪声立即归0),掩盖了电台信号,收不到电台节目(短波有时能收到几个电台节目,但背景噪声很强)。相关元件逐一经过测量,不正常的都已更换;6A2、6K4各极电压均在正常范围。
      示波器输入信号线是接在音量电位器两端,这里测得的是检波后的音频信号,不是高频自激信号本身。变频级高频自激信号会与其他高频信号差拍后变成音频信号在示波器显现出来。这是我的初浅看法,不一定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楼主描述的情况看,天线问题居多。你的机子估计很少带磁棒天线的,所以必须拉一根较为标准的天地线。光用 ...

       谢谢指点!
       信号不成问题,我住20楼,靠大窗修理,中短波信号都接收过。其中红灯711-3是有磁棒的,存在同样问题。
       机子清洁后,放阳台晒太阳十几天,修理时又用电吹风吹过,外表器件不存在潮湿问题。只是封闭的中周内部没有做过去潮处理,可能是造成问题原因。拆出来打开去潮试试(我只能用电吹风吹,在这里没有条件煮蜡)。

网友G:
搞一部超声波清洗机 来清洁可变电容器和波段开关 会事半功倍

楼主:
引用 网友G:
搞一部超声波清洗机 来清洁可变电容器和波段开关 会事半功倍

       谢谢指点!
       波段开关接触片脏、且氧化严重,双联脏、且有氧化腐蚀表象,容量可能有变化。这可能是问题根本性的原因。
       靠清洗机清洗去除表面脏物,这是肯定能做到的。但去除波段开关表面的黑色氧化银层,不一定能做到,比较厚,且很牢固,我试用螺丝刀刮,才能去除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其中的一台711-5,应该有磁棒,本地电台也应该收到。如果使用的是LED灯具,那强烈干扰情况下收不到电台信 ...

       我家里所有的相关用电器电源都切断(包括LED工作灯、照明灯、路由器、电视机),中波段也接收到一个100Hz的交流声信号,可能是邻居液晶电视机处于待机状态引起的,许多家庭只用遥控板关液晶电视,使电视机不看的时候仍然通电处于待机状态,开关电源仍在工作,可能有电源信号调制辐射。

网友:
有机械接触点的,如各种开关,波段开关,灯座。这些触点都是开放在大气中,长期不用基本都会表面氧化,很头痛。
全封闭的进口继电器年份久了都会氧化。

通过轻敲击、轻摇动不同部位的开关或灯座,听噪声的变化。
有噪声很大说明电路已给你修通,信号调试的很不错。(当然还有其它原因,但各触点氧化肯定每台都有)

模拟式波器没用过,看到你噪声的杂波
我的玩具TBS1052是看不到这么复杂的波, 即使看到的要少很多,并且严重延时和卡顿。

等修出声音,听着音乐看波在跳舞很爽

楼主:
     收音机接收信号环境和捡波输出静态噪声电压。

     这里问题实质,是高频振荡造成的差拍信号变成背景噪声(静态时,在音量电位器两端的背景噪声电压超过0.3V),当接收到的电台信号也和高频振荡信号形成更强的差拍信号(大于1V了),所以在有电台信号的点,在扬声器里听到更强的噪声,而不是广播声。

     所以接收不到电台广播,不是房间里没有电台广播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家里所有的相关用电器电源都切断(包括LED工作灯、照明灯、路由器、电视机),中波段也接收到 ...

既然能接收,但有自激,可能是6K4⑥脚及6A2⑥脚退耦电容不良,请换个新的塑料(cBB)电容,金属化膜电容"自愈能力"实质是时好时坏,千万要小心,尽量换新电容,检查管座中心接地是否可靠?6K4发黑老化要换新的。您老前辈8o高寿了,还在玩收音机,童心未泯,在下班门弄斧了,包涵包涵。

网友I:
信号不成问题,住20楼,靠大窗修理,中短波信号都接收过。其中红灯711-3是有磁棒的,存在同样问题。
       机子清洁后,放阳台晒太阳十几天,修理时又用电吹风吹过,外表器件不存在潮湿问题。只是封闭的中周内部没有做过去潮处理,可能是造成问题原因。拆出来打开去潮试试。             如果这样也收不到电台,我想应该是中周有问题了,(个人经验,).

网友B:
引用 网友I:
信号不成问题,住20楼,靠大窗修理,中短波信号都接收过。其中红灯711-3是有磁棒的,存在同样问题。
      ...

这位朋友怀疑的我也怀疑,因为就在最近,卸下两个中周捣鼓过,发现云母电容表面有灰油,引线三股断了2股。再次不得不说用调温烙铁的好处:广东黄花的一体可控硅调温烙铁,调到200度刻度,用尖头侧面靠在中周线圈一两分钟,封的蜂蜡会冒气泡。(煮太麻烦,温度不好控制),把断的股利兹线补焊。电容表面100酒精清洗干净,最后电吹风再整体吹1分钟。效果立马改善。还有可控硅通断的杂波里既有低频也有高频,初始检查代替信号发生器,听喇叭里有规律的哒哒声,初步判定故障范围很有用。最麻烦是拆中周引线,那时工艺都是线穿过小孔扭好以后焊接,不易虚焊,但想不剪断引线拆太难。如长度有富余,直接斜口钳剪,有电阻电容直接焊引脚的,长度一般没有富余,只能用吸锡器吸,保留引脚长度。管座拆线也如此。对了,管座也是嫌疑人之一,有的管座,表面看不出,相邻两个插簧之间有半导电的氧化皮和灰尘,也会引起杂讯。

网友J:
楼主是专业维修收音机的匠人
期待电子管收音机收听的中波短波电台多多!
刚刚我试了一下,我住一楼,用室内的简单天线试了一下用7152型-乙军用短波收讯机,1.5--25M,电台多多,收听效果不错!
刚刚手机拍片。

楼主:
接收到电台广播信号时,和高频振荡信号差拍出更强的噪声电压,在扬声器里成为噪声,不是电台节目了。

补充内容 (2021-9-13 07:50):
这个图也可能不是j电台信号和自激信号差拍造成的。有可能是中波未振荡465KHz及附近(中频通带内)倍频噪声直接窜进天线线圈进中放差拍而成的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位朋友怀疑的我也怀疑,因为就在最近,卸下两个中周捣鼓过,发现云母电容表面有灰油,引线三股断了2股 ...

       好经验,谢谢指导!

       今天我正在处理中周,问题是中周线圈是封闭在塑料管内部,拆不开盖。我只好在用无水酒精清洗一番后,将磁芯拆下,往孔里面吹热风,然后在阳光下暴晒几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是专业维修收音机的匠人
期待电子管收音机收听的中波短波电台多多!
刚刚我试了 ...

        师傅过誉了,我不是修电器的匠人,搞维修完全是业余鼓捣。由于不是科班出身,基础薄弱,知识面窄,不懂的东西多多。得向各位师傅学习。
       只是对电器技术的爱好强烈,修理电器的经历比较多些(除了修理广播系统的设备外,还于1976年起,指导家属和亲友开办过一家“广播电器修理部”,历时近30年)退休18年多了,为邻居、亲友、朋友修理各种电器从未中断过,今年上半年就给邻居修理好两台大屏幕液晶彩电(https://www.ccbn.com.cn/forum-31-1.htmlhttps://www.ccbn.com.cn/thread-202145-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经验,谢谢指导!

       今天我正在处理中周,问题是中周线圈是封闭在塑料管内部,拆不开盖 ...

貌似前辈的中周还不错,比我前个星期拆下的好,看来问题点还不在这里。我拆的红星504-3机子的。线圈不密封。

网友:
从楼主描述的情况看,不像收音机的问题,附近是不是有雷达站。尤其是海边,我老家,三面环海,收音机根本无法收听。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种312-1、-2、-3、-4很便宜。

如果内部断线,直接买新的更好。

      谢谢各位指导!

      请问这种中周哪里有卖?网上价格很贵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

      请问这种中周哪里有卖?网上价格很贵啊。

看了中周图片,似乎问题不大,只要没有断线断股还能用,当然测量电容是否漏电或短路更好。临时可从其他机器拆中周比较。6K4⑥脚及6A2⑥脚的电容换新的。不要相信那些纸质电容。若是带磁棒的机器,6A2最好能加隔离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位朋友建议很好,先找一台好的便携式收音机,看看青岛有哪些中波台。然后记下强烈本地台的大概频段。确 ...

同意,先用便携式收音机进行中短波接收,排除信号问题

网友L:
我前几天也修一台飞乐261A,期间也得到版主和网友的指导,后来遇到的情况和楼主说的差不多,中短波都偶尔出现几个电台播音声,但背景噪声很大,一直找不到原因,因为音量电位器不好了,昨天就把那个470K的开关电位器换掉了,收台情况没什么改善,但背景噪声奇迹般的的消失了,收到电台信号时猫眼张开的角度也变大了,我还没想明白原因是什么,楼主也可以观察一下是不是有这种现象。顺便说一句,楼主那个示波器可真够经典的,一下让我想起40年前在大学里学生实验室的东东。

网友:
关键是,如果将来的存放地点还是老地方的话,真的没有必要去修理,因为还是要坏的.白费时间.
你的亲戚如果能把东西搬到楼上去,放上几个月后再去修理才好.
现在电磁干扰大,没有磁棒的中波是根本收不到任何电台的.只有一片噪声.短波加上天线可能可以收到一些电台,条件是要靠窗,晚上收听.

网友:
长期受潮的机器吗,当年的民用机器大多使用胶木片管座,受潮后会受到不可逆的损害,发霉、漏电之类,通电后会击穿碳化,不可修复,可以试试更换管座,也不一定要把管座拆下来,可以把线脱开,接到新的管座上试试。

网友:
我觉得:环境存在较大电磁干扰的可能性很大,建议用一个好的收音机在这里试试;
二是,音量电位器触点是否接触良好。
三是,建议检查电子管座与管脚是否有接触不良。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和指导。

       我秦皇岛亲戚在农村,家里老屋和新建的房子都是平房,收藏收音机的地方是老屋,北墙无窗,南窗也不常开,水泥地面,比较潮湿。

       收音机电子管底座全部的三层胶木板做的,修理时上下表面都做过清理,并用电吹风吹过,但也有一个6P1管座发生连续跳火。其他管座内部漏电等问题可能难免,可能是故障原因之一。

       电位器内部接触不良及漏电问题各台机普遍存在,我基本上都拆开用无水酒精清洗,再用电吹风吹干重装。但漏电问题不一定能彻底排除(这一直是我很担心的问题),因为电位器电阻片是圆形的,图标中的电阻上下两端,在电位器中实际上是一个圆圈中靠得非常近的缺口,稍有绝缘不佳就会漏电,影响AGC功能的体现、影响变频管和中放管的工作状态,以及猫眼的开张角度。

       因为在一般的电子管收音机的检波回路的直流份量,自下而上通过电位器,在电位器中形成“下(地端)正、上负”的直流电压,检波信号愈强负电压值愈大,此负电压通过一个2.2M电阻后加在变频管6A2、中放管6K4、电眼管6E2的栅极的负电压值愈大,使前两电子管的增益降低、防止出现音量失控、声音失真及自激等不良现象的出现,也使电眼管的显示明显变化。

       送到检波级的信号强度变化愈大(即收音机音量变化愈大),而电眼管显示变化很小,就很有可能电位器存在漏电现象(相关滤波电容器漏电亦同)。我所修几台收音机都存在这种情况,看来都要更换电位器试试看了。谢谢楼上朋友qin提醒,不过这位朋友所修的这款飞乐261A的电视机电路略有不同,检波直流份量并不通过音量电位器。

网友M:
很多大师级别的忽视这个问题,修收音机时备一个新空气双连要解决大问题的。定片基本是铝铁铆接的,旧收音机双连测试容量是必须的,空气双连容量不够不在规定P就不会正常工作的,震荡连容量正常调谐连不一定正常的,一般购买二手空气连就要问容量准确?

网友:
群主是个严谨的人。帖子写的好详细。这样的机器没磁棒天线估计收不到什么电台。我的163-6上海牌打理好了收不少电台,猫眼完全重合。。

网友:
看楼主的描述,收音机修理的差不多正常了,噪声里有广播信号,严重怀疑同一电源线路里有电瓶车充电器充电,我就遇到过,噪声非常大,基本掩盖广播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M:
很多大师级别的忽视这个问题,修收音机时备一个新空气双连要解决大问题的。定片基本是铝铁铆接的,旧收音机 ...

       这位朋友提醒得很对,谢谢!

      我这批检修的电子管收音机,存放在潮湿的房间里几十年,铝片氧化难免,可变电容器动片压接处接触不良而引起问题可能性很大。如果收音机仅仅是这个问题,代换试验马上会排除故障。

      由于我检修的收音机有其他问题可能同时存在,我用带来的新可变电容器代换实验过,故障不变,还不能判定可变电容器是否出现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位朋友提醒得很对,谢谢!

      我这批检修的电子管收音机,存放在潮湿的房间里几十 ...

我把空气连拆片做FM用,随便找来一片铝和铁铆合的定片二边没有松动,测试接触情况几片都是4--6K欧,最后只有用铜皮做定片。找来10多个测试整体容量合格率容量都不够,修旧机最好换新的。那些旧空气连可以改做其他用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前几天也修一台飞乐261A,期间也得到版主和网友的指导,后来遇到的情况和楼主说的差不多,中短波都偶尔出 ...

       谢谢提醒指导!

       我检修的几台电子管收音机,电眼不张、噪声很大,也可能是音量电位器漏电引起AGC负电压数值太小、变频级和中放级增益太高造成的,看来清洁电位器不能解决问题,只能换新。

       朋友这台飞乐261A,属于电子管检波来复放大电路(附图1),音量电位器W不在检波回路中(检波回路中的负载电阻是R),有音频通路电容器C隔着,所以电位器漏电不会改变AGC电压值,不会造成变频级、中放级过高增益而产生大噪声。楼主换用新的音量电位器就解决噪声大的故障,可能的原因是音频通路电位器C也漏电。因为只有音频通路电容器C和音量电位器W同时漏电,才会造成AGC电压值减少。

       在常规的电子管检波电路中(图2),电位器W也是检波回路的负载电阻,在其上端S点形成音频信号和AGC负电压,通过左边的2.2M电阻将AGC负电压送到变频级、中放级和电眼管栅极,只要音量电位器漏电,就造成AGC电压值减少。

       以上初浅意见,不一定正确,仅供朋友参考,也请大家斧正。

       我1970年进广播站工作后,因为有了电(家里农村没电,装半导体收音机用煤油灯加热铜条当烙铁,没办法用要交流电的仪器),就买来示波管自己组装示波器做实验。大约80年代,上海某大学实验室清理出一批有故障的示波器,被我当地收购旧电器者买到手,我就从他们手中买来一批,先根据实物,描绘出印刷线路板模拟图,再绘制电路图,然后逐一修理好。其中有两台送给朋友了,现在自己手里还有3台(秦皇岛大儿子家放一台、上海小儿子家放一台,老家路桥还有一台),早年自造的示波器就拆除淘汰了(由于解决不了交流声影响,当时就将电源变压器放在机箱外面)。

图1 飞乐261A
图2

网友:
引用 网友M:
很多大师级别的忽视这个问题,修收音机时备一个新空气双连要解决大问题的。定片基本是铝铁铆接的,旧收音机 ...

老空气双联电容极板接触不良的问题我早在20多年前就发现了,当时处理的办法是用150W烙铁用焊铝的方法把每个极板先挂锡,之后再用铜丝连在一起。修老机器时发现统调与灵敏度都不尽人意又没找到原因后,用刀子刮亮每个极板边缘后,用万用表测试发现动片与铜轴的电阻不为零也不稳定,有的又10几个Ω的接触电阻,这种情况没法处理,只有把极板焊在一起,这样能减少接触不良的影响。因为这种接触不良是随机的,也是造成随机频飘与噪声的原因之一。

网友:
给楼主个建议,您先找个用电池供电的小收音机放在待修机旁,在待修机断电的情况下接收同一个电台试试?然后再整波段扫描一下记住背景噪声水平。之后打开待修机音量关闭,这时候对比一下您小收音机的背噪水平,这样可以确定噪声是否来自机内?如果有明显噪声,就可以按照教科书里的方法逐级拔下管子查找噪声来源了。这样做可以事半功倍,让小收音机充当了信号寻迹器的角色。

网友:
我个人在修理收音机(晶体管、电子管)的时候,会先拿一台正常的收音机在工作台上试一下收音的情况,然后再动手。

只要楼下有电瓶车充电等情况,正常的收音机就收不到任何电台,全是噪音。

还有就是我家楼下住户开灯,也是收不到任何电台,噪音与电瓶车充电的噪音有区别,能分辨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