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p1s电子管单端线路探讨。

楼主(2021-09-08):
接灯丝中间抽头

网友:
4P1S三极曲线(帘栅抑制栅接屏极).jpg

网友:
田版圖紙是接+22v,

网友:
沒有看見哪位大師實驗過帘柵電路,

网友:
标准接法可以适当把G3直流电位抬一点,静态屏流会大些,可以榨一点输出功率。至于三极管接法应该是G3接地还是接屏极,我曾经扫过曲线,两者区别较小,接阳极时内阻低一些。也不用担心第三栅会超耗。所以爱咋咋接,不用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