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禄克189,87v,87-3等工作电流,待机电流等详细测试

楼主(2021-09-08):
闲着没事,把手上十几款万用表的工作电流详细测了一遍,方法是用可调直流电源代替万用表电池供电,中间串ut61e的ma档,然后给万用表供电.由于ut61ema档本身有10欧左右的电阻,所以可能测量有一定误差.所以,也只是看个大概吧

其中比较奇葩的就是189休眠和关机(转盘打到off档)差不多的电流,这个就解释了市面上绝多189的电池仓都是漏过液的,装着电池关机还跑电.

还有87iii的休眠和正常工作好象差不了多少,这个不知道是不是我手上这个表有问题,如果各位有这款表的,也可以帮我测试一下.

最后来个参与测试一些表合影

网友A:
表真多辛苦了,我也有一部分
h去t掉tps://w汗w字w.mydigit.cn/thread-19180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真多辛苦了,我也有一部分
h去t掉tps://w汗w字w.mydigit.cn/thread-191800-1-1.html

呵,我觉得我做这个事情好无聊,没想到竟然有人和我一样无聊.

网友:
Fluke 187/189带有时钟功能,所以会有微弱电流,可以使用磷酸铁锂电池加占位桶解决供电问题

网友:
187/189还是改镍氢电池,最实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我觉得我做这个事情好无聊,没想到竟然有人和我一样无聊.

比拿个新表斗表有实际意义

精度厂家都标在说明书里,基本只有日本表的说明书里会标耗电功率。
你这给想买表的有个参考

这里都是喜欢指针表,还是很老的1.5V 表
你里面唯一的指针表还是3V的,数字还是黄皮多
在我眼里3V指针表才是会用指针表的

你的帖子我4天前就看到了,特意没回贴, 估计你只要发个MF47肯定比发这么一大堆要热闹

看了你的表格
如我要选87 III 或87V  我就买87V  87V自动关机后不用管他,而87 III 如多天不用还是把刀位归OFF(原因睡眠电流差得大,当然还要权衡其它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拿个新表斗表有实际意义

精度厂家都标在说明书里,基本只有日本表的说明书里会标耗电功率。

谢谢认真回复及肯定。

说到87V和87-3之间比较,其实无论在功能项止上,还是各档量程上(特别是电容档,87V 10mf,而87-3只有鸡肋的5uf,导致有部分人一测电容就OL,以为这个功能坏了)。还有电池待机耐用上,87V都整个碾压87-3。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87-3测直流电压,还是电阻,速度都秒杀87V,特别是用上了autohold, 87-3表笔一指就出声并可以看到稳定的读数,速度要比87V快到一倍不止,基于这点原因,我还是偏爱87-3,87v功能虽然 多,只有吃灰的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认真回复及肯定。

说到87V和87-3之间比较,其实无论在功能项止上,还是各档量程上(特别是电容档 ...

我也喜欢说说明书上没有的,如尾数稳定短时内不跳一字等等。
不要说黄皮贵的表,就是300元以下的国产表到手有点小不爽很闹心的。
你这类贴子对要买表的是很好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