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尝试制作6N1耳放

楼主(2021-09-08):
一直想做一款胆机,但变压器等大部件不好制作,成为拦路虎。想在某宝买一个电子管耳放,又发现好多产品只是加了个电子管给灯丝供电,让人气愤。偶然间得到一个电路,6N1的,OTL电路,阳极电压280V,可以直接由市电整流得到,于是想做一个不需要变压器的耳放。灯丝用18650供电。上电路图

电路已基本完成,还没总装,外壳捣鼓中:

有几点疑问想请教论坛里的大佬:
1, 6N1的第九脚需要接地不?
2,音量电位器拧到 60%~80%这个区间,有明显底噪,这个区间之外又恢复宁静,不知为何。。。
3,胆管运行时很烫,用测温枪量了下,100多度,是否正常呢
4,输出电容用了330uf,有必要这么大么。。。400V 330uF的电容个头很大,占地方

补充内容 (2021-9-9 10:32):
补充下灯丝供电问题:
灯丝使用5节18650串联供电,21V,灯丝每管6.3v,3管共18.9v, 600ma,再串一个4欧姆电阻,能工作了。但是三只管子虽然是同一批买的,中间管子实际分压6.4v,两侧管子实际分压在6.0v左右

补充内容 (2021-9-9 10:49):
这个电路的输入端的1M电阻的位置有点疑问:实际焊电路的时候,我是把1M电阻接在了100欧姆电阻的右边,而不是左边,这两者区别大么

补充内容 (2021-9-9 11:11):
感谢各位大佬对安全问题的提醒,这就回去加装个1:1的隔离变压器,只是机壳当初设计的很小,不知能不能装得下

补充内容 (2021-9-16 15:38):
已根据坛子里的前辈的建议,使用220转220的隔离牛供电,灯丝供电也抛弃了串联供电的方案,用av6.8v的灯丝牛供电,三个管子的灯丝并联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请教一下,输出阻抗是怎么定义的呢?可否把您的推导方法贴出来,与书本上的比一下?您说的“是个推导过 ...

先别扯那些你不懂得东西,你说小于100欧 那么你去看下6N1的曲线 支持不支持你这种说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路的阻抗计算是个推导过程。你就在哪里张冠李戴的找公式吧

那请教一下,输出阻抗是怎么定义的呢?可否把您的推导方法贴出来,与书本上的比一下?您说的“是个推导过程”,我十分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是传统的阴极输出电路,你的估值完全正确。因为1/g≈220欧,g=4.5mA/V。但是如果WCF电路输出阻抗 ...

我不想和你说什么  ,不会动态分析 把一些不知哪里来的狗P公式当圣旨 你永远不会精通。就如农夫山泉 我是大自然搬运工。还是那句话 阴极跟随电路 小于100欧怎么来的?会看曲线?去验证下 。100欧的输出阻抗 需要多大的动态屏流。听不懂我说的?那行你继续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胆机的变压器有几个疑问:
1,我们传说的5.5K的输出变压器,这5.5K指的是原边的直流电阻吗?还是1K Hz ...

闲的没事,我来回答一下你的问题,或许可以为你解疑惑,同时可以锻炼我手脑!
首先,从你的提问可以看出,你的确是一个电工学和电子学的外行人士,建议暂不要自绕变压器,等变得稍微入行之后,再绕不迟!
书归正传,浅说音频变压器的阻抗问题。
变压器初级线圈匝数和次级线圈匝数之比叫【匝数比】,简称【匝比】。变压器初级能量传到到次级,必定有一个效率问题,为使问题简化,这里设效率100%,这样【匝比】等于【电压比】,也称【变压比】,简称【变比】,例如:5.5K/4Ω 输出变压器的【变比】为37:1(因为效率不可能100%,所以实际变比还要小一点)。
音频变压器初级阻抗的定义(为简化问题,仍设效率为100%):次级负载阻抗【实为纯电阻,相当于喇叭发声做的有用功】,反射到初级的值(也是纯电阻)+初级线圈的铜阻。忽略初级线圈铜阻,进一步简化就成了:次级负载阻抗【电阻】,反射到初级的阻抗【电阻】!
音频变压器初级阻抗(仍设效率100%)=次级负载阻抗×变比的平方(为什么,自学能知),本例:4Ω×37×37=5476Ω≈5.5K。
仓促作答,不打草稿,必有疏漏,凑合着看吧!

网友C:
!!!直接由市电整流取得工作电压,用于耳放太危险!!!
需要一个隔离的电源变压器。

6N1的9脚需要接地。
在音量电位器 60%~80%这个区间噪声是自激,建议减小输入接地1M电阻。
电子管温度正常。

网友:
用18650给灯丝供电,电压偏差太大!管子工作点不好控制;输出无变压器需要高阻耳机,效率很低

网友A:
电源加个1:1隔离变压器吧!很好买,安全第一。

1、接
2、多半是电位器质量问题,换品牌货试试
3、正常。尤其是最后的WCF输出级,为了低输出阻抗,把静态电流调到12mA,两个屏极就4W。
4、就是靠大电容换低频。高阻耳机可以小一些,低阻要大一些。省去了输出变压器,再想省输出电容,就只能玩石机了。。

一直很好奇这种OTL耳放的听感。电子管天生不适合驱动低阻负载,OTL的话只能采用WCF输出级或者深度电压负反馈。市面上口碑不错的earmax就是共阴+srpp+深负反馈,据说声音细腻,而且不适合大开大合的音乐。

楼主这电路可以改一下,加电压并联负反馈,输出阻抗还能再低。

网友D:
大容量电解漏电量大,无变压器隔离,阻抗匹配与人的安全有问题,6V的灯丝电压改用不到4V,电子管可以正常工作吗?

网友:
不安全的机还敢扣脑袋上,害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容量电解漏电量大,无变压器隔离,阻抗匹配与人的安全有问题,6V的灯丝电压改用不到4V,电子管可以正常工 ...

灯丝供电使用5节18650串联,21v,给3个灯丝串联供电,用一个4欧姆5瓦电阻分掉2v左右的电压,管子都是6N1,串联分压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由市电整流取得工作电压,用于耳放太危险!!!
需要一个隔离的电源变压器。

感谢大佬提醒,应该买多大功率的合适呢,我的机壳设计的很小,怕放不下。
ps:这头像应该是某个名表的擒纵器吧,好像是宝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加个1:1隔离变压器吧!很好买,安全第一。

1、接

听感,我用了某宝一个30元包邮的炮灰耳机,把耳机插手机上跟插耳放上没听出啥大的区别,怀疑自己是木耳朵

加负反馈,是不是在输出端加一个电阻到输入栅极就可以了。另外,这个电路的输出阻抗该怎么计算呢

楼主:
这个好简洁啊,输出电容需要用多大呢。
6N6 能换成6N1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好简洁啊,输出电容需要用多大呢

没有特殊要求,与其他图的差不多就行!

网友:
6N1内阻大,屏流小,不适合低阻输出!如用6N1输出,加个自耦变压器应该不错!

网友:
这图用电容来抬高直流电位,挺有创意。不过本人觉得安全性不高。很可能有直流流过耳机。包括下面那图,输出对地没有电阻,耳机接入后输出电容会先通过耳机对地放电,不安全,无论对耳机还是对耳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