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事,家里半导体收音机用MW波段能收到中波电台,电子管收音机却收不到。

楼主(2021-09-08):
家里的几台电子管收音机原先在凉台上能收到好几个中波电台,去年开始收不到台了。新买的一台乐信收音机没有AM波段,只有MW波段,用这个波段可以收到电台,貌似是中波的信号,百度上查了半天没找到答案,求坛里的高手分析下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可以通过改造收音机收到信号吗

首先楼主所在地区得有中波调幅广播信号,或者得知道接收到的频率。AM指调幅广播(航空波段也是调幅波),FM指调频广播;LW为长波,MW指中波段,SW为短波。以德生S2000收音机为例,中波段频率范围522~1620KHz,频率间隔为9KHz ,有些老式电子管收音机中波段为535~1650KHz,频率低端个别电台(如522KHz)可能覆盖不到,同时调谐电路频率低端Q值(L/C)较低,灵敏度稍差,也可能造成低端电台接收不到。如果覆盖不到,稍微调整一下线圈电感即可。

网友:
MW波段就是中波。既然是新收音机应该还是收的中波信号。

网友:
AM是调幅,包括中波MW,短波SW。还有长波LW。
MW就是中波的意思。

网友A:
AM和MW都是中波,如果是中国之声广播电台,那可能是两台收音机频率覆盖范围不同。

楼主:
补充下,别的半导体收音机用AM波段在同一地点也收不到中波信号。只有新买的乐信收音机用MW波段才能收到。MW波段和AM波段有区别吗?

网友:
AM,调幅
FM,调频
LW,长波
MW,中波
SW,短波

英文缩写。

楼主:
请问MW的波长是多少?我们可以通过改造收音机收到信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AM和MW都是中波,如果是中国之声广播电台,那可能是两台收音机频率覆盖范围不同。

我们可以通过改造收音机收到信号吗

楼主:
家里的信号发生器坏了,等修好了我测下MW的频率范围。

网友:
电子管天线和晶体管机天线不同,抗干扰也不同。所以好多电子管机要改天线。LW、MW、SW、属于AM。

网友:
电子管收音机收不到台是灵敏度不够(加上空中信号弱),可以拉一根室外天线给收音机,有效果哦。

网友:
我想楼主把两个概念搞混了,AM和FM是调制方式,并不指特定的波段。从技术上说每一种调制方式都可以工作在任何频段上,但在国内的广播技术标准中的分工大概是:
AM:用于普通的音频广播,工作在MW和SW频段,
FM:传送立体声广播信号时,工作在超短波(88-108MHz),传送电视伴音信号时工作在甚高频和超高频波段。
所以,“AM波段”和“FM波段”这样的说法是不准确的。

网友:
你的电子管收音机没有磁棒天线’接一根一米多在的电线到收音机后边天线端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