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克示波器2440故障

楼主(2021-09-08):
泰克示波器2440,基线在小于100μs时会有很多杂波,而且CH2的基线杂波更严重。怀疑是否退耦电容失效造成的问题?请各位老师指导。多谢!
打开机箱测电源板上的电压发现,有一处(使用手册没找到此处是测试点)标的是5V,实测实7V。
如下图。
开机自检

开机自检后基线(其中亮色条纹是杂波,调SEC/DIV旋钮可看清杂波)

大于等于100μs基线正常

小于100μs基线杂波突然增加,而且CH2杂波更严重

测得电源板电压,标识5v,实测7v,而且在使用手册上没有找到该处是测试点。

网友A(2021-11-03):
引用 楼主:
你这个话从何说起呢。除了电源板上几个易坏电容,除此其他零件都很好,品质也很高。整台仪器用起来很方便 ...

屏幕显示self calc和ext calc都是未通过,先做self calc,看能不能通过,一般初步打理并没有模块损坏的话,是可以通过的,self calc不做参数校准,只是自检和调零,如果不能通过,两个原因:
一是模块损坏
二是校准参数失效,使得self calc不能在正常的参数范围内进行

校准参数存储在一个带电池的NVRAM中,失效可能是因为电池没电了,也可能是因为元件老化导致点气性能变化到了有效参数范围之外,不论如何,此时都需要重新校准参数,也就是需要做一遍ext calc,如果是NVRAM电池失效,需要更换NVRAM或电池(有的板子用的是MC6264加板载电池,有的用的是DS1225,这两者引脚一样,只是后者的电池在芯片内,可以互换)

重做ext calc需要按照手册给出的步骤进行,校准仪器,一般需要两种,一个脉冲发生器(需要很陡的上升沿,一般在5ns差不多,普通信号发生器可能不行)用来校准时基,一个较为精密的可调电源(手册要求专门的校准仪,实际上没必要,现代稍微好点的数字可调电源就可以满足了,毕竟才8位的ADC,示波器本身也不是精密仪器,5%的误差都是允许的)用来校准增益

实际上如果仅仅为了通过self calc,时基应该不用校准(记得手册有讲),只需要校准增益(Y通道有几个VGA受DAC控制,不校准的话Y这几个VGA的控制电压可能超限,导致不能工作,这也是self calc不过的原因之一),时基不校准可能会导致时间轴不太准,但时基都源于晶振,基本不会有老化,所以也没事

如果你按照手册要求,做完了必须要做的ext calc项(不是全部要做,非必须项只影响性能,不影响正常工作),开机后如果依然不能通过自检,那么恭喜你,你的模块坏了,唯一的维修方式是找配件机互换配件来验证(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个系列机器维修是痛苦的体验)

你需要仔细阅读手册,一定不要看个大概就随便动手,可能越弄越坏,一定要仔细阅读,如果你真心想修,那些英文都是要啃完的,如果你不想付出这些经历,这破示波器还是扔了吧,从人民币的角度,完全不划算(我一台85新的2432A才卖了500块不到,但打理这个机器我付出的东西,如果折算成钱可能10倍不止),最后,good luck

楼主(2021-12-30):
到这里再上个图分享一下,电池正好可以这样安装在主板上。正好主板底部有一个闲置的螺丝孔,可以固定新增加的这块电池pcb板。淘宝买个试验板,电池架,焊好装上电池,正常工作了。在试验板下面垫高2毫米隔离主板。

网友B(2021-09-08):
标的是5V 实测为7V,估计是稳压部分故障。可以按图纸,先查这部分电路中的元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的是5V 实测为7V,估计是稳压部分故障。可以按图纸,先查这部分电路中的元器件。

奇怪的是,在手册上没有找到这个测试点,而且板子上其他测试点都用圆圈标识,这个没有,不知道啥意思。关键是不知道此处是否应为5v。
我测试的时候,是拔掉电源输出插件,空载测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奇怪的是,在手册上没有找到这个测试点,而且板子上其他测试点都用圆圈标识,这个没有,不知道啥意思。关 ...

有区别的,此处的5V称之为5VD,而其他带圆环标识的是5VS。估计5VD应该是用于数字芯片的电源,而5VS应该是用于模拟信号部分电源。
看了下PCB上,LM353是双运放,应该属于模拟信号处理的电路;还有一个LM393是比较器,应该属于模拟转数字的处理的电路。所以,相关电源跟上述应该有关系,可以用万用表的导通挡(蜂鸣)来测量,相关电源点与这些芯片的电源引脚之间是否直通,就可以判断5VD或5VS跟芯片的关系了。
另外,测试最好是在正常通电情况下进行。因为,你的设备还属于基本正常的,继续烧毁内部元器件的可能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区别的,此处的5V称之为5VD,而其他带圆环标识的是5VS。估计5VD应该是用于数字芯片的电源,而5VS应该 ...

谢谢。更正一下是LM358双运放。明天带着负载测一下,+5VD电压。排除一下电源电路。
不知道VD电压不准是否会影响到高频率基线杂波。探针测电池(1.5v电池)发现,低频测得电压0.7v,高频测得电池电压基本正确。这个与哪些因素有关呢?
多谢老师指导。

网友C:
开机自检那么多FAIL,先得校正完全PASS才行,估计要换板上的带大散热器的CCD芯片,不过现在很难找到,即使有也是天价没意思了。收藏学习吧。

楼主:
带负载测试,电源部分正常,误差小于4mv,如下图。
问题还是没有找到原因。示波器在小于100μs杂波突增,而且CH2严重杂波,问题还是没有找到。是不是哪个环境的退耦电容失效造成的。第二个问题就是电压不准,小于100μs测得电压值是实际电压的1.16倍,大于等于100μs测得电压值是实际电压的0.75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机自检那么多FAIL,先得校正完全PASS才行,估计要换板上的带大散热器的CCD芯片,不过现在很难找到,即使有 ...

CCD芯片坏了还能用?我在使用中按SAVE键还可以保存波形。能说明CCD芯片没坏吗?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CCD芯片坏了还能用?我在使用中按SAVE键还可以保存波形。能说明CCD芯片没坏吗?谢谢

CCD
7200  GAIN  检测失败。

网友C:
存储波形是其它的相关电路完成的。先把那些FAIL处理成PASS,这样显示的测量波形才有参考价值。可以仔细学习一下这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进口机器的相关手册,前人非常宝贵的资料。

网友A:
首先你有三个模块故障,分别是CCD,PA,TRIGS,要先根据手册建议,处理三个故障,才能谈指标,故障并不一定是硬件损坏,有可能是软故障(校准参数超出范围),或者接触不良,一般参考手册上的方法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

CCD是这个示波器的采样核心,我修过多台这个系列的机器,CCD问题大部分是放久了接触不良,把芯片拆下来用酒精棉反复擦拭引脚可以解决,或者校准参数失调,这个需要先做内部校准,再做外部校准,方法参考手册

PA是预放大器,这个模块就是最前端那个长方形乌龟壳,这个最好不要拆,其输入端静电敏感,很容易坏,我受过教训,不拆的话这个不容易损坏,他的增益是由DAC输出电压控制的,DAC输出电压是一个校准参数,如果校准值超限,也可能导致PA不正常

TRIGS是触发器,极有可能是PA不正常导致的

所以,先做一遍自校准,一般能排除问题,如果个别不能排除,会提示做外部校准,这种示波器如果没有拆过,一般通过校准就能解决绝大部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有三个模块故障,分别是CCD,PA,TRIGS,要先根据手册建议,处理三个故障,才能谈指标,故障并不一定 ...

感谢老师指导。您说的自校验是SELF CAL,外校验是EXT CAL,对吗?参数失调是通过自校验和外校验完成的么?
以下我做过校验后的结果如图。还是有不通过。进入EXT CAL选项只能做REPET操作并通过,选其他项时有振铃。
采集板带散热壳的芯片拆下来扫过灰。CCD芯片已用酒精擦过,金属接触面很亮,黄金色。

我从泰克网站上下了一本2400手册,可惜是影印版,有些地方不是很清晰。搜索难度大。努力学习啦!!!

补充内容 (2021-9-11 10:12):
发现校验不通过集中在GAIN,这个是预放大器增益吧,是不是受到DAC输出电压校准影响导致校验不通过呢。是不是要排除DAC部分是否故障。

网友D:
这个系列的示波器我有2465B 2467, 看大家讨论的内容,都是这方面的专家,我有个示波器的问题,咸鱼上有些HP的示波器100M,采样率只有10M/s  ,这么低的示波器有什么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系列的示波器我有2465B 2467, 看大家讨论的内容,都是这方面的专家,我有个示波器的问题,咸鱼上有些H ...

2465/7没用过,羡慕您。每款示波器都有各自特点。简洁的示波器好用问题少,适合频率不高的场合,很好用。频率高的场合没办法只能用高频率示波器等设备。高频率的仪器价格高。适合就好。

楼主:
这几天翻阅手册有关检测,调准和维修部分,发现自校准不通过硬件检测需要用到示波器。无奈当下再没有一台示波器了。

外校准被锁,需要打开J156条线吧。这样会不会影响到记录在ROM里的数据,造成数据丢失呢?

这台机器时间太久了,电池芯片应电池失效了,每次开机信息都清空。如何换电池,还是直接换芯片。

好多操作要担心注意和防范,否则怕造成更多故障或设备损坏。

非常感谢各位老师给予的指导。

楼主:
做外校准,需要一些设备才能完成。要按照操作要求从头到尾做完整。其中关键设备应该是较高性能信号发生器吧。请各位老师推荐一下选用什么型号的信号发生器比较合适。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存储波形是其它的相关电路完成的。先把那些FAIL处理成PASS,这样显示的测量波形才有参考价值。可以仔细学习 ...

谢谢。手册分类介绍校准,维修等部分。看来,先从校准入手吧。外校准需要信号发生器。不知道对信号发生器的要求是什么,哪个型号的合适。hp8656可以吗?普源的可以吗?要淘个信号发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有三个模块故障,分别是CCD,PA,TRIGS,要先根据手册建议,处理三个故障,才能谈指标,故障并不一定 ...

谢谢。手册分类介绍校准,维修等部分。看来,先从校准入手吧。外校准需要信号发生器。不知道对信号发生器的要求是什么,哪个型号的合适。hp8656可以吗?普源的可以吗?要淘个信号发生器。。。

网友E(2021-10-10):
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你这个话从何说起呢。除了电源板上几个易坏电容,除此其他零件都很好,品质也很高。整台仪器用起来很方便。只是需要校准。还有就是时间久不用,里面的电池芯片锂电池失效了。

网友:
那个年代的tek示波器,就再利用价值来说,24xx系列的数字示波器,远不及同期的模拟示波器(包括22xx系列的模拟示波器)。折腾费劲,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只喜欢折腾的则另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幕显示self calc和ext calc都是未通过,先做self calc,看能不能通过,一般初步打理并没有模块损坏的 ...

非常感谢您的指导。听您这么一说,我还是把手册中关于校准(内调整,自校准,外交准)三部分内容仔细阅读一下。粗看过一遍,没太注意哪些是必须项。

现在能确认的是NVRAM电池失效了(通过重启发现),板子上有2个NVRAM芯片,不知道各归哪个部分,芯片上丝印型号是DS1235AB-120。淘宝问了几家都没有。实在不行我就外接个手机锂电池。不知道是否可行。

听您这么一说,我可以先用好点的数字可调电源做一个外校准增益(LM317做电源+万用表,这样不知道是否可行。只是手册上说要0.2mv,0.5v,2.0v,用LM317还要想想办法)。如果能通过,确保各芯片都是好的后,再做内调整。如果芯片坏了,只能暂时搁浅了。

再次感谢您的指导。希望能多多指教。在折腾的过程中学习,不光是为了修好继续用。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F:
〝现在能确认的是NVRAM电池失效了(通过重启发现),板子上有2个NVRAM芯片〞

您先测量一下这个电池是否还有微量电压,因如若还有0.75V以上电压,不要轻易御下

电池,当找到任何等压/耐儲电池〔例如不可充鋰电池,可保证十多年端口电压不变〕可加引线焊接入,应

资料还在,不过之前没能量,输不出,外电路以为资料没了,个别IC甚至低至0.45---0.25V,换新电池后,仍有资料可读.

但这很少见

网友G:
Dallas 的nvram芯片的电池是封在模块里面的,要有资料才能找到外挂电池的处理方法——难点在于准确找到内部电池的正极接点。

以前见到过老外给tek2465b示波器的ds1225做过这样的外挂电池手术。这是我存盘的资料拍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指导。听您这么一说,我还是把手册中关于校准(内调整,自校准,外交准)三部分内容仔细阅读 ...

应该是DS1225吧,这个现在还在生产,应该买的到,不要用外接电池,直接外接电池不但要改外部供电线路,而且耗电比较大,因为内部电池并非给芯片内部所有部分供电,而外接供电引脚是给所有部分供电,而且主板没有充电电路,锂电池自放电比较大,用不了多久,而且普通锂电池长期不充电使用,健康度下降很快。

DS1225-120后面的数字是芯片的访问速度,120表示120ns时序,可以用更快的代替,但不能用更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Dallas 的nvram芯片的电池是封在模块里面的,要有资料才能找到外挂电池的处理方法——难点在于准确找到内部 ...

多谢提供资料参考。能发原图吗?多谢。要打开芯片外壳才能做重接电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DS1225吧,这个现在还在生产,应该买的到,不要用外接电池,直接外接电池不但要改外部供电线路, ...

的确是DS1235ABW-120,A12板子上的2个都是这型号。这2个芯片分别存储哪部分资料?

A12_3

A12_3

A12_2

A12_2

A12_1

A12_1

网友G:
引用 网友G:
Dallas 的nvram芯片的电池是封在模块里面的,要有资料才能找到外挂电池的处理方法——难点在于准确找到内部 ...

我10年前维修TEK2465/2467时,下载的老外维修2465经验集PDF文档。出处忘记了。

因为该文档体积大,现分卷压缩成5个附件上传到在这里:

下载后,估计要将文件名改名才能解压缩。改动方法是:原名为(001).zip,改为(001).zip.001;原名为(002).zip,改为(002).zip.002;余此类推。

该文档里还有其他有关维修TEK2465B、2467B的400Mhz模拟示波器的内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下载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能确认的是NVRAM电池失效了(通过重启发现),板子上有2个NVRAM芯片〞

您先测量一下这个电池是否 ...

电池在芯片里面,我现在还没打开芯片。没法测电压。估计是没电了。开机做存储或设置,关机再开就没有了。而且自校准也没了,还得重做,要做10分钟左右。应该是芯片电池失效造成的吧。只是不知道这2个芯片各存储哪部分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10年前维修TEK2465/2467时,下载的老外维修2465经验集PDF文档。出处忘记了。

因为该文档体积大,现 ...

改名方法有误。更正如下:

原名为(001).zip,改为TEK2440.zip.001;原名为(002).zip,改为TEK2440.zip.002;余此类推。

楼主:
谢谢提供资料分享!!!

网友G:
nvram芯片保证10年,你的机子都有30年,里面的锂电池如果还有足够的电,可算是奇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nvram芯片保证10年,你的机子都有30年,里面的锂电池如果还有足够的电,可算是奇迹了

是啊。这台机子用的是DS1235ABW-120,不好找。比较烦。
外接电池要对芯片动手术。打开厚厚的树脂胶怎么弄开是个问题。关键要找到里面那个芯片的正极,然后焊引线出来接电池。

楼主(2021-11-14):
SELF CAL竟然通过。

看了手册关于内部调整、自校准、外校准部分。结合本仪器和大家给的建议,我准备先做一个增益校准。看情况再做处理。去掉跳线J156后开机。先做个SELF CAL(自校准)。结果竟然PASS(通过了)。为了验证是真通过,简单测量各挡位测量。发现挺准。然后,关机,重新插入J156跳线,重新做SELF CAL,仍然不通过。跟先前的问题表现一样。

我初步推测猜想,是否因为NVRAM(DS1235ABW-120)电池失效有关。因为拔掉J156跳线,系统会重新导入出厂时校准等信息(我猜想的),然后做自校准就通过了(确认了芯片啥的没问题)。

如果时NVRAM电池失效导致的问题。那在买不到DS1235ABW-120前,我只能拆下来试着外接电池。正如网友“小鬼头”提供资料说的,要找到里面芯片的正极才能外接电池供电。试试看吧。这次,得给NVRAM装个插座,这样方便些。

各位专家老师,给看看。多提宝贵建议或参考资料。多谢多谢!

再次感谢大家提供的建议意见和资料。尤其感谢“joywyc”、“AK762”、“MF35_”、“shiuyipyuen“、”小鬼头”多次给与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G:
nvram芯片保证10年,你的机子都有30年,里面的锂电池如果还有足够的电,可算是奇迹了

向您请教一下,如何去掉nvram上的树脂,露出里面芯片电源正极引脚。是用小刀刻吗?
看过您提供的老外维修资料。介绍了nvram重新接电,恢复其正常功能。关键点时要将该芯片供电正极焊接导线引出。DS1235ABW-120与DS1225AB构造和位置一样吗?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外接供电吗?
老外维修改造nvram外接供电方法下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向您请教一下,如何去掉nvram上的树脂,露出里面芯片电源正极引脚。是用小刀刻吗?
看过您提供的老外 ...

我就是因为不知道你这块芯片内部是什么结构、如何连接电池正极,他跟tek2465b所用芯片的异同,我才发25楼帖子那样的内容。

你提的这些问题,需要你自己去研究解答,因为芯片在你手上。我能做的最多是25楼的程度,指条路子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幕显示self calc和ext calc都是未通过,先做self calc,看能不能通过,一般初步打理并没有模块损坏的 ...

excellen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幕显示self calc和ext calc都是未通过,先做self calc,看能不能通过,一般初步打理并没有模块损坏的 ...

您好。我准备好要做exter cal,发现新情况,不明白为什么。是这样的:

开机箱,拔掉跳线J156,开机做self cal。没想到self cal通过了。初步实测仪器测试电压和频率都正常。关机,装会跳线J156,再开机,self cal仍然不通过。

难道泰克2440有出厂校准数据存在另一处,拔掉跳线J156系统会自动读取该出厂校准数据。因为nvram电池失效没电了,所以读进来的出厂校准数据没有保存住。再插入跳线J156开机,因为nvram电池失效,先前写入的出厂校准数据没有保存丢失,造成self cal不通过。(这是我的猜想。请请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我准备好要做exter cal,发现新情况,不明白为什么。是这样的:

开机箱,拔掉跳线J156,开机做s ...

你先更换NVRAM吧,拔掉跳线的时候,开机会跳过从NVRAM读取数据这一步,所有参数使用默认值,如果机器元件老化的不厉害,默认值时是可以正常工作的(只是准确度可能不那么好),所以自检通过了,然后由于NVRAM问题你的数据无法保存,插上跳线开机从NVRAM中读取的数据(此时里面的数据是异常的),因此又不过了

所以我之前跟你说先搞定NVRAM,然后做一次自校准,很大可能就可以用了

网友A:
DS1235可以买到的,淘宝就有,大概30一片,买的时候注意生产日期(就是那个4位数的编号,前面两位代表年份,如果你看到前面两位是9x,那肯定是翻新印字的),太便宜的也别买,这东西成本不低,10几块一个的肯定是翻新的
DS1235AB是老型号了,现在的型号都是DS1235Y,美信官网已经没有DS1235AB了,Y和AB的区别是,前者的电压范围比后者宽些,其他没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1235可以买到的,淘宝就有,大概30一片,买的时候注意生产日期(就是那个4位数的编号,前面两位代表年份 ...

好的。谢谢。那我先搞定nvram,淘个DS1235Y-120代替现在的DS1235ABW-120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1235可以买到的,淘宝就有,大概30一片,买的时候注意生产日期(就是那个4位数的编号,前面两位代表年份 ...

按照年份编号,我现在机子是9027M,应该是90年生产的。若是正品的话应该是最近这1、2年生产的才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年份编号,我现在机子是9027M,应该是90年生产的。若是正品的话应该是最近这1、2年生产的才对吧。

是不是正品这个真不好说,淘宝上这东西比较混乱,我用的1225是通过公司的芯片供应商拿到的样片,淘宝的话你要找大一点的店,买来自己试试,如果想要百分百保险,可以去digikey这种网站,不过价格稍微高,但考虑到买淘宝万一买到翻新的,成本可能比digikey还高,这个自己取舍。

Y系列的新片子有个功能就是如果没有上过电,里面的电池是不会工作的,这样库存时间就可以长达30年,上过电后电池就会持续工作,保持时间就是10年,所以新片子的话只要不超过10年都没啥问题,但越早的越有可能是翻新,所以买新不买旧。

其实还有个办法可以一试,用MC62256,这个是256k的RAM,引脚和1235是一样的,你可以自己在它上面弄一块电脑主板用的那种电池,然后用肖特基二极管做隔离,这个办法唯一的缺点是不能充电,所以保持时间没有1235那么长,顶多三五年

网友:
我建议楼主考虑一下这种更实惠的方法:

1、把你示波器上的ds1235拆下来,看一看底部,是不是跟ds1225一样,里面也封有外露一半的ds1218。

2、如果是跟ds1225一样,那就可以按老外的办法,做点小手术,从ds1218相应引脚引出内部电池正极线,再与gnd引脚一起,外接一块cr2032之类的电池(电池座)即可。

以上方法是基于:

1、你都打算买芯片了,拆芯片是早晚的事。

2、只要稍加注意,拆下芯片,是不会造成芯片原存储数据丢失的。因为内部电池还持续供电。

3、ds1235有很大机会跟ds1225的结构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