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p1配7K输出牛的相关电参数?

楼主(2021-09-10):
凌晨宿醉初醒,无聊闲逛,偶遇此贴,提问较多,让人望而生畏。聊兴渐浓,遂起床披衣,开机回帖。原帖太长,得打开两个浏览器窗口,两相对照,逐项回帖。
1、原机的设计思路是,所有的阴极电流(屏流+帘栅流)均通过130欧电阻,取得一定的负压,供给末级功放管6P1,不足部分,由100欧电阻来补充。同时,100欧两端不并联电容,取得一定的串联电流负反馈,正面影响是降低该机的非线性失真,同时节约了一个低压“大”电容器的制造成本。至于带来的负面影响,如提高了末级内阻,降低了阻尼系数,则是后话,因为收音机喇叭轻薄小巧,频带有限,阻不阻尼无所谓。
2、130欧电阻本身两端虽然没有并联电阻,但是放眼全局,其实是有退偶电容环绕周围的,即其一端接地,一端经20U电解电容接高压电源正。我们知道电源的正负端子对交流信号来说是等电位的,也即130欧电阻两端是没有交流信号的(很小很小,几乎为0),所以形不成负反馈。
2、变频级、中放级、检波级、低放级、功率级基本都是甲类设计,理想情况下工作电流是不变的,但是具体到管子的非线性、AGC的深度等情形,会出现强台或大音量时在低频或极低频时的工作电流的波动,这些都会引起130欧两端电压的漂移,进而影响末级的工作点,但是想想这就一台收音机,要求不必太高,有基本的退偶即可解决。
3、特意找到6P1在200V帘栅压下的曲线图,推测这个表中的10V应该是其栅负压,而不是阴极对地电压,否则正如楼主断言,管子寿命不久矣。
4、末级要想改成正经的标准接法,摆脱前面几级工作电流对末级的影响,很好办,去掉130欧电阻,470K电阻下端接地即可。按照200V帘栅压曲线图,7K负载下,比较合适的工作点是屏压200V、帘栅压200V、栅极负电压10V、屏极电流31mA、帘栅流2mA,算得阴极电阻是300欧上下,楼主㐓酌情选择。理论上牛前最大输出功率约为1.8W,牛后考虑传递效率,则实际输出功率大概在1.5W以上,偶次谐波失真照图估算为2.4%(原机负反馈深度约2db,失真度约2%)。方框中要求的电压则是以对地电压屏极为210V,帘栅压为210V(不需要串联电阻),阴极电压10V。以上数据仅供参考,因为实际的帘栅压有出入时,相应帘栅压下的曲线也不同,所以实际的外围元件值也要做相应的微调。
5、这样改动,带来的后果是末级的失真度会增加(6P1阴极电阻并电解电容情况下,取消了本级电流负反馈)。如果想克服这个影响,可以增加喇叭端到电压放大级的环路负反馈。要想满足增加环路负反馈的条件,又需要给电压级6N2增加一个阴极电阻。但是原机比较蛋疼的是电压放大级6N2的一半是阴极直接入地,栅负压靠变频管的震荡栅的栅负压来获得,不想大动的话,阴极电阻可以取小一点,例如100-220欧,从喇叭端过来个几百欧到1K的电阻负反馈一下就行了。如果彻底甩脱对变频级的依赖,那么可以把1M电阻一端入地当成栅极电阻,阴极电阻换成21.8K+220欧串联,其中1.8K两端并电解,负反馈加到220欧上,避免电压级增益降低过多,你懂的。注意改动的时候检波级的三极管阴极要保持接地不变。
6、纵观整机电路设计的这些奇葩之处,无怪乎是当时的技术人员“臭老九”为了压缩成本,既要尽量减少元器件的应用,又要满足设计参数要求而脑洞大开采取的“雕虫小技”。后世之人一旦读懂了当初设计者的良苦用心,自然会对当时技术水平、社会氛围有某种程度的共鸣和赞叹,电路的设计形式则是最恰当的历史见证,既然无伤大雅,我们今日的玩家与其画蛇添足,不如修旧如旧,以保持原貌为上策。

补充内容 (2021-9-10 07:44):
发现一个笔误“阴极电阻换成21.8K+220欧串联,其中1.8K两端并电解”,应为“阴极电阻换成1.8K+220欧串联,其中1.8K两端并电解”

网友A:
手头有一台海燕D321五灯收音机,也是一〇一厂生产的(据说红波是内销品牌,海燕为外销品牌)。功放部分电路与红波269近似,输出变压器初级阻抗也是7K(电感11.48H),只不过D321的6P1阴极有旁路电容,同时有负反馈音调控制电路:
经过实测电源电压218.4V时,电源变压器次级200VX2绕组分别为208.6V和209.1V,6Z4阴极(均为对底盘测试值)209.8V,6P1阴极3.17V,130欧姆电阻对地电压5V。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头有一台海燕D321五灯收音机,也是一〇一厂生产的(据说红波是内销品牌,海燕为外销品牌)。功放部分电路 ...

版主手里有实锤!

网友A:
楼主的第二个问题,130欧姆电阻为固定偏压电阻。关于其作用依稀记得过去某杂志里有解释,今天下功夫查找了一下,果然在《无线电》杂志1964年第8期《美多65A型交流五灯收音机》文中找到了(电路图中R9),其文字说明如下,是否有道理不做判断,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第二个问题,130欧姆电阻为固定偏压电阻。关于其作用依稀记得过去某杂志里有解释,今天下功夫查找了 ...

版主资料库里有真宝!

网友B:
研究不行,照着做还凑合

楼主:
引用 楼主:
凌晨宿醉初醒,无聊闲逛,偶遇此贴,提问较多,让人望而生畏。聊兴渐浓,遂起床披衣,开机回帖。原帖太长, ...

非常惊喜,帖子能通过审查。更惊喜的是老师如此详细的论文级篇幅回复。

现在专家参会说几句就得不少的劳务费,老师如此辛苦,真是无以为报啊。

正在努力消化中,有问题还得多请教老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头有一台海燕D321五灯收音机,也是一〇一厂生产的(据说红波是内销品牌,海燕为外销品牌)。功放部分电路 ...

版主帮忙开盖实测,感激涕零,赶紧掏出小本记下宝贵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第二个问题,130欧姆电阻为固定偏压电阻。关于其作用依稀记得过去某杂志里有解释,今天下功夫查找了 ...

版主就是移动的电子管百科全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研究不行,照着做还凑合

人类当中,只有一小部分人负责开拓前行,能力有大小嘛,我就是跟在后面学样的普通群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人类当中,只有一小部分人负责开拓前行,能力有大小嘛,我就是跟在后面学样的普通群众。

能做好普通群众也不简单,做好普通群众也需要很大的修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做好普通群众也不简单,做好普通群众也需要很大的修为啊!

吃瓜即可

网友C:
吃瓜不忘种瓜人,说声“甜”就是大修为!如果吃完了,不光嫌不甜,还乱扔瓜皮,会让种瓜者寒心!

楼主:
引用 楼主:
凌晨宿醉初醒,无聊闲逛,偶遇此贴,提问较多,让人望而生畏。聊兴渐浓,遂起床披衣,开机回帖。原帖太长, ...

仔细读了老师的回复,按老师给的参数画了个图,请老师检查。

关于失真的部分,还不能完全理解,以后还得继续看老师旧贴学习。

这次又有了两个问题:

1.原机三个电容(兰框问号),会不会对负反馈造成影响。我理论水平低,只是感觉电容会造成相移,大环负反馈还能行?我观察目前的hifi机基本都没这3个电容。现在这三个电容还需要保留吗?

2.原机输出牛原边阻抗8K,负载线斜率和老师考虑的7K略有变化。是宽容,还是需要调整?图上作业,我属于不及格,也得继续学。看到8K的阻抗我不由想起正好匹配并管6N1的4K内阻(满足2-3倍要求),以前用5K牛都听着不错了,这次干脆拔掉6P1插上6N1试试?

因为多了半个6N2,不用这半个难受,我甚至想干脆拆除6N2,用EF86取代,其datasheet无比详细,方便我等傻蛋照搬。但是负反馈阴极电阻怎么处理,生搬硬套的我又犯难了。看了老师的不少老贴,发现这事也没这么简单。

至于老师提到的修旧如旧,我并不打算玩收藏,纯粹是需要一个实用器,摆在家里听音乐。又有点复古颜值,又是胆扩音,FM模块也比超再生实用。

请原谅菜鸟的这么多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第二个问题,130欧姆电阻为固定偏压电阻。关于其作用依稀记得过去某杂志里有解释,今天下功夫查找了 ...

仔细想了好久,确实R9上基本无交流,至于电桥这个概念,我的水平跟不上,理解困难。继续学习吧。谢谢这么好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吃瓜不忘种瓜人,说声“甜”就是大修为!如果吃完了,不光嫌不甜,还乱扔瓜皮,会让种瓜者寒心!

老胆是哲学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仔细想了好久,确实R9上基本无交流,至于电桥这个概念,我的水平跟不上,理解困难。继续学习吧。谢谢这 ...

R9位于变压器高压绕组中心头及整流管输出端滤波电容负极与地之间,因此含有没有完全滤掉的脉动成分,美多65A收音机利用电桥降低交流声也是指这部分。

楼主:
原来是打算拆改成单声道小功放的,第一个电容100P的可以拆出了,那是原来为了滤除漏网的高频信号的。第二个电容是原机的音调级,继续保留会调节效果变差,不如关到最小,或者干脆甩掉,换成一个固定电阻470K-510K落地。第三个电容4700P是针对收音机应用,滤除高频杂音的,用现代音源时这个电容必须去掉。输出牛不论7K或者8K,质量么就那么回事儿,听收音还行,听现在的音乐都明显不足,也就不用较真,能听到柔和的中音就行了。
多半个6N2,可以再做一个声道用,这样就搞成立体声了。实在不行可以跟这个半拉并联,并联时屏极电阻和阴极电阻都减半就行了。

网友C:
也可不换喇叭,将输出变压器换成3.5K/4Ω的!

楼主:
算算失真度是多少?超过16%了。大不能失当。

网友:
引用 楼主:
算算失真度是多少?超过16%了。大不能失当。

纸上而已,实际未必,究竟如何,试试方知!

网友:
天马行空,随便一提,若嫌麻烦,那就不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参照上海牌L601电子管录音机电路看看,那就是用7K输出变压器和6P1。

多年前做落地收音机时,曾经用L601的输出变压器制作过6V6GT单端功放,利用绕组与铁芯的空隙在次级加绕20多匝,低频效果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算算失真度是多少?超过16%了。大不能失当。

本级失真,弄弄前级。
负负得正,你亦说之。
P 1  失真,就找 N 2。
看我说的,可有道理?

网友:
适合普及型收音机的功率放大级
张显光
     在使用电子管较少的普及型电子管收音机中,提高整机的灵敏度是一个重要问题,因此在设计中必须尽量提高每一级的增益。在设计低频功率放大输出级时,同样要考虑到这一点。但是在考虑提高
增益的同时,还必须注意满足非线性失真的要求。输出功率一般要求为500mw,用电子管6P1时是比较容易满足的,且有不少的富余量。但是非线性失真系数,如果设计不当,就不容易满足要求。
    图1所示的电路是一种适用于普及型收音机的低频功率放大级电路。电子管用6P1。经6Z4整流后的直流电压加到6P1的屏极,经R2、C3滤波后的直流电压再分别加给6P1帘栅极及其他管的屏极。6P1的
栅偏压Eg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6P1阴极电流在R4上所产生的压降,另一部分是所有电子管的全部阴极电流在R1上产生的压降。即:
    Eg=IK(6P1)×R4+IP
    运用这种电路的优点是:
    1.可以得到较大的栅偏压值,满足电子管工作点的要求:6P1栅偏压一般要求为(8~12)伏,若单独由R4IK(6P1)产生时,要求电阻R4值较大,约(200~300)欧姆,使由R4产生的电流负反馈过
强,致使整机灵敏度下降较多。如R4两端并入旁路电容,用自给偏压的形式,那么,又不能得到电流负反馈,起不到改善非线性谐波失真的作用。采用图1所示的电路,可以两者兼顾,即灵敏度损失不
音质又得到改善。在普及型收音机中R4为(50~100)欧姆,R1为(100~150)欧姆较为适合。
    2.可以改善交流声:经整流管输出的直流电压,加于6P1屏极,其中含有较多的交流成分,约(5~10)伏,使整机交流声增大。采用图1电路,可以起到抑制交流声的作用。图2是图1的简化电路,
用以说明R1如何起到减低交流声的作用。整流管输出的交流声电压U~(即C2两端的交流50赫电压),在6P1屏极RH(等效负载)、Ri(6P1内阻)、R4、R1构成的回路中,产生电流I~l(这个电流已经
把R4、R1的负反馈作用考虑在内)。U~在回路R2、C3、R1中,产生电流I′~,I′~在R1上产生的交流压降I′~R1通过R3加到6P1栅极,并经放大,在6P1屏极回路中产生与I~l相反方向的电流I~2。
所以6P1屏极回路中总交流声电流I~=I~1-I~2。当R1选择适当时,可使6P1屏极回路中交流声电流I~很小,整机交流声指标得到改善。

网友E:
这是L601功放6P1电路(舍去超音频振荡相关)与参数。

楼主:
引用 楼主:
原来是打算拆改成单声道小功放的,第一个电容100P的可以拆出了,那是原来为了滤除漏网的高频信号的。第二个 ...

童诗白 6N1并管,6P1三极管接法.JPG

收到,去掉这3个小电容。

改立体声还得改机壳加喇叭,没这个木工本事,只能先放弃。

关于并管6N2,依稀记得论坛以前讨论过,有坛友认为弊大于利,至于原因我也没记住。我再翻翻老贴找找。

因为按手绘版图纸机壳上音调钮就不能用了,我就反复琢磨了三个方案,以期能用上音调电位器,空着难受。

方案A、B如图。

方案C:把方案A的强放管换成6N1并管,大环负反馈和其他电路都不变。

加上上一版手绘图,目前一共有4个方案,准备都试试。也请老师指点一下,哪个方案综合看来更合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可不换喇叭,将输出变压器换成3.5K/4Ω的!

原机喇叭功率小,但是输出变压器周边空间大,换现代3.5K输出牛能放得下。

一旦架势开始试验,换牛很简单的。反正都是玩,试试功率和失真也是分分钟的事,效果试验后就知晓了。

各种方案都要试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R9位于变压器高压绕组中心头及整流管输出端滤波电容负极与地之间,因此含有没有完全滤掉的脉动成分,美 ...

以前工程师真不容易啊。还是现在好,不缺大水塘,不用挖空心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参照上海牌L601电子管录音机电路看看,那就是用7K输出变压器和6P1。

那个电路据说有很深的负反馈,7K牛带负反馈端子,我的7K牛无此端子,试验有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参照上海牌L601电子管录音机电路看看,那就是用7K输出变压器和6P1。

269火牛的高压也低,不知道能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L601功放6P1电路(舍去超音频振荡相关)与参数。

感谢这么多好资料 收藏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原机喇叭功率小,但是输出变压器周边空间大,换现代3.5K输出牛能放得下。

一旦架势开始试验, ...

但是不管怎么试,最终成品最好还是将就以前的火牛和输出牛。原因很可笑,因为我只有手摇钻,在铁底板打新牛的安装孔挺费力(试验时倒是无需开孔)。而且我地处湿热山区,底板电镀破坏了锈得快。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机喇叭功率小,但是输出变压器周边空间大,换现代3.5K输出牛能放得下。

一旦架势开始试验, ...

此类用6P1做功率放大的输出变压器,同时期尚有5K/3.5Ω或4Ω;5.5K/3.5Ω或4Ω等规格,如你手中有都可一试!
6P1电子管单端功率放大器,因屏压的不同,直流工作点的不同,最佳负载阻抗也不相同!再者,级间耦合电子管Ua-Ia曲线的非线性,又似乎可以施加人为干预互补,这就使设计方案变化多端!
所以,都不妨试一试,多一些亲身体会,有益无害!

楼主:
如果用方案A,音量电位器建议放在两级6N2之间,音调级之后。放在信号入口时,功放部分的静态噪音太大,难以处理。
6N1做功放,半拉对应20K牛,并管对应10K牛,勉强用低阻牛就是功率小、失真大,不宜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类用6P1做功率放大的输出变压器,同时期尚有5K/3.5Ω或4Ω;5.5K/3.5Ω或4Ω等规格,如你手中有都可一 ...

对,趁还有时间还有力气,多试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果用方案A,音量电位器建议放在两级6N2之间,音调级之后。放在信号入口时,功放部分的静态噪音太大,难以 ...

明白,8K负载下,6N1就算耳听不错,实际上也是不如6P1的。

试验开始后,我会把电位器放在起点和两级6N2之间都试试。

因前级TDA7000输出阻抗并不太高,再用良好的屏蔽线连接电位器,估计就算电位器放在第一级6N2栅极,也不会感应到太大的交流声和其他杂音。这是我瞎猜的,一切以最终试验结果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