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开始整理一堆老电容,碰到两个问题

楼主(2021-09-08):
这些电容陪我40多年了,因为工作关系,玩的时间很少,一直没有整理过,许多没有字的,也不知道容量是多少,不少是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比我岁数还大 。以后就是随用随买,导致越来越多。今天开始逐个过表,上标识。有些电容质量很不错的,容量很准,例如瓷管,云母还有叫不上来的。请教前辈,老师们:1-为什么现在见不到新的瓷管电容了,瓷管电容有什么优缺点?2-在整理袋装的瓷电容时,发现整袋的电容,在测量时显示数字从小往大不停在变,长的能持续十几秒钟后才稳定,例如6800P,开始会显示为4000多P然后一路到7000多P,请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漏电?还是?而测量类似进口瓷片的时候,就很稳定,存在盒子里的瓷片多数都有这种不稳定现象,有的会轻点。

谢谢!

网友A:
一大堆七十年代的天和老电解,至今个个都好使,容量足、损耗低!当年用好料造用一辈子的产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国产老零件大多数都是废品。最记得20多年前求人从化工厂拿了几十只军品金脚3DG27J,如获至宝,每只都详细测 ...

非也。我这里有红袍,绿袍电阻,金封4脚晶体管,金封3脚稳压管等,也都几十年了。晶体管拿出来用JT-1测量曲线相当不错。说良心话,电阻的精度的确没有现在的高,但是都在误差范围内。绿袍电阻引脚是都是铜质的,红袍电阻的引脚是铜镀银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国产老零件大多数都是废品。最记得20多年前求人从化工厂拿了几十只军品金脚3DG27J,如获至宝,每只都详细测 ...

国产军品三极管质量非常好的!我手里的仪器拆机电路板上的3ax和3ak系列三极管没遇到一个坏的!您这种情况估计是工厂业务员买到假货了!

网友C:
国产老零件大多数都是废品。最记得20多年前求人从化工厂拿了几十只军品金脚3DG27J,如获至宝,每只都详细测试分别用小纸袋包好,写上详细参数。放了几年拿出来准备做功放,一测试,天,90%都内部短路了,从此再不信军工品质。当时,市场流行韩国的9014,8050,买来一测试,随便拿一只都是军品望不了项背的。

国产老零件唯一拿的出手的也就天和老电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几年把手里所有瓷片电容都扔了。

嗯。。。。老瓷片电容以及1/8w的老电阻都应该淘汰 , 电阻也是, 现在都是金属膜的了。精度比老碳膜高得多。无奈手里老电阻太多,扔了又得重新买,而且购买规模只会比以前大

网友:
没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只有凭空想象,乱扣帽子了

网友F:
读了此文,吓一大跳!赶忙拿出83年的几十只3AX31,84年的几十只3DG12,91年的几十只3DG6,逐一测试,只只完美过关!

网友B:
还有一个问题,CJ10电容器为什么普遍的容量增大且容易漏电?

网友G:
        瓷管电容因为容量小体积大基本是电子管时代的产物,到了晶体管时代就较少使用了,瓷片电容用数字表测容量有些确实不稳定,但也有稳定的,不稳定的就淘汰了吧,本身也不值钱,过去的老电容云母电容还是比较稳定的如果体积能放得下优先使用云母电容。

网友E:
前几年把手里所有瓷片电容都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瓷管电容因为容量小体积大基本是电子管时代的产物,到了晶体管时代就较少使用了,瓷片电容用数字表 ...

好的,谢谢您~瓷管和云母精度以及可靠性还真是挺好的有的是60年前后的。。。

网友H:
瓷介电容有低频与高频之分,材料纯度与工艺不同有高频及铁电瓷片电容之分。你测的瓷片电容与进口的区别是热稳定性不佳,可以在低频电路中使用,特别是用在晶体管电路中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问题,CJ10电容器为什么普遍的容量增大且容易漏电?

这是金属化纸介电容。产品最大误差可以达到20%,电容器的误差往往都是正误差,比如铝电解电容最大误差可以达到+200%,而负偏差只允许-5%,这就是容量比标示大的原因。
金属化纸介电容最大的优点就是被击穿后可以自愈。由于它也是纸介电容,相对其他如空气,有机薄膜,云母等等介质漏电几率要高。

楼主:
引用 网友H:
瓷介电容有低频与高频之分,材料纯度与工艺不同有高频及铁电瓷片电容之分。你测的瓷片电容与进口的区别是热 ...

谢谢您!资料收藏了,明白了为什么整袋的电容,成编制的不稳定 。用问题瓷片做超音频振荡器频率变化就和电容变化趋势一样,不过最终能稳定下来,既然损耗大,还得换。。。。记得以前看过资料,对于瓷片电容要根据漆点颜色的不同加以区分,比如红点,绿点,甚至蓝点。好像记得红点是高频电容,是不是就是和资料里面说的类型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大堆七十年代的天和老电解,至今个个都好使,容量足、损耗低!当年用好料造用一辈子的产品!

就是体积大 ,手头10000/75v的电解,比茶杯都大 。要说现在电子零部件发展真够快的。体积小,精度高。只要不买到劣货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资料收藏了,明白了为什么整袋的电容,成编制的不稳定 。用问题瓷片做超音频振荡器频率变 ...

好像是凡瓷片顶端上面有涂色的都是高频瓷片电容,什么颜色代表的意义就不知道了,因为没有标准可查。
不是广告,色点问题可供参考。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4#detail

网友H:
老金属膜(棕红色)碳膜(草绿色)现在被称为红袍与绿袍的电阻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问题,CJ10电容器为什么普遍的容量增大且容易漏电?

CJ(金属化纸介电容)在当时是很先进的技术了,它的容量大,击穿后可以“自愈”的特点很快就进入实用阶段。可是连厂家也没预料到的是那种环氧树脂的封装日久密封不良导致了漏电,凡是铝壳环氧封装的没有一个不漏电。但是在普通的退耦或旁路方面工作的电容,即使有轻微的漏电也不影响电路正常工作,而在当耦合电容用时有时候电路根本无法工作,原因就是这个漏电所致。金属化纸介电容不是没有好产品,采用玻璃绝缘子与铁壳封装的电容性能一点不随时间改变,这些高性能电容普通民用产品中几乎看不到,只有军用设备拆机的才能弄几个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I:
CJ(金属化纸介电容)在当时是很先进的技术了,它的容量大,击穿后可以“自愈”的特点很快就进入实用阶段 ...

楼主:
引用 网友H:
老金属膜(棕红色)碳膜(草绿色)现在被称为红袍与绿袍的电阻质量还是不错的。

~的确,老表都因为老电阻而增值 。。。

楼主:
引用 网友I:
CJ(金属化纸介电容)在当时是很先进的技术了,它的容量大,击穿后可以“自愈”的特点很快就进入实用阶段 ...

耦合电容漏电直接导致后面的电子管挂了。。。修过一例红旗582就是这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国产军品三极管质量非常好的!我手里的仪器拆机电路板上的3ax和3ak系列三极管没遇到一个坏的!您这种情况 ...

您说一说,倒很有可能。放一放就全军覆没,没天理啊,但当年的国产三极管从仪器上拆下来的,离散性还是大。
最记得锯了不少2AX大功率金封锗三极管做太阳能电池,糟蹋了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又见“韩流”。

您的说法就如您的论坛名,“天方夜谭”。

您老经历过那个年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但是我买了不少那个年代的库存品。

从没见过您说的这种情况。

我是到手先测试好参数,再分别用纸袋包好,上面写上参数
你会认为我搞错了管脚? 当年 J 级都是金贵玩意,生怕哪里做错了

网友:
90年代以前晶体管收音机,扩音机,电视机都用的国产命名的晶体管。以后经济全球化,还与国际接轨收音机等小流场合就用国产化的1N系列,9000系列等。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国产老零件大多数都是废品。最记得20多年前求人从化工厂拿了几十只军品金脚3DG27J,如获至宝,每只都详细测 ...

我遇到过,82年拖朋友买了几只3DG202,回来测试都很好,不舍得用就用纸包起来放着,几年后拿出来测试每个管子都是开路,三条腿互不相通,真是怪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I:
我遇到过,82年拖朋友买了几只3DG202,回来测试都很好,不舍得用就用纸包起来放着,几年后拿出来测试每个 ...

当年的半导体一言难尽,记得有次用3DK27正宗的开关管,驱动一个小继电器,用了续流,动作几次后居然开路。连续换了几只都是如此。反复检查没错啊,元件参数也都有很大的裕量。最后换了只9014,稳如泰山。

翻箱倒柜,竟然找到了一个还未扔的锗管。
当年玩的都是 J 级,是不是正品就不知道了,反正都是从化工厂流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年的半导体一言难尽,记得有次用3DK27正宗的开关管,驱动一个小继电器,用了续流,动作几次后居然开 ...

这个管子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也。我这里有红袍,绿袍电阻,金封4脚晶体管,金封3脚稳压管等,也都几十年了。晶体管拿出来用JT-1测量 ...

同一批次的东西,离散性怎么样?

网友:
谢谢关注。测量了几包镀银脚的红袍电阻。基本都在误差范围之内。

网友:
老瓷片电容上的色点是温度系数,有相关资料可查的。电容这个器件因为年代久远,在电路中是最容易出故障的,更别说存储条件不好的也都不能再用了,因为实际检测至少有个别重要指标是超出偏差的。

网友(2021-10-14):
经过几次搬家,这些老东西都被我扔的差不多了

网友K:
当年很多电子元件关键结构上做不好,却在非关键结构上用料都相当猛:纯铜,镀银,镀金。现在回过头来想想,真是浪费的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K:
当年很多电子元件关键结构上做不好,却在非关键结构上用料都相当猛:纯铜,镀银,镀金。现在回过头来想想, ...

关键结构做不好,只能在其他方面补救,如果都做不好,岂不成了废品

网友:
下面是几种国产电阻电容的实测值:
1、300欧姆大红袍电阻
2、4.0微法CJ密封电容
3、0.1微法CBB电容
4、4微法CQ1漆膜电容

网友:
说老三极管不好的是不是买到的街道厂生产的。我有2整合3AG1B、C,70年代生产,现在个个都是良品,在24℃按手册规定测试Iceo最小仅5uA,最大30uA,Bvceo>12v(手册为>10v),hfe在色点范围内。70年代未生产的,我有30多只3AJ63J、2z800D管子同样个个优秀,只是有些腿生锈了,还有20几只70年代生产的3AD6CJ,也是如此,从这20几只管子配出了5对管子,配对的参数为Iceo,vbe,hfe,电压12v,电流从50mA~1A范围内均≤6%。
再说电阻,我手上有维修仪器全新电阻几百上千只的大红袍、粉红袍(氧化膜),标示5%,实际测量大多为2~3%误差。现在电阻小功率大,最主要是外面漆耐高温。实验时,我把2w电阻当3w用,外漆过热冒烟,但我仍不断电,直至漆全部烧毁状,凉后用4位半表测量,阻值不变。手头60年代十来个品种的钽电解,容量不减当年,漏电极小,手上天和,红旗电解仍完好。
最差的是金属化纸介电容,有全新60年代生产的几百只电旁,标4700p,实测6000~9100p,0.01uf为0.015以上,全部扔了,留了几只作怀旧。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老瓷片电容以及1/8w的老电阻都应该淘汰 , 电阻也是, 现在都是金属膜的了。 ...

老电阻还是留着吧,新的大都是铁脚的。

网友:
瓷片电容黑点温度系数近于0,红点系数较大。

网友L:
引用 网友C:
您说一说,倒很有可能。放一放就全军覆没,没天理啊,但当年的国产三极管从仪器上拆下来的,离散性还是大 ...

你说的这样,估计是用街道厂生产的,但不是假货,那时不可能有假货。还有化工厂能用军品?我不太相信。我们是二机部下属单位,所用仪器也仅是关健部位,如管子,开关,氰四佛线路板(板基呈青色),重要部位的阻容件才用军品,其它都用民品阻容件,化工厂设备用军品?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说的这样,估计是用街道厂生产的,但不是假货,那时不可能有假货。还有化工厂能用军品?我不太相信。我 ...

从化工厂设备拆下的,和他们全新购买的维修品,上面都会有一个 J  字。

化工厂设备的要求高得变态。我当年找零件的那家化工厂还在,庞大了不少,也换了名字了上市了。听说的是他们用的DCS设备是3冗余,据我所知,他们的DCS设计费用都是几千万,DCS值几个亿。DCS的中央控制设备的核心是 3 备份,1个正常工作,还有2个备份时刻准备着随时顶上去。 可想而知要求有多变态。
还给我举了一个例子,有条线的输出必须要用几十个继电器控制,继电器拇指大,指定欧姆龙的某个型号,代理报价3千多一个,他们不服气,联系总代,还是要3千多一个。

网友:
我经常给他们翻译一些霍尼韦尔DCS资料等啥的,所以经常会和他们接触,听到一些常人听起来很难理解的事

网友:
时间长了 内部肯定氧化漏电了 。当年工艺不过关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读了此文,吓一大跳!赶忙拿出83年的几十只3AX31,84年的几十只3DG12,91年的几十只3DG6,逐一测试,只只完 ...

80年代后产的三极管质量都好了,不好的多是70年代的,三极管铁脚锈断的较普遍

网友:
使用材料不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