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功放机上的phones是通过功率管放大再衰减输出吗?

楼主(2021-09-09):
这是一个关于HIFI的问题,发现一首歌通过功放放大再由音箱出来的声音,细节、干净度、通透性都少了很多!
我设备是手机下载的无损歌曲,用耳机听音质很好!细节干净度都表现很好!
功放机有一台安桥601
一台剑桥P25
音箱polk Audio普乐之声RT10
同一首歌通过功放机音箱放出来细节也少了很多,不通透!
我在找原因,发现用耳机插到功放机的phones口音质还是很好!为什么到了音箱输出就差了?
功放机的耳机输出有通过功率管放大吗?跟后面接大音箱的输出,少经过哪个电路?还是一样经过衰减再输出的?
如果跟后面大音箱是一样电路,只是多了衰减电路,那么问题可能在音箱,或音箱线!
望懂功放机原理的大师,或老烧给我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你的音箱功率偏大,小音量喇叭没有震起来,细节就出不来,你把声音开大就都出来了

网友:
耳机的高频还原度很高,高级的低音也很好,而喇叭要想在全频,全部各种音量情况下感觉良好是不可能的。而有的放大器在极小音量的时候略有失真,这也是正常的。

网友:
这就是耳机与音箱的区别. 耳机振膜轻瞬态好 音箱大喇叭要控制到瞬态能反应很难很难

如果听过动铁耳塞 那又是一个层次。 但是只喜欢低音 这种问题就不明显。

事实上很多细节都被 喇叭过滤掉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的指点!

网友:
只要经过设备,就存在失真,既然有设备叫高保真,说明还是不能100%保真,也就是说要损失一些

网友:
耳机一般是封闭式的,音箱与听音环境有很大关系,还有就是耳机等级与音箱差异,一般来说同个级别的音箱要比耳机贵好几倍价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