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困惑,参数表中的板压180V,到底是从哪个位置起算?

楼主(2021-09-09):
6aq5 ,.jpg

我就想知道180V板压指的是红、蓝、绿哪一种?

虽然问题很简单,很可笑,但是我想也不是每一位坛友都搞清楚了,所以请高手们赐教。

另外,顺便把帘栅压180V是咋计量的也能谈清楚就更好了。

感谢大家。

网友:
电子管手册给出的屏极电压是以阴极为准的,整机生产厂家给出的电压是对地而言的。

网友:
所有电极电压以阴极为参考点,而不是以地为参考点。因为电子管能感受到的,即真正决定管子如何工作的,只可能是极间电压。至于对地多少,要换啥成极间,才能被管子“感受到”

网友:
一般做机器时帘栅压是以地为参考的,实际帘栅压要减去一个阴极电位,因此更低。所以在斤斤计较最大输出功率的情况下,应该予以补偿。

网友:
应以红线为准,它是屏极电压,不是供电电压,它是工作状态下的,帶負载情况下測得的电压.

楼主:
经各位老师悉心指导,终于学会了,现重新画图交作业。

谢谢

网友A:
从楼主提问的这个问题,就可以看出国内玩胆机的一大悲哀....

无论中外,参数表中的数据,是为了统一测试电子管而人为规定的 测试数据。就是说十个、一千个同样的管子,人为统一个测试的环境参数来检测管子是否合格。
可悲的事,被无数爱好者当成了 使用和应用数据。 十多年过去了,没有丝毫的改变,我相信再过十多年还是这样。
测试有统一标准,使用可以千变万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楼主提问的这个问题,就可以看出国内玩胆机的一大悲哀....

无论中外,参数表中的数据,是为了统一测 ...

广大群众基本靠依葫芦画瓢。有能力变化的人毕竟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楼主提问的这个问题,就可以看出国内玩胆机的一大悲哀....

无论中外,参数表中的数据,是为了统一测 ...

海版说的是,参数表上的一组数据只是测试判断管子是否合格,一般不代表推荐的工作点,更不能当做最佳工作点死搬硬套。却被很多人当成厂家推荐数据了。

网友:
电子管的魅力在于大神是那一个,做起法来确是五彩缤纷美不胜收。这可不像是集成电路,吹笛的就不会拉弦,揑眼的不会敲邦,呆傻至极。

网友:
电子管电路是中医;晶体管集成模块是西医!

网友:
中医可治本,也时有三分玄虚;西医曰治表,却常能一针见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