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木壳彩电预选器站不住台 有的搜不到台 请教咋办?望大神们支招

楼主(2021-09-09):
这是松下tc1800老木壳彩电,接入rf射频转换器,8个预选器,只有1 5 6能搜到台,第八个av键也不行。如图。请教三个问题。
1.站不住台,用手按住里面的旋钮能好些。如何清理这些预选器,我有无水乙醇。但是很难拆下来,必须要打开后盖拧螺丝吗?
2.调台外壳的按键面板有不少脏迹,如图,使用什么清理好?
3.我调台的过程中,发现面板里的8个小旋钮,有的转着转着就感觉像螺丝滑丝一样,调不到台。这一点我有体会,以前我老家的熊猫黑白电视后期就是这样,调的很顺,但就收不到台,滑丝一样。这是什么问题呢,该怎么解决?

网友A:
频道切换开关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道切换开关接触不良

是的,怎么办呢

网友:
1.买配件换新的,有时运气好能买到。2,拆下来用超声波清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加装AV端子。。。。。。。。。。。。。

我也想着的,我还特地去拜访了本地修了电视机几十年的老师傅。他让我换预选器,可我在网上都问了,现在不卖这种预选器了。清洗也麻烦,解决不了根本。av端子应该有卖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没修理过这类彩电,跟你讲也未必懂。
何况这类彩电用组合电位器总成现在也没有地方买,光靠酒精清洗也 ...

你跟我讲,我可以传达给老修电视机的师傅,我还特地去拜访了一下,让我换预选器,遗憾的是,都说不卖这种预选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加装AV端子。。。。。。。。。。。。。

您看是这个吗?我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种。现在还能找到、太历害了。。。。。如果改装好后。彩电清晰度,颜色。声音。更上一层楼。松下老 ...

感谢!我也是找了好多渠道,这种机器加装av端子难度大吗,需要原电视的说明书吗,我是打算找修电视的老师傅帮忙的,不知道技术难度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改装不难。打开电视后盖。拍个照片。如果是松下M11机芯。(牡丹、美乐,乐华。。。。)就好改的多了 ...

你是说,如果是松下m11机芯的话,好改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你那个安装资料对应的有。。当年M11  M12机芯。占了大半壁江山。
机芯编号
   M11机芯

我查到了,我的机型是松下tc-1830dnh。属于m12机芯,那这个av输入板还能用吗?